把寻迹小车放黑纸和白纸上 指示灯都会亮的问题

楼主(2018-04-19):
用的四路寻迹模块,把小车放黑纸和白纸上,模块上的指示灯都会亮,正常情况下不应该是白纸上不亮吗?为什么会亮?

网友A:
看来你没有足够了解你的寻迹传感器啊。
你没有图,不知道你用的什么样的寻迹传感器,只好随便用一个做例子了。
我用的这种:

它是需要调试的。调试方法是:
第一:将你的小车放在黑线轨迹地平面上(注意环境光线不能太亮),寻迹传感器正对白色空地。
第二:用小螺丝刀转动图中的那个变阻器,调节对管的有效测试距离——要调试到模块上的工作灯刚好亮——我是吃过这个亏的,调整了传感器的位置,没有调试这一步,结果差点怀疑人生。
你说的灯在黑白线上都亮,就是这个调试没做的问题了。

网友B:
需要调试感应距离,这种问题太低级了,没有好好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