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自己琢磨的短路保护,各位看看能不能起作用

楼主(2018-04-19):
Q7能不能在EV1接地时起到短路保护的作用,
加Q7后,Q4是不是根本无法工作

网友A:
楼主有搭建实物电路吗?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搭建实物电路吗?效果怎么样

没有呢,因为在工地短路烧了三极管,所以觉得应该加个短路保护

网友B:
下图中R29去掉,Q7基极串个电阻,Q3基极介个电阻到V12。有保护左右,保护后负载电压会保持在0.6-0.7V。

网友C:
上图中只要R10取值合理,能使得EV1悬空时Q7可靠截至、EV1短路到GND时能使Q7饱和导通,就可以工作正常。
下图中因Q7饱和导通时,R29上产生压降,无法使Q4、Q3截至,因此达不到EV1短路到GND的保护作用。

网友C:
可以将下图中的R29移至Q7的基极。

网友D:
两图不同,均不能短路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