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一个pwm控制sg90舵机转角的程序但是不知道哪里不对,请大佬们帮忙看下

楼主:
还有汉字标注的哪里不对请指正一下,
#include<reg52.h>

sbit PWM=P1^0;
int FX;  //方向

int a,b,c; //a周期,b占空比,c低电平

void dingshiqi()
{
        TH1=0xFF;
        TL1=0xFF;
        TMOD|=0x01;
        EA=1;
        TR1=1;
        ET1=1;
}

void main()
{
        dingshiqi();
        while(1)
        {
                if(a==2000)
                {
                        a=0;
                }
                if (b==1000)
                {
                        FX=0;
                }
                if(b==0)
                {
                        FX=1;
                }
                if(c>1000)
                {
                        c=0;
                        if(FX==1)
                        {
                                b++;
                        }
                        if(FX==0)
                        {
                                b--;
                        }
                }
                if(b<c)
                {
                        PWM=1;
                }
                else
                {
                        PWM=0;
                }
        }
}

void zhongduan() interrupt 3
{
        TH1=0xFF;
        TL1=0xFF;
        a++;
        b++;
}

网友A(2018-04-20):
好像你的程序是一个固定的PWM啊,这不对嘛。
舵机是针对不同的PWM转到对应的角度,你的程序只有一个PWM,则转动到相应位置,就不会动了。
我有个试验程序,你可以看看,参考一下。#include<reg51.h>

#define GPIO_KEY P1//矩阵键盘

sbit DJ=P2^7;//SG90舵机的数据口

unsigned char KeyValue,GT,DT;
bit KeyState;

void KeyDown();
void DJZD (void);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
    unsigned char a,b;
    for(c;c>0;c--)
    {
                for(b=44;b>0;b--)
                {
                        for (a=112;a>0;a--)
                        {
                        }
                }
        }
}

void main(void)//主函数
{
        KeyState=0;
        GT=30;DT=350;DJ=1;
        Delay10ms(1);
        DJ=0;
        while (1)//主循环
        {
                KeyDown();
                 if(KeyState==1)
                {
                        switch (KeyValue)
                        {
                                case (0):GT=10;DT=390;DJZD ();break;//转动到0度
                                case (2):GT=20;DT=380;DJZD ();break;//转动到45度
                                case (4):GT=30;DT=370;DJZD ();break;//转动到90度
                                case (6):GT=40;DT=360;DJZD ();break;//转动到135度
                                case (8):GT=50;DT=350;DJZD ();break;//转动到180度
                        }
                        KeyState=0;
                }
        }
}
void DJZD (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75;i++)
        {
                DJ=1;
                Delay50us(GT);
                DJ=0;
                Delay50us(DT);
        }
        DJ=0;
}

void KeyDown(void)
{
        unsigned char a=0;
        GPIO_KEY=0x0f;
        if(GPIO_KEY!=0x0f)
        {
                Delay10ms(1);
                if(GPIO_KEY!=0x0f)
                {
                        KeyState=1;
                        switch(GPIO_KEY)
                        {
                                case(0X07):        KeyValue=0;break;
                                case(0X0b):        KeyValue=1;break;
                                case(0X0d): KeyValue=2;break;
                                case(0X0e):        KeyValue=3;break;
                        }
                        GPIO_KEY=0Xf0;
                        switch(GPIO_KEY)
                        {
                                case(0X70):        KeyValue=KeyValue;break;
                                case(0Xb0):        KeyValue=KeyValue+4;break;
                                case(0Xd0): KeyValue=KeyValue+8;break;
                                case(0Xe0):        KeyValue=KeyValue+12;break;
                        }
                        for (a=0;(a<25)&&(GPIO_KEY!=0xf0);a++)
                        {
                                Delay10ms(1);
                        }
                }
        }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你的程序是一个固定的PWM啊,这不对嘛。
舵机是针对不同的PWM转到对应的角度,你的程序只有一个PWM, ...

我拷了你的程序试了一下好像不行

网友B:
#include<reg52.h>

sbit PWM=P2^0;

int count;

void zhongduankaiguan()
{
        EA=1;
        TR1=1;
        ET1=1;
        TMOD|=0x01;
        TH1=0xfe;
        TL1=0x0c;
}
void main()
{
   zhongduankaiguan();
   if(count<=5)
        {
                PWM=1;
        }
        else
        {
                PWM=0;
        }
}

void dingshiqi() interrupt 3
{
        TH1=0xfe;
        TL1=0x0c;
        TR1=0;
        count++;
        count=count%40;
}

网友C(2019-07-21):
你的PWM信号是直接定义出来的吗?
单片机产生PWM信号应该是需要定时器中断产生脉冲信号的
你这个思路好像不太对

网友D:
本宝宝也是小白一枚,拿你的程序调试了
好像不能运行
所以按你的意思给你改了一下

#include<reg52.h>

sbit PWM=P2^0;

int count;

void zhongduankaiguan()
{
        EA=1;
        TR1=1;
        ET1=1;
        TMOD|=0x01;
        TH1=0xfe;
        TL1=0x0c;
}
void main()
{
   zhongduankaiguan();
   count=1;
   while(1)
   {
                           if(count<=5)
                {
                        PWM=1;
                }
                else
                {
                        PWM=0;
                }
        }
}

void dingshiqi() interrupt 3
{
        TR1=0;
                TH1=0xfe;
        TL1=0x0c;
        TR1=1;
        count++;
                if(count==40)count=1;
}

这只能产生0.32ms   2.5ms固定的pwm波形
我最近也打算买个舵机玩,我好像记得淘宝买的舵机脉冲时基是20ms  这只有2.5ms哦,这能带的动么
仿真波形如下;

0.32ms

0.32ms

2.5ms

2.5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