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机原理及接口技术的习题总纲

楼主(2018-04-19):
微机原理及接口技术的习题总纲
《微机原理及接口技术》(闭卷)期末复习提纲

一、考试章节范围:
考试范围大体为:教材第1-10章,为减轻大家复习负担,以下内容不用复习:
1章:1.2-1.6
2章:2.6
3章:3.2.13.2.2()
4章:4.1.1每个并行口的内部结构和工作原理
5章:无
6章:6.46.6
7章:7.27.3
8章:8.4
9章:9.2

二、考试题型:
A卷(期末试卷),考试时间90分钟
一.填空题(20分): 20空,每空1分(注意后面知识点中带红色标记的文字)
二.选择题(10分):10小题,每题1
三.综合题(10分)10空,每空1
       考点1:指出给定汇编指令的寻址方式(注意题意是指源操作数还是目的操作数),5小题,每题1
       考点2:指出给定汇编指令的错误,并改正,5小题,每题1
四.简答题(24分):4小题,每题6
五.程序阅读填空题(20分):2个小题,共10空,每空2
考点:给出两段完整的汇编程序和C51程序,要求指出其中某些语句的作用及整个程序的功能。
汇编程序:在片内RAM之间、或片外RAM之间、或片内与片外RAM之间进行N个数据的批量传送(3选1)。
C51程序:某并行口外接八个LED灯的控制,例如按键未按下时流水灯轮流点亮,流水时间可通过定时/计数器进行硬软件结合延时,按键一旦按下则通过中断函数实现八个灯同时闪烁多次。
六.编程题(16分):1题,(要求编出完整的程序,汇编或C51任选)
考点:给定单片机的晶振频率,利用定时/计数器工作于某给定方式,实现要求的延时,并通过中断方式由P1.0输出一方波。具体包括定时/计数器和中断相关的寄存器(如TMODTCONIEIP等)的设置、计数初值的计算、定时器的初始化和启动、中断函数的编写、以及如何实现方波等。

B卷(补考试卷),考试时间90分钟
A卷题型、分值和考点均类似。

三、成绩比例:
期末考试成绩: 65
平时考勤、作业等:15
实验:20%

四、各章需掌握的知识点:
1 单片机概述
1.     掌握单片机应用系统的开发过程(步骤:设计电路图→制作电路板→程序设计→硬软件联调→程序下载→产品测试)。
2.     掌握利用Keil 软件开发应用程序的步骤:打开Keil 软件的IDE→建立工程文件→建立并添加汇编源文件或C源文件→配置工程的相关属性→程序调试,无误则生成HEX文件→烧写到单片机ROM并硬软件联调。
3.     参看习题:(8)

2 单片机的硬件系统结构
1.     掌握单片机的定义(即单片机的组成部分)。
2.     熟悉并记忆AT89S51单片机的基本组成和资源配置、常用信号引脚及含义,例如熟悉片内RAM和ROM的容量,以及最大能扩展的空间范围,熟悉ALE和PSEN引脚的作用等。
3.     掌握单片机最小系统电路(除单片机和电源外,还包括时钟电路和复位电路)。
4.     理解AT89S51晶振频率、时钟周期(晶振周期)及机器周期(完成一个基本操作所需要的时间)的数量关系。AT89S51复位信号为高电平有效;AT89S51复位后的初始化状态:各寄存器的值(SP=07H、P0~P3=FFH、SBUF不定,其余均为0)。
5.     掌握AT89S51单片机片内RAM的配置及寻址空间和容量:熟练掌握片内RAM低128字节的分区:工作寄存器区(能根据当前工作寄存器组号来确定实际的RAM地址)、位寻址区、用户数据缓冲区及范围。特殊功能寄存器SFR的地址分布范围:在片内RAM高128字节地址中离散分布,注意能位寻址的SFR的特点;片外RAM寻址空间和容量。注意片内和片外RAM是分别编址的,逻辑上是独立的。
6.     掌握程序状态字寄存器PSW的作用,以及其各位的含义及作用,例如CY位的作用及其在位操作中的作用。理解16位的程序指针PC的作用及其存放内容,理解其寻址空间。
7.     掌握AT89S51单片机ROM的配置及寻址空间:注意EA引脚(因8031单片机必须外扩ROM,故EA必须接低电平)、PSEN、ALE引脚的作用;ROM低端的几个特殊地址及作用(哪个中断源的入口地址)。注意片内和片外ROM是统一编址的,逻辑上是统一的。
8.     参看习题:一、二、三(2)、(3)、(4)、(6)

3 单片机程序设计
1.     掌握AT89S51的七种寻址方式(立即数寻址、直接寻址、寄存器寻址、寄存器间接寻址、变址寻址、相对寻址、位寻址),能判断指令中源操作数或目的操作数采用何种寻址方式。掌握指令系统中各指令的格式,特别注意其源操作数或目的操作数的约束条件。
2.     掌握数据传送类指令;熟练掌握MOV、MOVX、MOVC指令的格式、应用和区别,分别用于访问什么存储器。例如片内RAM之间、片外RAM之间、片内和片外RAM之间的数据块传递(见PPT或教材例3-29);熟悉PUSH、POP堆栈操作指令的使用以及相应的数据如何入栈出栈、堆栈指针SP如何变化。
3.  掌握算术运算类指令:熟练掌握加法指令(ADDADDCINC)、减法指令(SUBBDEC)的使用。特别注意各指令执行完后对PSW中各位的影响(如CYPACOV等位的变化)。掌握MULDIV指令的使用。
4.  掌握逻辑运算与循环类指令:熟练掌握逻辑运算指令(ANLORLXRL、累加器清0指令CLR和累加器取反指令CPL)、累加器循环移位指令(RRRRCRLRLC)的使用。
5.  掌握控制转移类指令:熟练掌握各无条件转移指令(AJMPLJMPSJMPJMP)的跳转范围和区别、条件转移指令(累加器判0转移JZJNZCJNEDJNZ指令;子程序调用指令ACALLLCALL;子程序返回RET指令)的使用;空操作指令NOP的使用。
6.  掌握位操作类指令:熟练掌握位传送指令(MOV,要C参与)、位状态设置指令(位清0指令CLR、位置位指令SETB)、位逻辑运算指令(ANLORLCPL)、位条件转移指令(判CY位转移指令JCJNC;判位转移指令JBJNBJBC)的使用。
7.  掌握AT89S51汇编语言的语句格式、常用伪指令。掌握汇编语言程序的三种基本结构,即顺序结构、分支结构、循环结构的汇编程序设计及子程序设计。能读懂汇编语言源程序,弄清楚每条指令的含义,以及整段汇编程序的功能。
8.     掌握C51语言的三种基本结构(顺序、选择、循环结构)及编程方法。掌握C51常用的数据类型及其长度、值域。掌握C51的基本语法,包括各种运算符和表达式、一维数组等。掌握函数及中断服务函数的编写方法。能读懂C51源程序,弄清楚每句代码的含义,以及整段C51程序的功能。
9.     参看习题:汇编(一)、(二)、(三)、(四)、(六)、C51(一)

4 AT89S51并行端口的原理及应用
1.     掌握四个并口P0、P1、P2、P3的功能。注意P0口直接做输出口时,必须外接上拉电阻,其他三个并行口不用。四个并行口做输入时,必须先向并行口输出高电平“1”,才能正确读入外设的状态。掌握P3口的第二功能引脚的含义。
2.     掌握通过并行口来驱动LED灯的方法。例如流水灯控制。能编程实现8路LED灯流水灯,或使全部LED灯亮灭闪烁,或使低4位和高4位LED交替亮灭闪烁等(可参看实验中的跑马灯程序)
3.     参看习题:一、二、四(1)

5 AT89S51单片机的中断系统
1.     熟练掌握AT89S51的中断系统的结构:5个中断源及申请中断的条件和方式;熟悉中断系统所涉及的寄存器包括TCON、SCON、IE、IP。掌握定时/计数器控制寄存器TCON和串行口控制寄存器SCON,熟记寄存器各位的含义及设置方法(理解中断请求信号的两种触发方式:电平触发和脉冲触发);掌握中断允许寄存器IE和中断优先级寄存器IP各位的含义及设置方法。掌握5个中断源的自然优先级的顺序。掌握单片机对中断优先级的处理原则。
2.     注意5个中断源的中断入口地址是什么、中断响应函数的编写方法。掌握中断的初始化编程。掌握5个中断源对应的引脚是P3口哪些引脚。
3.     参看习题:一、二、三(1)、(2)、(4)、(5)

6 AT89S51单片机的定时器/计数器
1.     熟练掌握AT89S51的定时/计数器的结构和工作原理(注意是2个16位的加1定时/计数器T0、T1)。熟悉T0、T1包括了如下一些相关的寄存器:工作方式寄存器TMOD、控制寄存器TCON和数据寄存器TH0、TL0,TH1、TL1,熟记TMOD和TCON寄存器各位的含义及设置方法(注意是否可位寻址);
2.     掌握定时/计数器的四种工作方式(方式3不考虑)的含义、每种工作方式下的位数、应用,能根据题意计算各种工作方式下定时器的初值、以及如何装载初值到THi和TLi;能根据给定的晶振频率计算各工作方式下最长的定时时间;
3.     掌握定时/计数器的硬件初始化设置和编程方法(设置TMOD的方式控制字、计算初值并载入、启动定时/计数)。注意:与定时器相关的寄存器有TCON、TMOD、THi、TLi。
4.     注意AT89S51的定时/计数器分别做定时和计数用时的区别,包括统计脉冲的对象不同,计数频率不同等。
5.     参看习题:一、二、三、四(2)

7 显示与键盘
1.     熟悉通过并口驱动LED数码管的方法;掌握共阳极或共阴极LED数码管显示某字形时的字型码如何得到。
2.     掌握简易秒表。
3.     掌握LED数码管的静态显示和动态显示,及其特点和实现方法。
4.     掌握单片机与独立按键的接口,及按键中断程序。
5.     参看习题:一、二(2)、(3)

8 AT89S51单片机的串行口
1.     熟悉串行通信的基本知识;异步通信帧格式。
2.     熟悉与串行口相关的寄存器:串行口控制寄存器SCON和电源控制寄存器PCON,熟记寄存器各位的含义及设置方法。
3.     熟悉AT89S51串口有四种工作方式(掌握方式0和方式1即可,方式2、3不考虑);注意方式0和方式1下TXD和RXD引脚的作用分别是什么。注意方式0为一种串行口扩展并行口的方式。熟悉四种工作方式中哪些方式的波特率是固定,哪些是可变的(与T1的溢出率有关)。
4.     参看习题:一、二(1)、(4)

9 AT89S51单片机系统的扩展
1.     掌握存储器芯片符号的含义,能由芯片符号获取其容量、数据线条数、地址线条数等信息。如EPROM中的2764(8K×8b,或8KB),RAM中的62C64(8K×8b,或8KB),主要掌握这两种芯片的地址线和数据线条数等特性,以及扩展时需用到的主要引脚信号。
2.     能在给定条件下进行存储器的扩展(包括EPROM或RAM的扩展),能正确画出存储器与CPU系统总线的连接原理图,并能写出各存储器芯片的地址范围。注意74LS373在存储器扩展中的作用和接法。
3.     参看习题:一、二

10 AT89S51单片机的模拟量接口
1.     A/D和D/A转换器的作用。
2.     熟悉DAC0832的3种工作方式:单缓冲、双缓冲、直通。
3.     掌握ADC0809的从启动转换到结束的过程,以及转换结束信号(EOC引脚给出)
4.     给定某A/D转换器的位数及电压范围,能求出其电压分辨率。
5.     参看习题:无

五、复习方法:
1.       注重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方法的理解和应用,特别是前面给出的各章知识点,一定要复习到位。没提到的知识点可基本不用复习。
2.       各章涉及到的汇编和C51语言语法需要熟悉和掌握,基本的汇编和C51程序要能读懂。
3.       程序重点复习以下内容:①并行口驱动8LED灯,实现流水灯或闪烁;②并行口接数码管显示(如秒表);③通过按键,申请外部中断,在中断函数中实现LED灯同时闪烁;④软件延时;⑤定时/计算器实现硬软件结合延时,并在某口线输出方波信号。教材中其他太长的程序就不用看了。
4.       复习时结合教材和PPT课件和实验时的程序来复习。

六、其他注意事项:
1.     考试时间:7月9日(18周周四)上午
2.     答疑时间:7月7日(18周周二)上午10:00-11:30,ZB408,请在最后一次课请提交所有实验报告和作业。
3.     考前有问题可致信hhhdip@163.com咨询,考后请勿电话询分,成绩很快就会上教务网了。
4.     本复习提纲会发到公共邮箱comgroup@163.com, 密码comgroup8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