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强编辑器 数据库版V3.0软件下载

楼主:
------------------------------------------------
2016.11.09
最强自定义 1.11.09版

1、新增:[DLL装载 xx ]        xx表示dll文件相对或绝对位置,返回模块句柄,整数型
2、新增: [DLL函数指针 xx,yy]  xx表示【DLL装载】返回的模块句柄,yy表示dll总函数名,返回函数指针,整数型
3、新增:[DLL执行 xx ,yy]     xx表示【DLL函数指针】返回的函数指针,yy表示参数内容,目前只提供传递一个参数,返回文本型内容
4、新增:[DLL释放 xx]         xx表示【DLL装载】返回的模块句柄,返回逻辑型 (建议不要运行,因为会导致酷Q停止运行)

注意:重启酷Q后,不能继续使用模块句柄或函数指针,否则导致酷Q报错,同时也不建议释放。

------------------------------------------------
2016.10.20
最强自定义 1.10.20版

1、新增:[取CMD结果 xxx]       例如:[取CMD结果 help]
2、新增:[刷新最强主人号码]    返回:主人号码
3、新增:[刷新最强管理员号码]  返回:真
4、新增:[刷新最强群黑名单]    返回:真
5、新增:[刷新最强个人黑名单]  返回:真

------------------------------------------------
2016.09.14
最强自定义插件v1.8.0 测试版

1、去除所有Lua函数
2、增强判断相关函数
3、寻找文本、倒找文本、取文本之间 三个函数的参数位置都改变了,详情请看“变量列表.ini”
4、修复不支持xp 2003系统错误问题
5、修复QQ音乐第一首无法读取问题
6、添加新函数,[JS创建 xx,yy],[JS运行 xx,yy]。(详情介绍请看官方群)
7、添加新变量:[自杀] 即是结束酷Q程序
8、添加新函数:[结束进程 xxx]  xxx表示进程名称
9、添加新函数:[JS清空],[JS删除 xx],[JS创建2 xx,yy],[JS是否存在 xx],[JS个数]
10、提高插件访问网页速度
11、添加新函数:[GET2 xx,yy] 和 [POST2 xx,yy,zz] 自动对返回值转码utf-8,速度更快
12、修复 [计算 xxx] 返回空数据
13、修复部分系统点击保存时弹错bug
14、去掉 [enter][Enter][ENTER] 换行变量,方便大家不用改模板换行相关内容
15、修复内存逐渐增加bug(大修复)
16、修复无法使用调用、高级调用bug

------------------------------------------------
2016.07.24
最强自定义插件v1.7.9 版

1、增强 变量测试 功能,使运行过程步骤更详细
2、添加当关闭“过滤接收信息中所有[CQ:at,qq=xx]内容”时,可添加变量[指定号码资料 xxx] ([号码][昵称]等相关变量即可生效)
3、修复判断函数偶尔无法使用bug
4、修复每次启动“过滤接收信息中所有[CQ:at,qq=xx]”无法识别bug
5、修复返回内容含有符号“]”开头时无法处理函数变量bug
6、修复判断函数存在无限循环的bug
7、优化判断函数运行速率,更换算法,更智能处理
8、添加[如果真 ]函数  (详情请看相关文件说明)
9、添加[如果 ]函数    (详情请看相关文件说明)
10、添加数学相关函数,例如:[取平方xx,yy]等
11、增强判断条件相关比较符号,≈  >=  <=  <>  !=  ?=  ==
12、添加判断条件 且(&&) 和 或(||)
13、当判断条件没有存在比较符号(><=≠等)时,含有文字“真”表示成立,否则都不成立
14、增强函数:[选择 xx,yy,zz] ,xx 中可使用且或等判断条件语句
15、增加函数:[条件 xxxx] xxxx中可使用且或等判断条件语句,返回“真”/“假”
16、添加三个换行变量:“[ENTER]”“[Enter]”“[enter]”
17、添加新函数:[到长整数 xxx] (跟 [到整数 xxx] 有点区别)
18、添加新变量:仅可在循环函数内部使用:[跳出循环]  [到循环尾]
19、添加新函数:[指定号码资料 xx] xx表示群员号码,当存在该函数时,所有[号码][昵称]等个人相关变量都成为xx成员的信息
20、添加算数运算相关函数,[求次方 xx,yy][求平方根 xx][求正弦 xx]等,详情请看“变量列表.ini”
21、添加拼音处理相关函数,[到拼音 xx][到声母 xx][到韵母 xx]等,详情请看“变量列表.ini”
22、添加数值转换相关函数,[到数值 xx][到小数 xx][到短整数 xx]等,详情请看“变量列表.ini”

------------------------------------------------
2016.07.23
最强自定义插件v1.7.8 正式版

1、优化模板算法,运行速率是以前的几倍以上,识别指令更智能
2、添加“指令+xx=yy”命令的“=”自定义功能,请在“主要设置”窗口修改
3、添加可过滤接收信息中所有[CQ:at,qq=xx],请在“主要设置”窗口修改
4、变量列表.ini  更新(大于小于等于 等符号快捷输入)
5、鉴于[延时发送 xx]诸多bug,所以决定,去掉该功能
6、去掉 [MySql ]功能,优化插件
7、更换变量处理算法,更效率
8、优化循环函数运行速率
9、优化 发送人 发送群 备发人 备发群 发Q信息 发群信息 函数在变量测试时干扰问题
10、发送“查找指令”显示“最强菜单.db”下所有指令
11、优化指令增删改查相关功能
12、增加最强管理直接粘贴发送“查看指令xx”返回的数据时,自动记录该指令功能
13、修复循环函数造成无限循环bug
14、修复含有多个循环函数时数据叠加bug
15、添加循环函数独有变量:[循环次数],只有在循环中才有效
16、添加新函数 [取配置节名xx] xx表示 含有截的ini文件,返回所有节名
17、寻找文本、倒找文本、取文本之间 三个函数的参数位置都改变了,详情请看“变量列表.ini”
18、补齐所有函数变量至“变量列表.ini”
19、添加变量:[Tab字符]。我也不知道有什么用
20、最强编辑器 升级至 2.9

【注意】

1、[关键词匹配xx][关键词子匹配xx,yy]不允许含有空格,
正确写法:[关键词匹配1]  [关键词子匹配1,1]
错误写法:[关键词匹配 1]  [关键词子匹配 1,1]

2、若命令“指令+xx=yy”,当添加一个含有“=”的指令时,请把指令中的“=”改为“#等于号”

------------------------------------------------
2016.07.04
最强自定义插件v1.7.8 优先体验版

1、添加 常量列表,详情请启动插件后看最强根目录下文件: 常量列表.ini
2、添加 新变量 [常量xxx] 、 [刷新常量列表] 详情请按照以上操作
3、添加模板加密功能,打开插件“模板列表”,选择加密(正式版发布)
4、群管进群审核功能升级处理(正式版发布)
5、修复调用自身指令bug
6、优化Lua脚本相关命令,提高运行速率
7、[发送人xx] [发送群xx] [备发人xx] [备发群xx] 可以在 运行测试 和 变量测试 运行
8、优化上述4个变量发送顺序问题
9、添加新变量:[延时发送 xx]  xx表示豪秒,可把该变量分成两部分发送,可在 运行测试 和 变量测试 中运行
10、增强 读配置项 变量,添加新参数:默认值,例如:[读配置项 xxx,yyy,zzz,www],当找不到zzz项或者zzz项为空时,返回www
11、增强 文本替换 变量,添加新参数:替换次数,例如:[文本替换 abacde,a,0],这就是原版a替换成0,运行结果是:0b0cde;改成:[文本替换 abacde,a,0,1],就表示只替换一次,运行结果是:0bacde
12、添加新变量:[艾特全体]
13、优化循环变量运行速率
14、修复运行测试+变量测试 时 时间相关变量出错Bug
15、添加新变量 [发Q信息 xxx , yyy]  xxx表示号码,yyy表示要发送的内容,例如:[发Q信息 541980200 , 你好]
16、添加新变量 [发群信息 xxx , yyy]  xxx表示群号,yyy表示要发送的内容,例如:[发群信息 123456789 , 大家好]

------------------------------------------------
2016.06.19
最强自定义插件v1.7.7 版

1、修复非管理邀请人进群失效bug  感谢【?笨笨?乖?】
2、添加群管功能 禁言事件
3、敏感词监控取消用 | 分隔改为每行一词模式,支持更多正则,效率更高
4、进群审核关键词取消用 | 分隔,改为每行一词模式,支持更多正则,效率更高
5、修复进群审核时,问题+答案干扰Bug
6、添加新变量 [禁言列表] 只有在机器人是管理员的群才生效,返回格式:号码=禁言时间(秒)
7、修复已知bug
8、优化插件

------------------------------------------------
2016.06.11
最强自定义插件v1.7.6 版

1、添加进群审核功能(支持正则)
2、添加非管理邀请人进群时事件功能
3、添加敏感词监控时,-2表示踢出本群并不允许加群

------------------------------------------------
2016.06.07
最强自定义插件v1.7.5 版

1、优化女仆聊天速率
2、添加群黑名单功能,加入黑名单的群将无法使用最强自定义插件任何功能
3、添加个人黑名单功能,加入黑名单的号码将无法使用最强自定义插件任何功能
4、修复Pro 无法10连赞bug
5、修复无法保存含有 单引号 ' 指令或内容的bug
6、添加指令增加或修改时,自动识别是否模糊、正则指令的功能,例如:内容含有[关键词后内容]时,指令主动开启模糊匹配
7、最强编辑器升级2.6,修复无法保存 含有单引号的Bug
8、优化获取cookie功能

------------------------------------------------
2016.05.12
最强自定义插件v1.7.4 版

1、添加变量 [Lua xx]   详情请看新版最强编辑器 或 变量列表.ini
2、添加变量 [执行Lua]  详情请看新版最强编辑器 或 变量列表.ini
3、优化最强编辑器
4、修复无法使用连赞问题
5、修复使用 <隐藏> <注释> 时cpu暴涨问题
6、修复退群加黑无法开关问题

------------------------------------------------
2016.05.08
最强自定义插件v1.7.3 版

1、修复 主人发送 【运行测试】 和 【变量测试】 时删除某些文字问题
2、添加 主人私聊机器人进行【运行测试xx】和【变量测试xx】两个命令
3、修复 Air使用【[赞]】变量时出错问题
4、开放变量 [删群文件 xxx] 其中xxx表示群文件ID并非序号,上传群文件时能获得[文件ID],你可以记录下来
5、修复 指令保存CQ码时无法识别问题
6、修复 运行测试 或 变量测试时 无法隐藏注释内容
7、添加 用[QQ音乐 xx]变量点歌时,可在群也可私聊机器人发送歌曲序号进行听歌
8、添加 最强管理员可以私聊机器人对指令进行增删改查功能
9、为求变量代码一致,添加四个新变量 [调用xx] [高级调用xx] [隐藏 xxx 隐藏] [注释 xxxx 注释]
   用法跟<调用xx> <高级调用xx> <隐藏 xxx 隐藏> <注释 xxxx 注释>一样,但是注意,两种变量不可用在一起

10、修复在群直接运行格式化了的代码时错位问题
11、增强判断变量 添加 ≥ ≤ 两个符号的判断
12、添加 Sqlite3 数据库变量 [Sqlite xx,yy] xx表示 数据库文件,yy表示要执行的SQL语句

13、添加 MySql 数据库变量 [MySql <1>,<2>,<3>,<4>,<5>,<6>]
    参数<1>的名称为“MySql服务器地址”,本参数的作用是设置MYSQL服务器的地址。请输入您想要连接的MySql服务器的地址,如果为空或字符串"localhost",则是到本地主机的一个连接。
    参数<2>的名称为“用户名”,本参数的作用是设置您的用户名,如果为空,为当前用户。
    参数<3>的名称为“密码”,本参数的作用是设置您的密码,如果为空,且USER表中设置了“空字段可用”属性则可以匿名登陆。
    参数<4>的名称为“数据库名”,本参数的作用是设置您想要访问的数据库,如果为空则为默认数据库。
    参数<5>的名称为“端口”,本参数的作用是设置您想要连接的MySql服务器的端口,如果为空则为默认端口。
    参数<6>的名称为“SQL语句”

14、修复聊天女仆开关失效问题
15、添加聊天女仆音乐卡片模式(可切换成普通语音)

------------------------------------------------
2016.05.08
最强自定义插件v1.7.2 版

1、修复  查找指令xx  重复回复数字刷屏Bug
2、修复  最强编辑器 崩溃时数据丢失问题,若编写着数据时编辑器崩溃,请打开编辑器旁的【最强编辑备份数据.txt】文件
3、添加变量 [usc2到ansi xx] 详情请看 编辑器变量列表最后几个
4、添加变量 [ansi到usc2 xx] 详情请看 编辑器变量列表最后几个

------------------------------------------------
2016.05.08
最强自定义插件v1.7.1 版

1、添加变量 [最强主人号码]
2、添加变量 [最强管理员号码]
3、修复 敏感词无法识别bug
4、增强命令:查找指令xxx
5、修复无法查看含有CQ码指令或内容的指令

已知:
不支持2003系统,请使用更高的系统
部分变量不支持酷Q Air,例如:图片类 音乐类 赞等,若发现报错,请删除变量

------------------------------------------------
2016.05.07
最强自定义插件v1.7.0 测试版

1、添加全局敏感词
2、添加变量[Face  xx] [Emoji  xx] 其中,xx表示表情序号
3、添加变量[推荐名片  xxx] [推荐群 yy] 其中xx表示QQ号,yy表示群号
4、添加变量[Shake],本变量只对机器人好友私聊有效(抖动窗口)
5、添加变量[Image  xxx] 其中xxx即可表示相对路径(酷Q\data\image 下的图片名)也可表示绝对路径(电脑上任意一个位置的图片)也可表示网络图片(http开头的一个图片地址)
5、添加变量[Record  xxx] 其中xxx即可表示相对路径(酷Q\data\Record 下的语音文件名)也可表示绝对路径(电脑上任意一个位置的语音文件)也可表示网络图片(http开头的一个录音地址)
6、开启新窗口(其他功能-聊天女仆)
7、优化插件
8、更新最强编辑器

------------------------------------------------
2016.05.06
最强自定义插件v1.7.0 测试版

1、优化编辑器
2、增强赞变量[赞 xxx,yy],xxx 表示号码,yy 表示赞次数,范围在1到10,当只有[赞 xxx]时表示赞一次
3、添加变量[取重复文本 ①,②] ① 表示重复次数、②表示要重复的内容
4、添加变量:[图片识别颜值 xxxx][图片识别关系 xxxx][图片识别请客 xxxx][图片识别穿衣 xxxx]xxxx表示图片网址,返回内容表示识别指数文本提示语
5、增加新命令:查找指令xxx

1.7.0 测试版 (20160421)
1、修复部分电脑无法使用
2、添加变量[英文发音 xxx ] xxx表示一个或一句英文
3、添加变量:[取余 xx , yy][取商 xx , yy][取积 xx , yy][取和 xx , yy][取差 xx , yy],其中xx yy分别表示数字
4、添加变量:[Java xxxx][C语言 xxxx][C++ xxxx][Php xxxx][Perl xxxx][Python xxxx][Tcl xxxx][Ruby xxxx],其中xxxx表示代码内容

------------------------------------
1.7.0 测试版 (20160415)

1、修复CPU 暴涨问题

2、修复已知bug

3、优化插件

---------------------------------------
1.6.9 数据库版更新日志

160411

1、恢复指令增删改查功能。
   远程修改模板小技巧:
  (1)把模板文件放置最强根目录(com.7ian.menu文件夹)下
  (2)改文件名为“最强菜单.db”
  (3)正确操作以上步骤即可远程增删改查修改

2、开放“发公告”“写作业”功能

3、修复女仆聊天bug

160410

1、废除vip跟免费用户的区别,功能开放

2、修复内存错误

3、模板改为数据库形式,注意,只支持*.db文件,不支持*.ini

4、不能使用指令增删改查,即是:
   ①  指令+xx=yy
   ②  指令-xx
   ③  匹配指令xx
   ④  权限指令xx
   ⑤  屏蔽指令xx
   ⑥  艾特指令xx
   ⑦  正则指令xx
   ⑧  查看指令xx
   以上命令暂时不能使用,本数据库版本正处于测试阶段,暂不添加以上功能

5、开放女仆聊天,旧用户请删除 最强目录下的 “女仆聊天.ini”,
   启动插件即可生成一个新的“女仆聊天.ini”文件,
   命令及提示相关设置请到该文件进行修改,注意,命令修改后需要重启机器人才能生效。

6、开放原本VIP版专有的群管功能“敏感词监控”,详情请看群管设置

7、关于数据库模板格式:
  (1)可参考官方分享的模板数据格式
  (2)注意,模板文件名跟模板名称必须一致才能有效
  (3)数据库文件扩展名必须是 db  即为 Sqlite文件

8、关于数据库菜单:
  格式跟模板一致,把文件命名“最强菜单.db”放置最强根目录(com.7ian.menu文件夹)即可

160120
1、指令+最强#等于号自定义=我喜欢  就相当于:新指令:最强=自定义   返回:我喜欢
2、指令的增删改查功能修复
3、修复已知bug

160114
1、添加正则指令功能,最强管理员可发送“正则指令xxx”对该指令进行正则开关;
2、使用正则指令后可使用以下变量:[关键词匹配xx] [关键词子匹配xx,yy],文中字母代表数字,例如:有正则指令“喜欢(.*?)自定义”,群员发送“我喜欢最强自定义”则:[关键词匹配1]=喜欢最强自定义,[关键词子匹配1,1]=最强。
3、添加群管敏感词监控功能

若2003 和部分xp系统报错,请及时向作者反馈,作者QQ:541980200  验证码:反馈bug

1、新用户,把  com.7ian.menu.cpk 放入 酷Q\app文件夹中

1、新用户,欢迎加群咨询:群号257628384

4、新用户,开启女仆时每个人一发言就提示可以关闭;只需把回复内容清空即可

5、老用户,可直接替换  com.7ian.menu.cpk 文件即可

6、老用户,可更换【最强编辑器】和【变量列表.ini】文件,建议更换(请先下载“编辑器”)

------------------------------------------------------------------------

关于主人号码跟管理员号码(位于文件:最强设置.ini):

1、主人号码只能填一个,仅可使用两个命令:
   支持私聊
   ①  运行测试xx
   ②  变量测试xx

2、管理员号码可填多个,仅可使用以下命令:
   支持私聊
   ①  指令+xx=yy
   ②  指令-xx
   ③  匹配指令xx
   ④  权限指令xx
   ⑤  屏蔽指令xx
   ⑥  艾特指令xx
   ⑦  正则指令xx
   ⑧  查看指令xx
   ⑨  查找指令xx

3、管理员号码请用 | 分隔开

4、管理员可发送对女仆进行总开关

5、主人没有管理员的权限,请自行区分添加

6、群黑名单每个群之间请用 | 分隔开

7、QQ黑名单每个号码请用 | 分隔开

8、指令添加分隔符是,指令+xx=yy 的 =

9、过滤所有[CQ:at,qq=xx] 关闭时,艾特某人最强能收到

最强自定义 1.11.09 版(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