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E555和TDA1521组成D类功放的制作问题

楼主(2018-04-19):
关于NE555和TDA1521组成D类功放的制作问题
我的板子完全按电路图接的,NE555做了点小调整,使NE555调制信号产生100左右KHz的方波,占空比随输入信号大小而线性变化,TDA1521的1和9脚都有调制信号输入,但只有6脚清晰的输出音频,4脚却输出杂音,没含音频信号,换了芯片,喇叭也这样。通电十几分钟,芯片很烫,而且双12V,30VA的变压器有些发热,4脚解调的二阶低通滤波的电感有些烫,请问各位大佬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各位有经验的请指导一下,谢谢(电源有点瑕疵,带上负载,正极15V左右,负极14V半,新手,板子采用了一点接地,我画的比较丑 最右为我的参考电路图)

网友A:
现在高保真的D类功放很多,效率高,保真度也不错,结构还简单,所以没必要这样自制。当然,如果是为了实验,当我没说。

网友B:
哪路有问题就查那路有什么地方不妥,或者把信号源对调一下看结果再去处理了

网友C:
加大接地线面积,最好用同一个高频源,处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路有问题就查那路有什么地方不妥,或者把信号源对调一下看结果再去处理了

就芯片1脚有正常方波输入,4脚就没输出了,输出全是杂波,换了芯片也是这样,但电路检查了没什么器件有问题,左右声道都是对称的,就不明白为什么6脚有输出正常工作,4脚就全是杂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地线

那个PCB地线我是用飞线接的2和8同相输入端接的耳机插口那儿的信号地,3接的电源地

网友B:
看着原理图 TDA1521的②,③,⑧ 是相连的可 PCB 板上却不是

因为是双电源的关系可能就会有一路输出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原理图 TDA1521的②,③,⑧ 是相连的可 PCB 板上却不是

因为是双电源的关系可能就会有一路输出不正 ...

那个PCB地线我是用飞线接的,2和8是同相输入端我接的耳机插口那儿的信号地,3接的电源地

网友E:
从PCB图上看,U3的2脚和8脚相连后却是悬空了。这样应该是两个声道都不能正常工作,可你说一个声道正常另一个声道不正常。那就郁闷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PCB地线我是用飞线接的,2和8是同相输入端我接的耳机插口那儿的信号地,3接的电源地

恰恰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会让楼主遇上这档事看图修改,打叉处悬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PCB图上看,U3的2脚和8脚相连后却是悬空了。这样应该是两个声道都不能正常工作,可你说一个声道正常另一 ...

那个PCB地线我是用飞线接的,2和8是同相输入端我接的耳机插口那儿的信号地,3接的电源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恰恰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会让楼主遇上这档事看图修改,打叉处悬空即可

好的,谢谢大佬,我去尝试下,非常感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恰恰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会让楼主遇上这档事看图修改,打叉处悬空即可

请问大佬,还可能有别的么,我已经悬空了,但另一个喇叭仍然全是杂音,另一个喇叭就很好,好的喇叭是那边15.56V的供电电压,喇叭1.2V电压,杂音那边是-14.55V的供电电压,喇叭电压2V左右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恰恰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会让楼主遇上这档事看图修改,打叉处悬空即可

而且杂音那端的电感刚开始很烫

网友B:
U3 的②,⑧ 还是没撤掉与耳机信号地 SDG 的连接么?要是断开了 RA 与 SND 可以照旧

U3 ②,③,⑧ 是要改为接 GND

另外双电源的电压最好是平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U3 的②,⑧ 还是没撤掉与耳机信号地 SDG 的连接么?要是断开了 RA 与 SND 可以照旧

U3 ②,③,⑧ 是要改 ...

哦,好的,那耳机和那个NE555的那里信号地最后要和电源地接在一起么

网友B:
能提供楼主所使用的电源电路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提供楼主所使用的电源电路图么?

其中P3连接变压器输出的三个抽头和整流电路,P1为直流输出的接头,1为16V,2为地,3为-16V
感谢回复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提供楼主所使用的电源电路图么?

其中,P3连接双12V 30VA变压器输出线圈的三个抽头和整流电路,P1为直流电压的输出接口,1为16V,2为地,3为-16V。
感谢回复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