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程序运行有的时候会出现主函数不运行的情况求助

楼主(2018-04-19):
程序运行有的时候会出现主函数不运行的情况,重新建工程将代码复制过去程序就可以运行,原因是什么???有没有人遇到过,还有有的时候明明程序前一天晚上运行完全没问题,第二天运行程序就死机,keil非法退出后,程序和keil都死机了,有没有什么方法或者建议的

网友A:
我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板子上的晶振是25M,代码里的系统时钟设置是8M,第一次下载后能执行,复位后就不能执行了.只有用ST LINK重新把STM32芯片擦除才又能执行一次.请楼主检查一下是否存在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