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Inkscape制作NC文件

楼主(2018-04-19):
准备一个图案。

在开始菜单中找到“微雕管家\其他软件\inkscape”,运行。

选择菜单,文件,文档属性

设置页面为自定议尺寸,单位为mm,高度为38mm,宽度为38mm

设置完后,点工具栏上的放大镜,可以使视图的大小合适窗体。

点菜单,文件,导入。导入一个图片文件,也可以直接把图片文件拖到Inkscape中。

选择你的LOGO

也可以QQ截个图后,从inkscape 菜单里选择粘贴

如果图案大小不合适,选中图案,按住Ctrl              键,用鼠标移四周黑色的箭头,可以调整大小,最后移动图案,使其在文档区域内。

确保选中图案。点路径菜单,“提取位图轮廓”

参数如下

点更新,你应该能在右边的预览中看到图案,如果看不到,可以调小阈值试试。

确定后,点菜单,扩展,Laserengraver-》laser

这个界面是英文的,我们只要关心的是如红框所示的雕刻速度,一般我会填30~50之间。然后点“应用”。等待,如果图案比较复杂,需要较长时间。

“正在处理”的框框消失后,在C盘的output文件夹下,就会一个新的nc文件。

用微雕管家,导入这个文件,就可以雕刻了。

以上教的是把图片变成路径,如果你要雕刻文字,也是类似的。在inkscape左边的工具栏中,点“A”,在文档中输入文字。

输入好文字后,选中文字,点菜单“路径”“对象转化成路径”。之后的操作,跟图片提取轮廓之后的操作就是一样的了。

常见问题

  • 提示“未找到雕刻机,请检查一下USB连接线”
出现这种情况,一可能是线没接好,二可能是没安装好驱动。可以打开设备管理器,点开“端口(COM 和 LPT)”,看一下设备有没有被识别出来。

  • 烧不出雕刻痕迹
表现:激光头可以移动,但是无法在物体表面烧出痕迹。
分析:一般是两种原因。一是被刻物体不合适本雕刻机雕刻,如金属、陶瓷等太硬、太白的物体。另一种情况是焦点没有对好,我们出货时,是用硬纸板来测试的,焦点调到适合雕刻纸板厚度相当高度的物体。如果您要刻的物体稍高,激光照到物体上的光点就会较大,力量不集中,烧不动。此时可以戴上防护眼镜,用Grbl Controller打开激光,慢慢左右拧动激光头的最下部的调节圈,注意观察光点大小变化,尽量调到最小,当被刻物体冒出细细的烟,光点的大小就合适了。

http://www.51hei.com/bbs/dpj-11379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