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5611大气压强传感器的IIC驱动源码

楼主:
分享ms5611的IIC驱动源程序资料:

#include "main.h"

/*变量声明----------------------------------------------------------------*/
uint16_t Cal_C[7];  //用于存放PROM中的6组数据
uint32_t D1_Pres,D2_Temp; // 存放数字压力和温度
float Pressure;             //温度补偿大气压
double dT;
float Temperature,Temperature2;//实际和参考温度之间的差异,实际温度,中间值
double OFF,SENS;  //实际温度抵消,实际温度灵敏度
float Aux,OFF2,SENS2;  //温度校验值

uint32_t ex_Pressure;           //串口读数转换值
uint8_t  exchange_num[8];

/***初始化函数**/
void MS561101BA_Init(void)
{
        my_IIC_Init();
        MS561101BA_Reset();
        delay_ms(100);
        MS561101BA_readPROM();
        delay_ms(100);
}

/***软复位函数****/
void MS561101BA_Reset(void)
{
    IIC_Start();
    IIC_Send_Byte(MS561101BA_Device_Address);
    while(IIC_Wait_Ack());
    delay_us(100);
    IIC_Send_Byte(MS561101BA_RESET);
    while(IIC_Wait_Ack());
    delay_us(100);
    IIC_Stop();
}

//从PROM读取出厂校准数据
void MS561101BA_readPROM(void)
{
   u16 data1,data2;
   u8  i=0;
   for(i=0;i<=6;i++)
   {
     /***********************************/
      IIC_Start();
      IIC_Send_Byte(MS561101BA_Device_Address);//写入从设备地址,并设定为写入模式
      while(IIC_Wait_Ack());
      delay_us(100);
      IIC_Send_Byte(MS561101BA_PROM_BASE_ADDR+i*2);//写入寄存器地址,准备读取数据
      while(IIC_Wait_Ack());
      delay_us(100);
      IIC_Stop();

      delay_us(100);
      IIC_Start();
      IIC_Send_Byte(MS561101BA_Device_Address+0x01);//写入从设备地址,并设定为读取模式
      while(IIC_Wait_Ack());
      delay_us(100);
      data1=IIC_Read_Byte(1);
      data2=IIC_Read_Byte(0);
      IIC_Stop();
      delay_ms(10);
      Cal_C[i]=(data1<<8)|data2;
   }
}

/******读取信息函数******/
uint32_t MS561101BA_DO_CONVERSION(u8 command)
{
            u32 conversion=0;
        u16 conv1,conv2,conv3;

        IIC_Start();
        IIC_Send_Byte(MS561101BA_Device_Address);//写入从设备地址,并设定为写入模式
        while(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command);        //写入寄存器地址(指令),准备读取数据
        while(IIC_Wait_Ack());
        IIC_Stop();

        delay_ms(20);

        IIC_Start();
        IIC_Send_Byte(MS561101BA_Device_Address);
        while(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0x00);
        while(IIC_Wait_Ack());
        IIC_Stop();//I2C ADC read sequence

        delay_ms(10);
        IIC_Start();
        IIC_Send_Byte(MS561101BA_Device_Address+1);
        while(IIC_Wait_Ack());
        conv1=IIC_Read_Byte(1);
        conv2=IIC_Read_Byte(1);
        conv3=IIC_Read_Byte(0);
        IIC_Stop();

        delay_ms(10);
        conversion= (conv1<<16) + (conv2<<8) + conv3;

        return conversion;

}

//读取数字温度
void MS561101BA_GetTemperature(u8 OSR_Temp)
{

        D2_Temp= MS561101BA_DO_CONVERSION(OSR_Temp);
        delay_ms(10);

        dT=D2_Temp - ((((unsigned long)Cal_C[5])<<8)*1.0);
        Temperature=2000+dT*((u32)Cal_C[6])/8388608.0;//2007等于20.07摄氏度

}

//读取大气压强
void MS561101BA_GetPressure(u8 OSR_Pres)
{
      float Aux,OFF2,SENS2;  //温度校验值
      D1_Pres=MS561101BA_DO_CONVERSION(OSR_Pres);
      delay_ms(10);
      OFF=(u32)(Cal_C[2]<<16)+((u32)Cal_C[4]*dT)/128.0;
      SENS=(u32)(Cal_C[1]<<15)+((u32)Cal_C[3]*dT)/256.0;
      //温度补偿
              if(Temperature < 2000)// second order temperature compensation when under 20 degrees C
        {
                Temperature2 = (dT*dT) / 0x80000000;//(0x80000000是2的31次方)
                Aux = (Temperature-2000)*(Temperature-2000);
                OFF2 = 2.5*Aux;
                SENS2 = 1.25*Aux;
                if(Temperature < -1500)
                {
                        Aux = (Temperature+1500)*(Temperature+1500);
                        OFF2 = OFF2 + 7*Aux;
                        SENS2 = SENS + 5.5*Aux;
                }
        }else  //(Temperature > 2000)
        {
                Temperature2 = 0;
                OFF2 = 0;
                SENS2 = 0;
        }

        Temperature = Temperature - Temperature2;
        OFF = OFF - OFF2;
        SENS = SENS - SENS2;

        Pressure=(D1_Pres*SENS/2097152.0-OFF)/32768.0;//100009= 1000.09 mbar
        //一个标准大气压的压强是1.013x10^3mbar
}

void MS561101BA_data_transfer(void)
{
  long temp_transfer=0;
  long press_transfer=0;
  unsigned char temp_exchange_number[]={'0'};
  unsigned char press_exchange_number[]={'0'};
  u8 temp_datalen=0,press_datalen=0,i=0;

  if(Temperature<0)
  {
    temp_transfer=(long)(-Temperature);//(注意此单位是100*摄氏度,需将温度转换成摄氏度为单位)
    temp_exchange_number[0]='-';
  }
  else
  {
    temp_transfer=(long)Temperature;//(注意此单位是100*摄氏度,需将温度转换成摄氏度为单位)
    temp_exchange_number[0]='\0';
  }

  if(temp_transfer>=0&&temp_transfer<=9999)
  {
    temp_datalen=6;
    temp_exchange_number[1]=((u16)(temp_transfer/1000.0f)+0x30);//十位
    temp_transfer=temp_transfer%1000;

    temp_exchange_number[2]=((u16)(temp_transfer/100.0f)+0x30);//个位
    temp_transfer=temp_transfer%100;

    temp_exchange_number[3]='.';

    temp_exchange_number[4]=((u16)(temp_transfer/10.0f)+0x30);
    temp_transfer=temp_transfer%10;

    temp_exchange_number[5]=((u16)(temp_transfer)+0x30);

    printf("当前温度是:");
    for(i=0;i<6;i++)
    {
      printf("%c",temp_exchange_number[i]);
    }
    printf("°C   \r \n");
  }
  if(temp_transfer>=10000)
  {//温度大于100度
    temp_datalen=7;
    temp_exchange_number[1]=((u16)(temp_transfer/10000.0f)+0x30);//百位
    temp_transfer=temp_transfer%10000;

    temp_exchange_number[2]=((u16)(temp_transfer/1000.0f)+0x30);//十位
    temp_transfer=temp_transfer%1000;

    temp_exchange_number[3]=((u16)(temp_transfer/100.0f)+0x30);//个位
    temp_transfer=temp_transfer%100;

    temp_exchange_number[4]='.';

    temp_exchange_number[5]=((u16)(temp_transfer/10.0f)+0x30);
    temp_transfer=temp_transfer%10;

    temp_exchange_number[6]=((u16)(temp_transfer)+0x30);

    printf("当前温度是:");
    for(i=0;i<temp_datalen;i++)
    {
      printf("%c",temp_exchange_number[i]);
    }
    printf("°C   \r \n");
  }

  /*********发送气压大小***********/
  if(Pressure<0)
  {
    press_transfer=(long)(-Pressure);//(注意此单位是100*摄氏度,需将温度转换成摄氏度为单位)
    press_exchange_number[0]='-';
  }
  else
  {
    press_transfer=(long)Pressure;//(注意此单位是100*摄氏度,需将温度转换成摄氏度为单位)
    press_exchange_number[0]='\0';
  }

  if(press_transfer>=0&&press_transfer<=99999)
  {
    press_datalen=7;
    press_exchange_number[1]=((u16)(press_transfer/10000.0f)+0x30);//百位
    press_transfer=press_transfer%10000;

    press_exchange_number[2]=((u16)(press_transfer/1000.0f)+0x30);//十位
    press_transfer=temp_transfer%1000;

    press_exchange_number[3]=((u16)(press_transfer/100.0f)+0x30);//个位
    press_transfer=temp_transfer%100;

    press_exchange_number[4]='.';

    press_exchange_number[5]=((u16)(press_transfer/10.0f)+0x30);
    press_transfer=temp_transfer%10;

    press_exchange_number[6]=((u16)(press_transfer)+0x30);

    printf("当前气压是:");
    for(i=0;i<press_datalen;i++)
    {
      printf("%c",press_exchange_number[i]);
    }
    printf("mbar   \r \n");
  }

  if(press_transfer>=100000)
  {
    press_datalen=8;
    press_exchange_number[1]=((u16)(press_transfer/100000.0f)+0x30);//千位
    press_transfer=press_transfer%100000;

    press_exchange_number[2]=((u16)(press_transfer/10000.0f)+0x30);//百位
    press_transfer=press_transfer%10000;

    press_exchange_number[3]=((u16)(press_transfer/1000.0f)+0x30);//十位
    press_transfer=press_transfer%1000;

    press_exchange_number[4]=((u16)(press_transfer/100.0f)+0x30);//个位
    press_transfer=press_transfer%100;

    press_exchange_number[5]='.';

    press_exchange_number[6]=((u16)(press_transfer/10.0f)+0x30);
    press_transfer=press_transfer%10;

    press_exchange_number[7]=((u16)(press_transfer)+0x30);

    printf("当前气压是:");
    for(i=0;i<press_datalen;i++)
    {
      printf("%c",press_exchange_number[i]);
    }
    printf("mbar   \r \n");
  }

}

/*****   brief     获取ms5611的数据并写出onenet平台要求的Http协议格式   *****/
void  get_ms5611_data(void)
{
      char data[25]={0};
      MS561101BA_GetTemperature(MS561101BA_Temp_D2_OSR_4096);
      MS561101BA_GetPressure(MS561101BA_Press_D1_OSR_4096);
……………………

以上2个文件51hei附件下载:

网友A(2020-10-18):
读出的数据是是矫正过的,还是未矫正的,如果是未矫正的压强,该如何与温度矫正呢

网友B(2021-11-02):
很好的资料,已下载,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