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板问题,芯片插上去没有任何反应,电源灯亮 求解?

楼主:
昨天做了一块板子发现芯片插上去没有任何反应,电源灯亮,
按键的时候 引脚电压也会降低,但是芯片不输出,也就 是芯片管脚电压不会变,led不亮
芯片是好的,焊点也检查了好几遍,蜂鸣器,晶振,复位电路都正常
板子到底是什么问题,有没有碰到这个问题的大佬给个提示。

网友A(2018-04-20):
系统要正常运行的3个必备条件:1.电源正常、2.时钟振荡正常、3.复位电路正常。看你的图中复位电路的插针空的,要短接C51与RST两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系统要正常运行的3个必备条件:1.电源正常、2.时钟振荡正常、3.复位电路正常。看你的图中复位电路的插针空 ...

程序也要烧写正常。

网友C:
最重要的是程序要烧写正常

网友D:
程序没问题 准备焊掉多余电路 留下电源晶振 等等一个个测试

网友E:
程序烧进去了没

网友F:
程序内管脚设置正确吗

网友G:
你看看你的上拉电阻够不够啊

网友G:
是不是上拉电阻 不够啊?

网友H:
程序要烧录正常

网友I:
电源和晶振用示波器点一下对不对,再点一下复位电路
都没问题的话跟着上电用示波器看时序到底哪里有问题

网友J:
大概看了你的原理图,这个是ISP下载的吧,你用STC芯片,怎么可以用这种接口下载呢?这个应该是AT的下载接口吧,你试按下AT的芯片,或者换下载口

网友D:
瓷片电容选错了 原来104现在33pf 有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