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控HMI与单片机通讯案例(含单片机底层程序源码)

楼主(2018-04-20):
看到51hei上面有多人需要给大家分享下显控HMI与单片机通讯案例(含单片机底层),显控触摸屏盒51单片机通过MODBUS协议通讯,读写数据和监视位状态,附触摸屏案例和单片机工程源码与快速接线模块。

还附带了单片机MODBUS通信测试.drw文件.

/********************************************
  samkoon深圳显控自动化技术
**********************************************/
/********文件信息*****************************
名称:main.c
功能:系统执行文件
创建者:徐思*
适用工程:MODBUS RTU SALVE 通信单片机底层案例
***********************************************/

/********************************************************************************
本段程序用于和samkoon触摸屏使用MODBUS RTU协议通信,单片机作为从站,232连接
samkoon MODBUS 主站功能码说明:
1、0x:读写位状态,读时发功能码 01 写时发功能码05;
2、1x:读输入位状态;发功能码 02;
3、3x:读输入寄存器,发功能码 04;
4、4x:读写寄存器,读时发功能码 03,写时发功能码 06,写32位时发功能码 10;
5、3X-D:读两个寄存器 功能码:03;
6、4X-D:写两个寄存器,功能码 10,读32位时读上来的数据和使用4X高低字节刚好相反
7、3x_bit:读输入寄存器的位,发功能码:04;
8、4x_bit:读写寄存器的位,读时发功能码:03,写时发功能码:06;
**********************************************************************************/

/*---如果要在程序使用该程序,请在程序中注明使用了显控公司资料---*/
/*---如果要在文章使用该程序,请在文章中注明使用了显控公司资料---*/

#include"main.h"

u8 Reciver_Buf;
u8 rece_index=0;
u8 idata sendBuf[75];  //定义发送数组,最大允许发送32个字,64个字节
u8 idata receBuf[75];        //定义接收数组,最大允许接收32个字,64个字节写入
u8 *ps=sendBuf;
u8 *pr=receBuf;
u8 comm_END;
u8 comm_time_out;
u8 Reciver_bit=0;
u16 R_ISP_L;
u16 R_ISP_H;

/*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
{
  int i;

  TMOD=0X21;   //设定定时器1的工作方式为2,及8位初值自动重装的8位定时器,用于产生波特率,T0工作方式1,用于判断通信帧结束
  TH1=0XFD;    //设置定时器的初值为0xfd,是按照9600的波特率计算出来的数值
  TL1=0XFD;    //定时器高低位数值一样,方式2下,定时器自动将高位的数值装入低位,所以设定的时间要一致
  TH0=(65536-11111)/256;  //T0设定为1ms定时器, 用于判断通信帧结束,同时可用于其他的定时作用
  TL0=(65536-11111)%256;  //T0低位
  TR1=1;       //启动T1定时器

  REN=1;      //运行串口接收数据,REN=1允许串口接收,REN=0禁止串口接收数据
  SM0=0;      //设置串口工作方式为1,即10位异步通信,1起始位,8数据位,1停止位
  SM1=1;      //同上,REN、SM0、SM1同属于SCON寄存器,但是SCON寄存器允许位寻址
  EA=1;       //开总中断
  ES=1;       //开串口中断
  ET0=1;      //开定时器中断
  TR0=1;       //启动T0定时器

  P1=0xff;            //复位所有输出
  relay=1;
  bee=1;

  for(i=0;i<32;i++)          //复位所有
  {
   *(pb+i)=0;
   *(pw+i)=0;
   inputBit[i]=0;
  }
  for(i=0;i<32;i++)                   //读出存在内部E2PROM内的值
  {
     R_ISP_L=read_ISP(0x2000+i*2);     //读出数据低位
         R_ISP_H=read_ISP(0x2000+i*2+1);   //读出数据高位
    *(pw+i)=((R_ISP_H<<8)&0xff00)+(R_ISP_L&0Xff); //组合数据
  }

}

/*********************************************************************************
手动调试函数,通过在触摸屏上操作相对应的位来控制单片机的手动输出
相对应的位说明:
0x0: 手动自动切换位,0:自动,1:手动
0x1-0x10;输出口1-10;
***********************************************************************************/
void adj()
{
     u8 i,j=0;       //j要有初值=0;
         for(i=1;i<9;i++)
         {
           j=(u8)((*(pb+i)&0x01)<<(i-1))+j;
         }
         P1=~j;
        relay=(~(*(pb+9)))&0x01;
        bee=(~(*(pb+10)))&0x01;

}

/**********************************************************************************

将数值保存在内部E2PROM中
0x11:在触摸屏上的保存按钮
************************************************************************************/
void saveData()
{
  u8 i;
  sectorerase(0x2000);           //擦除扇区,这边写入的是第一扇区,在擦除是整个扇区被擦除
  for(i=0;i<32;i++)
  {
    write_ISP((0X2000+i*2),(*(pw+i)&0xff));     //保存低8位数据
        write_ISP((0x2000+i*2+1),((*(pw+i)>>8)&0xff));  //保存高8位数据
  }
    *(pb+11)=0;                   //保存按妞复位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                    //执行初始化程序
while(1)                  //执行运行程序
{
   if(*(pb+0)) adj();         //手动调试
   if(*(pb+11)) saveData();   //保存数值

}
}
/*串口中断服务*/
void ser() interrupt 4           //串口中断的序号是4
{
         RI=0;                        //产生串口中断时RI被硬件置1,在串口中断服务程序中需要用软件清0;
         comm_END=4;                  //9600的波特率下,等待3.5个字节需要约4ms的时间
         Reciver_bit=1;              //产生一次中断置一次位
         Reciver_Buf=SBUF;                    //将接收到的数据赋给一个变量;
         receBuf[rece_index++]=Reciver_Buf;   //将接收到的数据存入接收数组
}

/*T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comm_stop() interrupt 1
{
  u8 i;
  TH0=(65536-11111)/256;  //重装T0
  TL0=(65536-11111)%256;  //T0低位
  if(Reciver_bit&&comm_END!=0)
    comm_END--;
  if(comm_END==0)
   {
     Reciver_bit=0;                     //帧接收,对标志位清零
     if((*(pr+0)==0x01||*(pr+0)==0x00)&&rece_index>=8)    //判断是否为本站地址或者是广播地址,有效报文的字节数量最少是8个字节
       {
              AnalyzeRecieve();                              //分析并生成响应报文
                  if(*(pr+0)==0x01)                              //广播模式下不用返回
              send_comm();                                   //发送响应报文
       }
        comm_END=4;                                //重新赋延时初值
        rece_index=0;                                   //数组长度清零
        for(i=0;i<75;i++)                            //清空接收数组
        receBuf[i]=0;
        Reciver_Buf=0;
   }

}

/********************************************
  samkoon
**********************************************/
/********文件信息*****************************
名称:main.h
功能:本段程序实现数据的E2PROM操作,实现数据断电保持功能
创建者:徐思坤
适用工程:MODBUS RTU SALVE 通信单片机底层案例
***********************************************/

/*---如果要在程序使用该程序,请在程序中注明使用了显控公司资料---*/
/*---如果要在文章使用该程序,请在文章中注明使用了显控公司资料---*/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main.h"
//#define _nop_()     //定义一个空函数

/***************************************************************
* 定义ISP/IAP操作命令,控制寄存器地址:ISP_CMD E5H             *
* 1、0x00:  待机命令,ISP无操作;                              *
* 2、0x01: 对用户的应用程序FLASH区及数据FLASH区字节读         *
* 3、0x02:  对用户的应用程序FLASH区及数据FLASH区字节编程       *
* 4、0x03:        对用户的应用程序FLASH区及数据FLASH区字节擦除       *
***************************************************************/
#define RDCommand 0x01
#define PRGCommand 0x02
#define ERASECommand 0x03

#define waittime 0x01       //定义CPU的等待时间

/*开始ISP寄存器声明*/

sfr ISP_DATA=0xE2;         //FLASH数据寄存区
sfr ISP_ADDRH=0xE3;        //FLASH高字节地址寄存器
sfr ISP_ADDRL=0xE4;        //FLASH低字节地址寄存器
sfr ISP_CMD=0xE5;       //FLASH命令寄存器
sfr ISP_TRIG=0xE6;       //FLASH命令触发寄存器
sfr ISP_CONTR=0xE7;       //ISP/IAP控制寄存器

/*打开ISP/IAP功能*/

void ISP_enable(void)
{

//        ISP_CONTR=ISP_CONTR&0X18;     //初始化SP/IAP控制寄存器;
        ISP_CONTR=waittime;           //写入硬件延时,注意这边是“|”运算
        ISP_CONTR=ISP_CONTR|0x80;      //打开ISPEN,运行写入,注意是“|”运算

}

/*关闭ISP/IAP功能*/

void ISP_disable(void)
{
  ISP_CONTR=ISP_CONTR&0x00;      //关闭ISPEN,运行写入,注意是“&”运算
  ISP_TRIG=0x00;                 //清空ISP命令控制触发器
  ISP_CMD=0x00;
// EA=1;                          //打开中断
}

/*建立公用触发函数*/

void go_ISP(void)
{

  ISP_TRIG=0x46;         //触发ISP/IAP命令字节1,(固定)
  ISP_TRIG=0xB9;         //触发ISP/IAP命令字节2,(固定)
  _nop_();              //执行一个空函数
}

/*扇区擦除函数*/

void sectorerase(u16 addr)
{
   ISP_ADDRH=(u8)(addr>>8);        /*取地址的高位*/
   ISP_ADDRL=(u8)(addr&0xff);           //地址的低位
//  EA=0;             //关闭总中断
   ISP_enable();          //打开ISP/IAP功能
   ISP_CMD=ERASECommand;   //从新给ISP命令寄存器赋值,这边赋的是0x03,表示擦除
   go_ISP();                       //执行触发命令,将擦除命令写入
   ISP_disable();                  //关闭ISP功能
}

/*写数据函数(单个字节写入)*/

void write_ISP(u16 st_addr,u8 w_data)
{
  ISP_DATA=w_data;                //将要写入的数据存入ISP FLASH数据寄存区
  ISP_ADDRH=(u8)(st_addr>>8);        /*取地址的高位*/
  ISP_ADDRL=(u8)(st_addr&0xff);           //地址的低位
// EA=0;             //关闭总中断
  ISP_enable();          //打开ISP/IAP功能
  ISP_CMD=PRGCommand;   //从新给ISP命令寄存器赋值,这边赋的是0x02,表示写入
  go_ISP();                    //触发写入
  ISP_disable();               //关闭ISP功能
}

/*读数据函数(读单个字节)*/

u8 read_ISP(u16 rd_addr)
{
  ISP_ADDRH=(u8)(rd_addr>>8);        /*取地址的高位*/
  ISP_ADDRL=(u8)(rd_addr&0x00ff);           //地址的低位
  ISP_CMD=ISP_CMD&0xF8;           // 清空ISP命令寄存器的第三位
//  EA=0;                          //关闭总中断
  ISP_enable();                 //打开ISP/IAP功能
  ISP_CMD=RDCommand;           //从新给ISP命令寄存器赋值,这边赋的是0x01,表示读出
  go_ISP();                    //触发写入
  ISP_disable();               //关闭ISP功能
  return (ISP_DATA);          //返回读出的数据
……………………

显控HMI与单片机通讯案例(含单片机底层)

网友A(2018-07-01):
你好,我用功能代码1通讯,老是通讯超时,这个怎么办

网友A:
你好,我用功能代码01通讯,老是超时,怎么办了

网友B(2018-08-21):
51单片机接收到01,02,03等会作出响应。那显控触摸屏是在哪里设置发送01,02,03等modbus码??

网友C(2018-10-22):
还附带了单片机MODBUS通信测试.drw文件

网友D:
什么是特定用户啊 ,为什么我不能下载呢,我正在用一块显控屏 和AVr单片机的通信,正好借看下 先谢谢了

网友E(2018-11-29):
之前都是威纶通的,显控的modbus地址写不进去,不管从站或主站
各们可以说下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F:
我正在用一块显控屏 和RL78单片机的通信,正好借看下 先谢谢了

网友G(2019-03-14):
真好,正好要学习。

网友H(2019-07-20):
太好了,支持一下,谢谢

网友I:
这个链接显控哪一款的触摸屏啊

网友I(2019-11-07):
怎么修改输出点?有大师请指点下!谢谢

网友J(2022-02-09):
正在学习,很需要这方面的资料,谢谢

网友K(2022-04-07):
Hello
What kind of HMI to use

网友L(2022-10-25):
单片机用的啥型号的啊?

网友K:
MCU is  C51 modbus code

网友M(2023-03-20):
很好,这个正想学习

网友N(2023-10-21):
有没有指定具体需要用哪个型号的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