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rom处理

楼主(2018-04-20):
   ReadEEprom(SYSPARA_PAGE,SYSPARA_ADRE,SysPara,PARA_LEN);
//用此函数读出,其他不行
   CopyDat(SysBuf,SysPara,PARA_LEN);
//修改参数后,烧入程序,上电,用编程读出,就可以看出,有没有写进去
if(SysBuf[35]!=0x55)
{
        SysBuf[0]=18;   //初始化会把EEPROM的值变成默认值,必须这样设置
        SysBuf[1]=100;//up
        SysBuf[2]=50;//low
        SysBuf[3]=1;//上限回差,整数
        SysBuf[4]=1;//下限回差,整数
        SysBuf[5]=0;//sc的整数值
        SysBuf[6]=0;//小数点标志位
        SysBuf[7]=0;//NTC与PTC转换标志位
  SysBuf[8]=0;//up的正负符号位
  SysBuf[9]=0;//low的正负符号位
  SysBuf[10]=0;//修正符号位sc
  SysBuf[11]=0x03;//NTC的up1的高8位,十进制1000
  SysBuf[12]=0xE8;//NTC的up1的低8位
    // SysBuf[11]=0x00;
// SysBuf[12]=0x01;
  SysBuf[13]=0;//NTC的up1的符号位
  SysBuf[14]=0x01;//NTC的low1的高8位,十进制1000
// SysBuf[14]=0x00;//NTC的low1的高8位,十进制1000
// SysBuf[16]=0x01;//500大于256,所以用2个数组存储
  SysBuf[15]=0;//NTC的low1的符号位
  SysBuf[16]=0xF4;//NTC的low1的低8位,十进制1000
  SysBuf[17]=0x0A;//上限回差,小数初值
  SysBuf[18]=0x0A;//下限回差,小数初值
  SysBuf[19]=0;//sc的小数值
  SysBuf[20]=0;//sc的符号
  SysBuf[21]=0;//PTC上限报警的符号位,小数
  SysBuf[22]=0x03;//PTC上限报警的高8位,小数
  SysBuf[23]=0xE8;//PTC上限报警的低8位,小数
  SysBuf[24]=0; //PTC下限报警的符号位,小数
  SysBuf[25]=0x01;//PTC下限报警的高8位,小数
  SysBuf[26]=0xF4;//PTC下限报警的低8位,小数
  SysBuf[27]=0;//PTC上限报警的符号位,整数
  SysBuf[28]=0;//PTC上限报警的高8位,整数
  SysBuf[29]=100;//PTC上限报警的低8位,整数
  SysBuf[30]=0;//PTC下限报警的符号位,整数
  SysBuf[31]=0;//PTC下限报警的高8位,整数
  SysBuf[32]=50;//PTC下限报警的低8位,整数
  SysBuf[33]=0;//校准符号位
  SysBuf[34]=0;//校准值
  //SysBuf[35]=0;
     SysBuf[35]=0x55;//最后一个数组是求和,不能用
        //SysBuf[0]=18;
  //数组写错,造成显示异常,改正后,ok
  baocu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