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改造,给辛苦费

楼主(2018-04-20):
目前已经有了利用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的延时(按秒)、转动角度、等,需要在这个基础上加上 一天三次启动的定时系统。有没有码农知道怎么搞定的?

源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eeprom.h"

#define   N_ADDRESS                 3
#define   DIR_ADDRESS               7
#define   SPEED_ADDRESS            12
#define   SET_ANGLE_ADDRESS         5
#define   SET_TIME_ADDRESS         12

#define   MAX_PAGE                                    10   // 最大节点数
#define   T0_INIT_DATA_10          100
#define   T0_INIT_DATA_50ms        50000

#define   Two_XiFen_Clk              400

unsigned char T0_NUM;
unsigned char T0_NUM_2;
unsigned char END_FLAG = 0;
unsigned char END_FLAG_2 = 0;
unsigned char S_FLAG = 0;

sbit SW1=P3^0;                        //四个独立按键定义
sbit SW2=P3^1;
sbit SW5=P3^2;
sbit SW4=P3^3;           // 暂调试
sbit SW3=P3^4;

/*
sbit SW1=P1^3;                        //四个独立按键定义
sbit SW2=P1^4;
sbit SW4=P1^2;
sbit SW5=P1^5;
sbit SW3=P1^6;
*/

sbit MotorEn = P2^1;     // 使能
sbit FX = P2^0;          // 方向
sbit CLK = P2^2;         // 脉冲

unsigned char g_MotorSt = 0;     // 启停
unsigned char g_MotorDir = 0;    // 正反
unsigned int CLK_OUT_NUM = 0;         // 脉冲计数
signed int MotorSpedNum = 0;      // 速度档
//float CUR_MotorAngle = 0.0;   // 当前角度

unsigned int CUR_MotorSpedQuan = 0;   // 当前圈数
//unsigned int SET_MotorQuan = 0;       //
//unsigned int SET_MotorPulse = 0;
unsigned int CUR_Miao = 0;

unsigned int T0_INIT_DATA = 10;

unsigned char cMode = 0;
unsigned char s1_num;
unsigned int iSetData;
//signed char RL = 0;         // 方向
//signed char iSet[3];
unsigned int SYS_NUM = 0;

unsigned char MotorTab[10] = {63, 42, 27, 18, 12, 8, 5, 3, 2};
//unsigned char MotorTab[10] = {25, 20, 16, 13, 9, 6, 4, 2, 1};

//unsigned int MotorSpedTab[6] = {400, 800, 1600, 3200, 6400, 12800};

//unsigned char MotorTab[10] = {63, 42, 27, 18, 12, 8, 5, 3, 2};

//unsigned int MotorSeparateTab[5] = {1, 2, 8, 16, 64};  // 细分

signed char EEPROM_Tab[8] = {0, 0, 0, 0, 0, 0, 0, 0};

unsigned char cur_page;
signed char page_num;
signed char set_page_num[2];

signed char set_jd_bai, set_jd_shi, set_jd_ge;
signed char set_sj_bai, set_sj_shi,        set_sj_ge;

/********数据定义***********************************************************/
struct DataNum
{
        signed char        set_fx;             // 方向
        signed char        set_sd;             // 速度
        signed int        set_jd;             // 角度
        signed int set_time;     // 间隔
};

struct DataNum StepData[7];         // 注意: 因为STC89C52芯片容量有限,这里采用最大7组连贯动作

//--------------
void delayms(xms);
void mDelay(unsigned int DelayTime);                //延时函数
void EEPROM_Init();
void SYS_Init();
void T0_Init();
void LCD_Init();

void PageProcess(unsigned char ac_page);
void EEPROM_DATA(unsigned char ac_page);
void EEPROM_READ(unsigned char ac_page);

void KeyScan(void);
void Stop_Key();
void KeyProcess();
void SecondPro();
void SecondPro_2();

// 主程序  main()
void main(void)
{
        SYS_Init();   // 参数初始化
        EEPROM_Init();    // 读取数据
        T0_Init();             // 定时器0 初始化
        LCD_Init();      // 显示初始化
        while(1)
        {

                if (!cMode)                // 空闲模式下
                {
                        KeyScan();              // 按键
                }

                KeyProcess();        // 处理进程
        }

}

// 参数初始化
void SYS_Init()
{
        MotorEn = 0;     // 使能
        page_num = 0;         // 节点数
        cur_page = 0;   //当前页面数
        set_page_num[0] = set_page_num[1] = 0; // 节点2位小数
}

/********定时器初始化***********************************************************/
void T0_Init()
{
        TMOD = 0x01;
        TH0 = (65535-100)/256;  // 0.1ms
        TL0 = (65535-100)%256;
        EA = 1;
        ET0 = 1;
}

// 液晶显示初始化
void LCD_Init()
{
        init_1602();                                           //lcd1602初始化
    write_string(1, 1, "Enter Step Num");
        write_string(2,3,"Step:");
        write_sf(2,9,page_num);
}

/************存储初始化*****************/
void EEPROM_Init()
{

        EEPROM_READ(cur_page);

}

/********定时器中断*****************/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R0 = 0;

//        TH0 = (65535-T0_INIT_DATA)/256;           // 0.1ms
//        TL0 = (65535-T0_INIT_DATA)%256;

/*        TH0 = (65535-100)/256;           // 0.1ms
        TL0 = (65535-100)%256;
        T0_NUM++;
        */
//        SYS_NUM++;

        if (cMode == 6)           // 间隔模式
        {
                TH0 = (65535-50000)/256;           // 50ms
                TL0 = (65535-50000)%256;
                if (StepData[cur_page-1].set_time > 0)
                {
                        T0_NUM_2++;
                        if (T0_NUM_2 >= 20)
                        {
                                T0_NUM_2 = 0;
                                CUR_Miao++;
                                if (CUR_Miao >= StepData[cur_page-1].set_time)         // 达到目标
                                {
                                        CUR_Miao = 0;
                                        TR0 = 0;         // 关闭定时器
                                        END_FLAG_2 = 1;  // 时间目标达到标志
                                }
                        }
                }
                else
                {
                                        CUR_Miao = 0;
                                        TR0 = 0;         // 关闭定时器
                                        END_FLAG_2 = 1;  // 时间目标达到标志
                }

        }
        else if (cMode == 4)  // 电机运行模式
        {
                TH0 = (65535-100)/256;           // 0.1ms
                TL0 = (65535-100)%256;
                T0_NUM++;
                if (StepData[cur_page-1].set_jd > 0)
                {
                //        if(T0_NUM >= MotorTab[StepData[cur_page-1].set_sd])                   MotorSpedTab
                        if(T0_NUM >= MotorTab[StepData[cur_page-1].set_sd])
                //        if(T0_NUM >= MotorTab[9])
                        {
                                T0_NUM = 0;
                                CLK=CLK^0x01;               //   输出脉冲
                                CLK_OUT_NUM++;

                                if (S_FLAG)
                                {
                                        if(CLK_OUT_NUM > 30)          // 高速时给个加速过程
                                        {
                                                StepData[cur_page-1].set_sd = StepData[cur_page-1].set_sd + 1;
                                                S_FLAG = 0;
                                        }
                                }

                                if(CLK_OUT_NUM >= Two_XiFen_Clk)        // 一圈          2细分
                                {
                                         CLK_OUT_NUM = 0;
                                        CUR_MotorSpedQuan++;

                                        if(CUR_MotorSpedQuan >= StepData[cur_page-1].set_jd)   // 达到圈数
                                        {
                                                CLK_OUT_NUM = 0;       // 脉冲清空
                                                TR0 = 0;               // 关闭定时器
                                                END_FLAG = 1;          // 目标达到标志
                                                SYS_NUM = 0;               // 清空
                                        }
                                }
                                else
                                {
                                        ;
                                }

                        //        if(CLK_OUT_NUM >= SET_MotorPulse)        // 达到角度目标
                        }
                }
                else
                {
                                        CLK_OUT_NUM = 0;       // 脉冲清空
                                        TR0 = 0;               // 关闭定时器
                                        END_FLAG = 1;          // 目标达到标志
                                        SYS_NUM = 0;               // 清空
                }

        }
        else
        {
                ;
        }

        TR0 = 1;

}

/********保持当前页数据*****************/
void EEPROM_DATA(unsigned char ac_page)
{
        if (ac_page == 0)
        {
                set_page_num[0] =  page_num / 10;
                set_page_num[1] =  page_num % 10;
                write_eeprom(SECTION_ADDRESS1,set_page_num,2);                // 保存总节点数
        }
        else if (ac_page > 0)
        {
                EEPROM_Tab[0] =  StepData[ac_page-1].set_fx;
                EEPROM_Tab[1] =  StepData[ac_page-1].set_sd;
                EEPROM_Tab[2] =  StepData[ac_page-1].set_jd / 100;
                EEPROM_Tab[3] =  StepData[ac_page-1].set_jd % 100 / 10;
                EEPROM_Tab[4] =  StepData[ac_page-1].set_jd % 10;
                EEPROM_Tab[5] =  StepData[ac_page-1].set_time / 100;
                EEPROM_Tab[6] =  StepData[ac_page-1].set_time % 100 / 10;
                EEPROM_Tab[7] =  StepData[ac_page-1].set_time % 10;

                switch (ac_page-1)
                {
                        case 0:
                                write_eeprom(SECTION_ADDRESS2,EEPROM_Tab,8);
                                break;
                        case 1:
                                write_eeprom(SECTION_ADDRESS3,EEPROM_Tab,8);
                                break;
                        case 2:
                                write_eeprom(SECTION_ADDRESS4,EEPROM_Tab,8);
                                break;
                        case 3:
                                write_eeprom(SECTION_ADDRESS5,EEPROM_Tab,8);
                                break;
                        case 4:
                                write_eeprom(SECTION_ADDRESS6,EEPROM_Tab,8);
                                break;
                        case 5:
                                write_eeprom(SECTION_ADDRESS7,EEPROM_Tab,8);
                                break;
                        case 6:
                                write_eeprom(SECTION_ADDRESS8,EEPROM_Tab,8);
                                break;
                        default:
                                break;
                }
        }
        else
        {
                ;
        }
}

/********读取数据*****************/
void EEPROM_READ(unsigned char ac_page)
{
        if (ac_page == 0)
        {
                read_eeprom(SECTION_ADDRESS1,set_page_num,2);                // 保存总节点数
                if ((set_page_num[0] > 0) || (set_page_num[0] < 0))
                        set_page_num[0] = 0;
                if ((set_page_num[1] > 9) || (set_page_num[1] < 0))
                        set_page_num[1] = 0;
                page_num = set_page_num[0]*10 + set_page_num[1];

        //        read_eeprom(SECTION_ADDRESS1,page_num,2);                // 保存总节点数
        }
        else if (ac_page > 0)
        {
                switch (ac_page-1)
                {
                        case 0:
                                read_eeprom(SECTION_ADDRESS2,EEPROM_Tab,8);
                                break;
                        case 1:
                                read_eeprom(SECTION_ADDRESS3,EEPROM_Tab,8);
                                break;
                        case 2:
                                read_eeprom(SECTION_ADDRESS4,EEPROM_Tab,8);
                                break;
                        case 3:
                                read_eeprom(SECTION_ADDRESS5,EEPROM_Tab,8);
                                break;
                        case 4:
                                read_eeprom(SECTION_ADDRESS6,EEPROM_Tab,8);
                                break;
                        case 5:
                                read_eeprom(SECTION_ADDRESS7,EEPROM_Tab,8);
                                break;
                        case 6:
                                read_eeprom(SECTION_ADDRESS8,EEPROM_Tab,8);
                                break;
                        default:
                                break;
                }
                if ((EEPROM_Tab[0] > 1) || (EEPROM_Tab[0] < 0))
                        EEPROM_Tab[0] = 0;
                if ((EEPROM_Tab[1] > 9) || (EEPROM_Tab[1] < 0))
                        EEPROM_Tab[1] = 0;
                if ((EEPROM_Tab[2] > 9) || (EEPROM_Tab[2] < 0))
                        EEPROM_Tab[2] = 0;
                if ((EEPROM_Tab[3] > 9) || (EEPROM_Tab[3] < 0))
                        EEPROM_Tab[3] = 0;
                if ((EEPROM_Tab[4] > 9) || (EEPROM_Tab[4] < 0))
                        EEPROM_Tab[4] = 0;
                if ((EEPROM_Tab[5] > 9) || (EEPROM_Tab[5] < 0))
                        EEPROM_Tab[5] = 0;
                if ((EEPROM_Tab[6] > 9) || (EEPROM_Tab[6] < 0))
                        EEPROM_Tab[6] = 0;
                if ((EEPROM_Tab[7] > 9) || (EEPROM_Tab[7] < 0))
                        EEPROM_Tab[7] = 0;

                StepData[ac_page-1].set_fx = EEPROM_Tab[0];
                StepData[ac_page-1].set_sd = EEPROM_Tab[1];
                StepData[ac_page-1].set_jd =  EEPROM_Tab[2]*100 + EEPROM_Tab[3]*10 + EEPROM_Tab[4];
                StepData[ac_page-1].set_time =         EEPROM_Tab[5]*100 + EEPROM_Tab[6]*10 + EEPROM_Tab[7];
        }
        else
        {
                ;
        }
}

/********翻页界面***********************************************************/
void PageProcess(unsigned char ac_page)
{
        write_string(1,0,"                ");
        write_string(2,0,"                ");
        write_string(1,1,"N:");                             // 显示节点
        write_sf(1,3, (unsigned int)ac_page);

        if(StepData[ac_page-1].set_fx == 0)            //显示方向
                write_string(1,DIR_ADDRESS,"R");
        else
                write_string(1,DIR_ADDRESS,"L");

        write_string(1,10,"S:");                        // 显示速度
        write_one_data(1,SPEED_ADDRESS, StepData[ac_page-1].set_sd);

        write_string(2,1,"set:");                       // 显示圈数
        write_sfm(2, SET_ANGLE_ADDRESS, StepData[ac_page-1].set_jd);

        write_string(2,10,"t:");                   // 显示间隔
        write_sfm(2, SET_TIME_ADDRESS, StepData[ac_page-1].set_time);

}

/********按键扫描函数***********************************************************/
void KeyScan()
{
        if(SW1 == 0)
        {
                delayms(10);
                if(SW1 == 0)   // 功能键
                {
                        while(!SW1);   // 等待松开
                        cMode = 1;     // 功能模式

                }

        }
        if(SW2 == 0)
        {
                delayms(10);
                if(SW2 == 0)   // 增加
                {
                        while(!SW2);   // 等待松开
                    cMode = 2;
                }

        }
/*        if(SW3 == 0)
        {
                delayms(10);
                if(SW3 == 0)   // 减小
                {
                        while(!SW3);   // 等待松开
                        cMode = 3;
                }

        } */
        if(SW4 == 0)
        {
                delayms(10);
                if(SW4 == 0)   // 启停
                {
                        while(!SW4);   // 等待松开
                        cMode = 4;

                        if (StepData[cur_page-1].set_sd >= 9)
                        {
                                StepData[cur_page-1].set_sd = StepData[cur_page-1].set_sd - 1;
                                S_FLAG = 1;
                        }

                        g_MotorSt = 1;
                        MotorEn = 1;
                        cur_page = 1;  // 电机从第1个节点运行

                        EEPROM_READ(cur_page);        // 读取数据

                        PageProcess(cur_page);        // 页面更新
                //        CUR_MotorAngle = 0;
                        CUR_MotorSpedQuan = 0;
                        if(StepData[cur_page-1].set_fx == 0)
                        {
                                FX = 0;
                        }
                        else
                        {
                                FX = 1;
                        }

                        TR0 = 1;          // 定时器开启

                }

        }
        if(SW5 == 0)
        {
                delayms(10);
                if(SW5 == 0)   // 翻页
                {
                        while(!SW5);   // 等待松开
                        cMode = 5;
                }

        }

}

void Stop_Key()
{
        if(SW4 == 0)
        {
                delayms(10);
                if(SW4 == 0)   // 启停
                {
                        while(!SW4);   // 等待松开
                        cMode = 0;

                        g_MotorSt = 0;
                        MotorEn = 1;   // 继续保持扭矩
                //        CUR_MotorAngle = 0;
                        CUR_MotorSpedQuan = 0;
                        TR0 = 0;

                }

        }
}

/********按键处理函数***********************************************************/
void KeyProcess()
{
        switch(cMode)
        {
                case 0: // 空闲模式
                        break;
                case 1:         // 功能模式
                        {
                                s1_num++;
                                cMode = 0;        // 功能模式
                                if(cur_page > 0)  // 各自界面中
                                {
                                        if(s1_num ==1)          // 第1次被按下
                                        {
                                                write_com(0x80+DIR_ADDRESS);                 // 方向
                                                write_com(0x0f);      // 光标闪烁
                                        }
                                        if(s1_num ==2)
                                        {
                                                write_com(0x80+SPEED_ADDRESS);
                                        }
                                        if(s1_num ==3)
                                        {
                                                write_com(0x80+0x40+SET_ANGLE_ADDRESS);
                                        }
                                        if(s1_num ==4)
                                        {
                                                write_com(0x80+0x40+SET_ANGLE_ADDRESS+1);
                                        }
                                        if(s1_num ==5)
                                        {
                                                write_com(0x80+0x40+SET_ANGLE_ADDRESS+2);
                                        }
                                        if(s1_num ==6)         // 间隔
                                        {
                                                write_com(0x80+0x40+SET_TIME_ADDRESS);
                                        }
                                        if(s1_num ==7)
                                        {
                                                write_com(0x80+0x40+SET_TIME_ADDRESS+1);
                                        }
                                        if(s1_num ==8)
                                        {
                                                write_com(0x80+0x40+SET_TIME_ADDRESS+2);
                                        }
                                        if(s1_num == 9)         //第9次退出
                                        {
                                                s1_num = 0;            // 记录按键清零
                                                cMode = 0;             // 退出模式
                                                write_com(0x0c);           // 取消光标闪烁

                                        //        SET_MotorPulse = (unsigned int)((StepData[cur_page-1].set_jd/0.9)*8.0);    // 脉冲

                                                EEPROM_DATA(cur_page);         //  保存数据
                                        }
                                }
                                else // 设定总节点界面
                                {
                                        if(s1_num ==1)          // 第1次被按下
                                        {
                                                write_com(0x80+0x40+9);          // 节点数目
                                                write_com(0x0f);      // 光标闪烁
                                        }
                                        if(s1_num ==2)
                                        {
                                                write_com(0x80+0x40+10);
                                        }
                                        if(s1_num == 3)         //第3次退出
                                        {
                                                s1_num = 0;            // 记录按键清零
                                                cMode = 0;             // 退出模式
                                                write_com(0x0c);           // 取消光标闪烁
                                                EEPROM_DATA(cur_page);         //  保存数据
                                        }
                                }

                        }
                        break;
                case 2:         // 增加
                        {
                                cMode = 0;        // 功能模式
                                if(cur_page > 0)  // 各自界面中
                                {
                                        set_jd_bai = StepData[cur_page-1].set_jd / 100;
                                        set_jd_shi = StepData[cur_page-1].set_jd % 100 / 10;
                                        set_jd_ge = StepData[cur_page-1].set_jd % 10;

                                        set_sj_bai = StepData[cur_page-1].set_time / 100;
                                        set_sj_shi = StepData[cur_page-1].set_time % 100 / 10;
                                        set_sj_ge = StepData[cur_page-1].set_time % 10;
                                        if(s1_num == 1)                 // 方向
                                        {
                                                StepData[cur_page-1].set_fx++;
                                                if(StepData[cur_page-1].set_fx > 1)
                                                        StepData[cur_page-1].set_fx = 0;
                                                if(StepData[cur_page-1].set_fx == 0)
                                                {
                                                //        FX = 0;
                                                        write_string(1, DIR_ADDRESS, "R");
                                                }
                                                else
                                                {
                                                //        FX = 1;
                                                        write_string(1, DIR_ADDRESS, "L");
                                                }
                                                write_com(0x80+DIR_ADDRESS);
                                        }
                                        if(s1_num == 2)               // 速度
                                        {
                                                StepData[cur_page-1].set_sd++;
                                                if(StepData[cur_page-1].set_sd >= 10)
                                                {
                                                        StepData[cur_page-1].set_sd = 0;
                                                }
                                                write_one_data(1, SPEED_ADDRESS, StepData[cur_page-1].set_sd);
                                                write_com(0x80+SPEED_ADDRESS);
                                        }
                                        if(s1_num == 3)                          // 角度   百
                                        {
                                                set_jd_bai++;
                                                if(set_jd_bai >= 10)
                                                        set_jd_bai = 0;
                                                StepData[cur_page-1].set_jd = set_jd_bai*100 + set_jd_shi*10 + set_jd_ge;
                                                write_sfm(2, SET_ANGLE_ADDRESS, StepData[cur_page-1].set_jd);
                                            write_com(0x80+0x40+SET_ANGLE_ADDRESS);
                                        }
                                        if(s1_num == 4)
                                        {
                                                set_jd_shi++;
                                                if(set_jd_shi >= 10)
                                                        set_jd_shi = 0;
                                                StepData[cur_page-1].set_jd = set_jd_bai*100 + set_jd_shi*10 + set_jd_ge;
                                                write_sfm(2, SET_ANGLE_ADDRESS, StepData[cur_page-1].set_jd);
                                            write_com(0x80+0x40+SET_ANGLE_ADDRESS+1);
                                        }
                                        if(s1_num == 5)
                                        {
                                                set_jd_ge++;
                                                if(set_jd_ge >= 10)
                                                        set_jd_ge = 0;
                                                StepData[cur_page-1].set_jd = set_jd_bai*100 + set_jd_shi*10 + set_jd_ge;
                                                write_sfm(2, SET_ANGLE_ADDRESS, StepData[cur_page-1].set_jd);
                                            write_com(0x80+0x40+SET_ANGLE_ADDRESS+2);
                                        }
                                        if(s1_num == 6)           // 时间间隔         百
                                        {
                                                set_sj_bai++;
                                                if(set_sj_bai >= 10)
                                                        set_sj_bai = 0;
                                                StepData[cur_page-1].set_time = set_sj_bai*100 + set_sj_shi*10 + set_sj_ge;
                                                write_sfm(2, SET_TIME_ADDRESS, StepData[cur_page-1].set_time);
                                            write_com(0x80+0x40+SET_TIME_ADDRESS);

                                        }
                                        if(s1_num == 7)
                                        {
                                                set_sj_shi++;
                                                if(set_sj_shi >= 10)
                                                        set_sj_shi = 0;
                                                StepData[cur_page-1].set_time = set_sj_bai*100 + set_sj_shi*10 + set_sj_ge;
                                                write_sfm(2, SET_TIME_ADDRESS, StepData[cur_page-1].set_time);
                                            write_com(0x80+0x40+SET_TIME_ADDRESS+1);
                                        }
                                        if(s1_num == 8)
                                        {
                                                set_sj_ge++;
                                                if(set_sj_ge >= 10)
                                                        set_sj_ge = 0;
                                                StepData[cur_page-1].set_time = set_sj_bai*100 + set_sj_shi*10 + set_sj_ge;
                                                write_sfm(2, SET_TIME_ADDRESS, StepData[cur_page-1].set_time);
                                            write_com(0x80+0x40+SET_TIME_ADDRESS+2);
                                        }

                                }
                                else // 设定总节点界面
                                {
                                        if(s1_num == 1)                          // 十
                                        {
                                                set_page_num[0]++;
                                                if(set_page_num[0] >= 1)
                                                        set_page_num[0] = 0;
                                                page_num = set_page_num[0]*10 + set_page_num[1];
                                                write_sf(2, 9, page_num);
                                            write_com(0x80+0x40+9);
                                        }
                                        if(s1_num == 2)                 // 个
                                        {
                                                set_page_num[1]++;
                                                if(set_page_num[1] >= 6)
                                                        set_page_num[1] = 0;
                                                page_num = set_page_num[0]*10 + set_page_num[1];
                                                write_sf(2, 9, page_num);
                                            write_com(0x80+0x40+10);
                                        }
                                }

                        }
                        break;
                case 3:         // 减小
                        {
                                cMode = 0;        // 功能模式
                                if(cur_page > 0)
                                {
                                        set_jd_bai = StepData[cur_page-1].set_jd / 100;
                                        set_jd_shi = StepData[cur_page-1].set_jd % 100 / 10;
                                        set_jd_ge = StepData[cur_page-1].set_jd % 10;

                                        set_sj_bai = StepData[cur_page-1].set_time / 100;
                                        set_sj_shi = StepData[cur_page-1].set_time % 100 / 10;
                                        set_sj_ge = StepData[cur_page-1].set_time % 10;

                                        if(s1_num == 1)                 // 方向
                                        {
                                                StepData[cur_page-1].set_fx--;
                                                if(StepData[cur_page-1].set_fx < 0)
                                                        StepData[cur_page-1].set_fx = 0;
                                                if(StepData[cur_page-1].set_fx == 0)
                                                {
                                                //        FX = 0;
                                                        write_string(1, DIR_ADDRESS, "R");
                                                }
                                                else
                                                {
                                                //        FX = 1;
                                                        write_string(1, DIR_ADDRESS, "L");
                                                }
                                                write_com(0x80+DIR_ADDRESS);
                                        }
                                        if(s1_num == 2)               // 速度
                                        {
                                                StepData[cur_page-1].set_sd--;
                                                if(StepData[cur_page-1].set_sd < 0)
                                                {
                                                        StepData[cur_page-1].set_sd = 0;
                                                }
                                                write_one_data(1, SPEED_ADDRESS, StepData[cur_page-1].set_sd);
                                                write_com(0x80+SPEED_ADDRESS);
                                        }
                                        if(s1_num == 3)                          // 百
                                        {
                                                set_jd_bai--;
                                                if(set_jd_bai < 0)
                                                        set_jd_bai = 9;
                                                StepData[cur_page-1].set_jd = set_jd_bai*100 + set_jd_shi*10 + set_jd_ge;
                                                write_sfm(2, SET_ANGLE_ADDRESS, StepData[cur_page-1].set_jd);
                                            write_com(0x80+0x40+SET_ANGLE_ADDRESS);
                                        }
                                        if(s1_num == 4)
                                        {
                                                set_jd_shi--;
                                                if(set_jd_shi < 0)
                                                        set_jd_shi = 9;
                                                StepData[cur_page-1].set_jd = set_jd_bai*100 + set_jd_shi*10 + set_jd_ge;
                                                write_sfm(2, SET_ANGLE_ADDRESS, StepData[cur_page-1].set_jd);
                                            write_com(0x80+0x40+SET_ANGLE_ADDRESS+1);
                                        }
                                        if(s1_num == 5)
                                        {
                                                set_jd_ge--;
                                                if(set_jd_ge < 0)
                                                        set_jd_ge = 9;
                                                StepData[cur_page-1].set_jd = set_jd_bai*100 + set_jd_shi*10 + set_jd_ge;
                                                write_sfm(2, SPEED_ADDRESS, StepData[cur_page-1].set_jd);
                                            write_com(0x80+0x40+SPEED_ADDRESS+2);
                                        }
                                        if(s1_num == 6)           // 时间间隔
                                        {
                                                set_sj_bai--;
                                                if(set_sj_bai < 0)
                                                        set_sj_bai = 9;
                                                StepData[cur_page-1].set_time = set_sj_bai*100 + set_sj_shi*10 + set_sj_ge;
                                                write_sfm(2, SET_TIME_ADDRESS, StepData[cur_page-1].set_time);
                                            write_com(0x80+0x40+SET_TIME_ADDRESS);

                                        }
                                        if(s1_num == 7)
                                        {
                                                set_sj_shi--;
                                                if(set_sj_shi < 0)
                                                        set_sj_shi = 9;
                                                StepData[cur_page-1].set_time = set_sj_bai*100 + set_sj_shi*10 + set_sj_ge;
                                                write_sfm(2, SET_TIME_ADDRESS, StepData[cur_page-1].set_time);
                                            write_com(0x80+0x40+SET_TIME_ADDRESS+1);
                                        }
                                        if(s1_num == 8)
                                        {
                                                set_sj_ge--;
                                                if(set_sj_ge < 0)
                                                        set_sj_ge = 9;
                                                StepData[cur_page-1].set_time = set_sj_bai*100 + set_sj_shi*10 + set_sj_ge;
                                                write_sfm(2, SET_TIME_ADDRESS, StepData[cur_page-1].set_time);
                                            write_com(0x80+0x40+SET_TIME_ADDRESS+2);
                                        }
                                }
                                else
                                {
                                        if(s1_num == 1)                          // -
                                        {
                                                set_page_num[0]--;
                                                if(set_page_num[0] < 0)
                                                        set_page_num[0] = 0;
                                                page_num = set_page_num[0]*10 + set_page_num[1];
                                                write_sf(2, 9, page_num);
                                            write_com(0x80+0x40+9);
                                        }
                                        if(s1_num == 2)                 // 个
                                        {
                                                set_page_num[1]--;
                                                if(set_page_num[1] < 0)
                                                        set_page_num[1] = 0;
                                                page_num = set_page_num[0]*10 + set_page_num[1];
                                                write_sf(2, 9, page_num);
                                            write_com(0x80+0x40+10);
                                        }
                                }
                        }
                        break;

                        case 4:           // 运行
                                {

                                        if (SYS_NUM >= 100)          // 10ms
                                        {
                                                SYS_NUM = 0;
                                        //        CUR_MotorAngle =  CLK_OUT_NUM *0.9/8.0;   // 计算当前角度

                                        }
                                        SecondPro();        //
                                //        Stop_Key();

                                }
                                break;
                        case 5:           // 翻页
                                {
                                        cMode = 0;        // 功能模式
                                        cur_page++; //翻页增加
                                        if((cur_page > page_num) || (cur_page > MAX_PAGE))
                                                cur_page = 1;
                                        init_1602();
                                        EEPROM_READ(cur_page);        // 读取数据
                                        PageProcess(cur_page);        // 显示节点数
                                }
                                break;
                        case 6:          //时间
                                {
                                //        cMode = 0;        // 功能模式
                                        SecondPro_2();
                                }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SecondPro()
{
        if (END_FLAG)          // 角度目标达到
        {
                END_FLAG = 0;        // 清
                g_MotorSt = 0;        // 电机关闭关闭标志
                MotorEn = 1;
        //        CUR_MotorAngle = 0;
                CUR_MotorSpedQuan = 0;

                cMode = 6;   // 进入时间模式
        //        T0_INIT_DATA = 50000;  // 定时器初始值
                T0_INIT_DATA = T0_INIT_DATA_50ms;  // 定时器初始值
                TR0 = 1;        //启动定时器

        }
        else
        {
                g_MotorSt = 1;
        }
}

void SecondPro_2()
{
        if (END_FLAG_2)          // 时间目标达到
        {
                END_FLAG_2 = 0;         // 清
                if (cur_page >= page_num)  // 达到总节点数
                {
                        cur_page = 0;
                        TR0 = 0;     //关闭定时器
                        write_string(1,0,"                ");
                        write_string(2,0,"                ");
                    LCD_Init();          // 页面更新

                        cMode = 0;  // 待机模式

                        g_MotorSt = 0;        // 电机
                        MotorEn = 1;
                //        CUR_MotorAngle = 0;
                        CUR_MotorSpedQuan = 0;
                //        T0_INIT_DATA = 10;  // 定时器赋值
                        T0_INIT_DATA = T0_INIT_DATA_10;  // 定时器赋值

                }
                else
                {
                        cur_page = cur_page + 1;  // 进入下一个节点

                        EEPROM_READ(cur_page);        // 读取数据

                        PageProcess(cur_page);          // 页面更新
                        cMode = 4;  // 电机运行模式

                        if(StepData[cur_page-1].set_fx == 0)
                        {
                                FX = 0;
                        }
                        else
                        {
                                FX = 1;
                        }

                        g_MotorSt = 1;        // 电机
                        MotorEn = 1;
                //        CUR_MotorAngle = 0;
                        CUR_MotorSpedQuan = 0;

                        // 下一个动作的角度冒充计算
                //        SET_MotorPulse = (unsigned int)((StepData[cur_page-1].set_jd/0.9)*8.0);    // 脉冲

                //        T0_INIT_DATA = 10;  // 定时器赋值
                        T0_INIT_DATA = T0_INIT_DATA_10;  // 定时器赋值
                        TR0 = 1;     // 启动定时器
                }

        }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ms(xms)
{
         unsigned int x,y;
         for(x=xms;x>0;x--)
                 for(y=110;y>0;y--)
                        ;
}

原理图

网友A:
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提出来,说明现在的程序也不是你写的。还是先巩固基础知识吧。

网友B:
一天三次,间隔均匀的吗?

网友C:
什么单片机 有钟芯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单片机 有钟芯片么

STC89C52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天三次,间隔均匀的吗?

间隔时间可以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提出来,说明现在的程序也不是你写的。还是先巩固基础知识吧。

。。。。。确实是不会啊,在自己学习中,但是毕竟是刚刚开始学 所以确实搞不定

网友D:
心好累 完全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