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HT11测温湿度程序lcd1602显示代码资料

楼主(2018-04-20):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ta  P0    //数据端口
sbit RS=P2^4;
sbit RW=P2^5;
sbit E=P2^6;
sbit DHT=P1^0;
uchar  FirstLine[] ="wen:00.00";         //第一行数据
uchar  SecondLine[]="shi:00.00";   //第二行数据
unsigned char shiZ,shiX,wenZ,wenX,check;
unsigned char tr_shiZ,tr_shiX,tr_wenZ,tr_wenX;
unsigned char flag;
unsigned int n=20,m;
void delay_1ms(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int j=88;
        for(;i>0;i--)
        {
                while(j>0)j--;
        }
}
void delay_10us()
{
        unsigned char i;
        i--;
        i--;
        i--;
        i--;
        i--;
        i--;
}

/******************************************/
/*************温湿度读取函数***************/
/******************************************/
char read_data()
{
        unsigned char i,num,temp;
        num=0;
        for(i=0;i<8;i++)
        {
                flag=2;
                while((!DHT)&&flag++);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if(DHT==1)
                {
                        temp=1;
                        flag=2;
                        while(DHT&&flag++);
                }
                else
                        temp=0;
                        num<<=1;
                        num|=temp;
        }
        return(num);
}

void delay(uchar ms)                 //        延时函数ms毫秒
{
uchar i,j;
for(i=ms;i>0;i--)
for(j=100;j>0;j--);
}
void DelayUs(unsigned char us)                //--延时函数
{
unsigned char uscnt;
uscnt=us>>1;        /*12MHz频率*/
while(--uscnt);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ms)
{
while(--ms)
   {
     DelayUs(250);
     DelayUs(250);
         DelayUs(250);
         DelayUs(250);
   }
}
void lcd_write_com(uchar c)           //写命令
{
DelayMs(5);//操作前短暂延时,保证信号稳定
E=0;
RS=0;
RW=0;
_nop_();
E=1;
Data=c;
E=0;
}

void lcd_write_dat(uchar c)                  //写数据
{
DelayMs(5);  //操作前短暂延时,保证信号稳定
E=0;
RS=1;
RW=0;
_nop_();
E=1;
Data=c;
E=0;
RS=0;
}

void lcd_init()           //LCD初始化
{
DelayMs(15);
lcd_write_com(0x38); //display mode
lcd_write_com(0x38); //display mode
lcd_write_com(0x38); //display mode
lcd_write_com(0x06); //显示光标移动位置
lcd_write_com(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lcd_write_com(0x01); //显示清屏
}

void ShowChar(uchar pos,uchar c)  //显示单个字符
{
unsigned char p;
if (pos>=0x10)
    p=pos+0xb0; //是第二行则命令代码高4位为0xc
else
    p=pos+0x80; //是第二行则命令代码高4位为0x8
lcd_write_com(p);//写命令
lcd_write_dat(c);   //写数据
}

void ShowString (uchar line,char *ptr)          //显示字符串
{
unsigned char l,*p;
p=ptr;
l=line<<4;
while((*p)!='\0')
  {
    ShowChar(l++,*(p));
        p++;
  }
}

void disp(void)           //主函数调用的显示函数
{
ShowString(0,FirstLine);
ShowString(1,SecondLine);
}

/******************************************/
/************初始化及采集程序**************/
/******************************************/
void read_init()
{
        DHT=0;                  //主机使DHT11低电平并延时至少18ms
        delay_1ms(21);
        DHT=1;                  //主机置DHT11高电平20~40us,并等待从机相应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HT=1;
        if(!DHT)  //从机发出相应信号
        {
                flag=2;
                while((!DHT)&&flag++);
                flag=2;
                while(DHT&&flag++);        //开始采集数据
                tr_shiZ=read_data();//采集湿度整数部分
                tr_shiX=read_data();//采集湿度小数部分
                tr_wenZ=read_data();//采集温度整数部分
                tr_wenX=read_data();//采集温度小数部分
                check=read_data();        //采集校验位
                DHT=1;
        }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temp;
        lcd_init();
        delay(50);
        while(1)
        {
                disp();
                read_init();
                temp=tr_shiZ+tr_shiX+tr_wenZ+tr_wenX;
                if(check==temp)
                {
                        shiZ=tr_shiZ;
                        shiX=tr_shiX;
                        wenZ=tr_wenZ;
                        wenX=tr_wenX;
                }
                FirstLine[4]='0'+wenZ/10;
                FirstLine[5]='0'+wenZ%10;
                FirstLine[8]='0'+wenX/10;
                FirstLine[9]='0'+wenX%10;
            SecondLine[4]='0'+shiZ/10;
                SecondLine[5]='0'+shiZ%10;
                SecondLine[8]='0'+shiX/10;
                SecondLine[9]='0'+shiX%10;
        }
}

以上代码51hei提供下载:

网友A:
能不能用在芯片12C5A60S2中呢

网友B:
黑币不足,下载不了。。。

网友C:
多谢楼主  很关键

网友D(2019-02-28):
为什么DHT11检测不了呢

网友E(2021-03-21):
请问接线管脚怎么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