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APP控制STM32F103和ESP8266 WIFI模块

楼主(2018-04-20):
在局域网内,ESP8266工作在STA模式,ESP8266作为客户端跟电脑服务端发数据,一次发送1120个字节,时间间隔100ms,
程序具有掉线自动重连功能。
1.1 ESP8266简介
ESP8266是串口型 WIFI,速度比较低,不能用来传输图像或者视频这些大容量的数据,主要应用于数据量传输比较少的场合,比如温湿度信息,一些传感器的开关量等。在 WIFI透传的实验中,我们实测的数据为:在局域网内,WIFI工作在 STA模式,单片机通过 ESP8266给上位机发送数据,每次发送 1120字节,时间间隔为 100ms,非常稳定,待机时间为 24小时。
1.2 接线方式
ESP8266已经集成到开发板上,WIFI的 URX和 UTX通过跳帽接到板子的 PB10和PB11,PB10和 PB11是 STM32串口 3的 TX和 RX,板子默认出厂的时候这两个跳帽已经接好,如果用户想把 PB10和 PB11留作他用,可把跳帽断开,跳帽在开发板右下脚。

1.3 例程测试
1.3.1 手机app控制例程
WIFI芯片:ESP8266,已经集成在开发板上,工作在 AP模式,向外发出 WIFI信号,程序上设置 WIFI信号名称为:BinghuoLink,加密方式为 OPEN,不需要密码。然后用手机连接该 WIFI信号:BinghuoLink,连接成功之后,运行手机 APP“秉火物联”,即可用手机控制开发板上的 LED的亮灭,蜂鸣器的开关,如果开发板上插了 DHT11温湿度传感器,那么传感器的信息也会传到手机上显示。APP只支持安卓,不支持 IOS。
注意:目前的例程和 APP只支持 手机跟 WIFI模块通信,是属于局域网的点对点通信,还没有实现公网通信。如果要实现公网通信,则必须通过服务器,即我们经常说的云。我们的云服务器也进入了最后的调试阶段,很快就会开放出来给大家使用。最新消息

/**
  ******************************************************************************
  * @file    main.c
  * @author  fire
  * @version V1.0
  * @brief   WF-ESP8266 WiFi模块测试
  ******************************************************************************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sp_usart1.h"
#include "bsp_SysTick.h"
#include "bsp_esp8266.h"
#include "test.h"
#include "bsp_dht11.h"

/**
  * @brief  主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int main ( void )
{
        /* 初始化 */
  USARTx_Config ();                                                              //初始化串口1
        SysTick_Init ();                                                               //配置 SysTick 为 1ms 中断一次
        ESP8266_Init ();                                                               //初始化WiFi模块使用的接口和外设

        printf ( "\r\n野火 WF-ESP8266 WiFi模块测试例程\r\n" );                          //打印测试例程提示信息

  ESP8266_StaTcpClient_UnvarnishTest ();

  while ( 1 );

}

/*********************************************END OF FILE**********************/

网友A(2018-05-28):
你好,我问下这个需要几个esp8266模块?具体怎么实现呢?

网友B(2018-07-25):
我也先要问

网友C(2019-07-16):
请问一下这个是ESP8266的哪个版本呀?

网友D:
   请问一下
if ( ( pCh = strstr ( strEsp8266_Fram_Record .Data_RX_BUF, "CMD_LED_" ) ) != 0 )

  和cCh = * ( pCh + 8 );
怎嘛算的?

网友E(2019-11-15):
这个手机APP有用android studio 写的APP源码吗

网友F(2019-12-16):
这个下载完之后为什么蜂鸣器一直响,app控制不了啊,我用的STM32F103ZET6板子

网友G(2020-02-11):
可以加个联系方式嘛,有些问题想请教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