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温度传感器做单片机热水器程序及仿真

楼主(2018-04-20):
DS18B20温度传感器程序及仿真

//程序头函数
#include <reg51.h>
//显示函数
#include <display.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c,t;
sbit DQ=P2^2;
void Delay1(int n)
{
   for(t=0;t<n;t++);
}
void Delay_DS18B20(int num)
{
  while(num--) ;
}
/*****初始化DS18B20*****/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_DS18B20(1);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_DS18B20(10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_DS18B20(8);
  x = DQ;           //稍做延时后,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_DS18B20(25);
}
/*****读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elay_DS18B20(1);
    Delay1(1);
         DQ = 1;
          for(t=0;t<2;t++);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        Delay_DS18B20(1);
    if(DQ==1)
    dat|=0x80;
    //Delay_DS18B20(14);
         for(t=0;t<8;t++);
  }
  return(dat);
}
/*****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elay_DS18B20(1);
          //for(t=0;t<1;t++);
    DQ = dat&0x01;
        for(t=0;t<15;t++);
   // Delay_DS18B20(14);
    DQ =1;
         for(t=0;t<1;t++);
    dat>>=1;
  }
   for(t=0;t<4;t++);
}
/*****读取温度*****/
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char b;
  unsigned int s;
  float t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_DS18B20(8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
  a=ReadOneChar();     //读低8位
  b=ReadOneChar();    //读高8位
  s=b;
  s<<=8;
  s=s|a;
  tt=s*0.0625;
  s= tt*10+0.5;     //放大10倍输出并四舍五入
  return(s);
}
void main()
{         Init1602();

        while(1)

……………………

网友A:
楼主用什么算法控制的?

网友B:
下载不了,出现错误,黑币被扣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