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蓝牙通信adc采集mq2烟雾模块 串口采集温湿度传感器 智能家居程序

楼主(2018-04-20):
此程序是通过adc通道采集烟雾值 串口采集温湿度
并根据所得到值是否符合阈值条件来决定是否使能风扇和加湿器
通过蓝牙hc05与上位机可完成通信
主程序较为简单 如下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cd.h"
#include "usart3.h"
#include "dht11.h"
#include "adc.h"
#include "beep.h"
#include "hc05.h"

  11. #include <stm32f10x.h>

/************************************************
ALIENTEK精英STM32开发板实验29
DHT11数字温湿度传感器 实验
************************************************/

int main(void)
{
        u8 t=0;
        u8 temperature;
        u8 humidity;
  u8 adcx;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sart3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LCD_Init();                                   //初始化LCD
        Adc_Init();
        BEEP_Init();
        HC05_Init();

        while(1)
        {
                if(t%10==0)                        //每100ms读取一次
                {
                        DHT11_Read_Data(&temperature,&humidity);        //读取温湿度值
                        adcx=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1,10);  //读取烟雾值

                         u3_printf("温度=%d",temperature );

                         u3_printf("湿度=%d",humidity);

                         u3_printf("烟雾值=%d",adcx);
                BEEP=0;
                delay_ms(500);
                if(adcx>1170) BEEP=1;
                delay_ms(500);
                        if(temperature>28||temperature<18||adcx>500);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5);           //LED0对应引脚GPIOB.5拉高,灭  等同LED0=1;

                        if(humidity<20);
                        {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5); //LED1对应引脚GPIOE.5拉低,亮 等同LED1=0
                        }
                        if(humidity>40)
                                {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5);
                                }
                }
                 delay_ms(500);
                t++;

                if(t==20)
                {
                        t=0;
                        LED0=!LED0;
                }
        }
}

网友A:
积分不够不能下载很无奈 最近正好需要做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积分不够不能下载很无奈 最近正好需要做这个

签签到啥的应该就可以了吧 哈哈我一开始是这么得了几分

网友B:
请问,你用的是STM32自带的ADC嘛?

网友C:
感觉你这个有点意思

网友D:
我想问下,在 if(adcx>1170) BEEP=1;这个1170是怎么得出来的?

网友E(2018-05-23):
请问这个有APP的代码吗?

网友F(2018-12-20):
积分不够

网友G:
有仿真图嘛?

网友H(2019-09-01):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用的是STM32自带的ADC嘛?

应该一般都是用板子自带的

网友I:
非常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J(2020-03-01):
楼主,硬件部分怎么接线啊

网友K(2020-04-21):
要是有8266搞个wifi的例子一起就更好了

网友K:
想问下你这里烟雾浓度和1170作比较这个1170哪里来的,我没找到浓度转换公式啊

网友L:
感觉这个程序挺不错的,最近想弄一下

网友M:
mq2.h没有啊

网友N(2020-12-24):
在开发版上不显示 是哪出现了问题?

网友O:
蓝牙各不相同,你需要的不一定有用

网友P:
有没有硬件资料,求大佬带带

网友Q(2021-03-25):
引用 网友A:
积分不够不能下载很无奈 最近正好需要做这个

希望有用

网友Q: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用的是STM32自带的ADC嘛?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