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读取MS5837水深度压力传感器串口输出源码

楼主(2018-04-20):
STM32读取MS5837压力数据,转化为深度。传输方式IIC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key.h"
#include "myiic.h"
#include "MS5837.h"
#include "dac.h"
#include "timer.h"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Dac1_Init();

  TIM3_Int_Init(24999, 17279);
        delay_ms(1000);
        IIC_Init();                 //初始化IIC PC11 PC12口子
        delay_ms(100);
        MS583703BA_RESET();         // Reset Device  复位MS5837
        delay_ms(100);       //复位后延时(注意这个延时是一定必要的,可以缩短但似乎不能少于20ms)
        MS5837_init();             //初始化MS5837

        while(1)
        {
                delay_ms(50);

           MS583703BA_getTemperature();//获取温度
                MS583703BA_getPressure();   //获取大气压

                printf("        Temp : %llu\r\n",TEMP);               //串口输出原始数据
                printf("        Pressure : %u\r\n\r\n\r\n",Pressure); //串口输出原始数据

        }
        }

网友A(2019-01-14):
你这个程序编译ok吗,我编译时显示Dac1_Init 和TIM3_Int_Init  undefined?

网友B(2019-07-05):
有报错,看不懂,能麻烦给解释一下吗

网友C: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

网友D:
哈哈,正在学习这一块

网友E(2019-10-03):
TIM3_Int_Init(24999, 17279)
Dac1_Init();
为什么会报错啊?

网友F:
第一次看到这个传感器,收藏下

网友G(2020-01-13):
多谢分享,正在做这方面的开发

网友H(2020-02-19):
很不错,里面的温度算法有点问题,基准值是20度,低于二十度要出错,要改一下
        D2_Temp = MS583703BA_getConversion(0x54);
        delay_ms(10);

  if(D2_Temp>(((uint32_t)Cal_C[5])*256))
        {
           dT=D2_Temp - (((uint32_t)Cal_C[5])*256);
           TEMP=2000+dT*((uint32_t)Cal_C[6])/8388608;
            temp=TEMP/10;

        }else{
               dT=(((uint32_t)Cal_C[5])*256)-D2_Temp;
               TEMP=2000-dT*((uint32_t)Cal_C[6])/8388608;
               temp=TEMP/10;

             }

网友I:
感谢分享  就是有错误 正在找缺哪个文件

网友I:
错误找到了 //        Dac1_Init();

//  TIM3_Int_Init(24999, 17279);
把这两个注释就好了
这2个函数 只有声明和调用 没有具体函数;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很不错,里面的温度算法有点问题,基准值是20度,低于二十度要出错,要改一下
        D2_Temp = MS583703B ...

temp=TEMP/10;  为什么要除以10 没理解

网友J(2020-11-22):
这个代码还是哟问题,应该是带符号的数值

网友K(2021-10-15):
谢谢分享。各位大神的分析很有启发,谢谢!

网友L(2022-04-18):
大哥,你代码数据类型怎么能用uint64/32类型的,温补小于20度就溢出错乱了。靠谱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