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L-LN33无线网络的STM32环境监测系统设计资料与源码

楼主(2018-04-20):
基于无线网络的环境监测系统
    系统主要包括了数据采集节点和环境管理计算机。采用STM32F103单片机和温度、湿度、光照强度等传感器组成节点环境采集系统;主计算机通过通过USB串口和zigbee无线模块组成数据处理系统。各个节点通过zigbee无线网络组网。如下图所示:

图1 环境无线监控系统示意图

节点系统:

     节点系统采用STM32F103单片机+温湿度传感器(DHT11DHT22)+光照强度传感器(TSL2561/BH1750)+无线模块(DL-LN33)。节点系统定时将数据采集并发给主机。

主机:

      主机由计算机和无线模块组成。数据采集到计算机后,通过可视化软件显示并记录于数据库。如下图所示:

图2 可视化软件

     可视化软件采用Visual Studio 2010开发。使用C#语言,windowsForm应用程序。软件主要涉及了串口通信,曲线图,sqlce数据库等。

样机视图如下:

图3 样机视图

通信协议:

序号

定义

内容

说明

备注

0

0xFE

帧头

1

0x0A

包长

数据长+4=10

2

0x90

源端口号

3

0x91

目的端口号

4

0xXX

远程地址L

5

0xXX

远程地址H

6

0xXX

温度数据

0~150,T=N-50;

7

0xXX

湿度数据

0~100

8、9

0xXXXX(H1,H2)

光强0

L=H1*250+H2,0<=H1,H2<=250

可见光+红外光

10、11

0xXXXX(H1,H2)

光强1

L=H1*250+H2,0<=H1,H2<=250

红外光

12

0xFF

帧尾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ke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cd.h"
#include "spi.h"
#include "flash.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timer.h"
//#include"tls2561.h"
#include "BH1750.h"
#include"myiic.h"
#include "DTH11.h"

  extern unsigned int timercount;
extern u8 timerProcess        ;
  extern u8 receiveM;

uint lux_out[2];
         uint (*lux)[2]         ;
int main(void)
{
         int dis_data=0;
         u8 Mm=0;
                 u8 temperature=0;
        u8 humidity=0;
         uchar datao=0;
    //u8 outdatabuff[13]={0xFE, 0x0A, 0x90, 0x91, 0x65,0x12 ,0x00,0x00,0,0,0,0,0xFF}         ;
                   u8 outdatabuff[13]={0xFE, 0x0A, 0x90, 0x91, 0x16,0x0D ,0x00,0x00,0,0,0,0,0xFF}         ;
        //  u8 outdatabuff[13]={0xFE, 0x0A, 0x90, 0x91, 0x65,0x12 ,0x00,0x00,0,0,0,0,0xFF}         ;
//         short temp;
        lux_out[0]=lux_out[1]=65535;
        SystemInit(); //系统时钟设置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NVIC_Configuration();
        uart_init(115200);//串口1初始化
        LED_Init();//LED初始化
//        LCD_Init();//初始化液晶
  Timerx_Init(5000,7199);//10Khz的计数频率,计数到5000为500ms
        IIC_Init();
        delay_ms(5);
         //        POINT_COLOR=RED;//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ShowString(60,50,"Mini STM32");
        //LCD_ShowString(60,70,"DS18B20 TEST");
        //LCD_ShowString(60,90,"ATOM@ALIENTEK");
        //LCD_ShowString(60,110,"2011/1/1");
        //while(DS18B20_Init())//初始化DS18B20,兼检测18B20
        //{
                //LCD_ShowString(60,130,"DS18B20 Check Failed!");
                //delay_ms(500);
                //LCD_ShowString(60,130,"Please Check!        ");
                //delay_ms(500);
        //        LED0=!LED0;//DS0闪烁
        //}
//   LCD_ShowString(60,130,"DS18B20 Ready!     ");
//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        LCD_ShowString(60,150, "Temperate:   . C");
        LED1=0;
        while(DHT11_Init())        //DHT11初始化
        {

                delay_ms(100);
                LED0=!LED0;
                Mm++;
                if(Mm>10) break;

        }
  Mm=0;
//        TSL2561_Write(CONTROL,0x03); //设置TSL2561未开启状态
        Init_BH1750();       //初始化BH1750
        delay_ms(200);
        Single_Write_BH1750(0x01);   // power on
//        while(datao!=0x03)
//        {
//
//                datao=TSL2561_Read(CONTROL);
//                delay_ms(200);
//                LED0=!LED0;
//                Mm++;
//                if(Mm>5) break;
//        }
        Mm=0;
//        printf("TSL2561 Inial Success!\n");
//        printf("%d\n",TSL2561_Read(CONTROL));
                lux=(uint(*)[2])malloc(2*sizeof(uint));
                                if(!lux)
                                {
                                //        printf("malloc failed!/n");
                                }
        while(1)
        {

                if(timerProcess)
                {
                        if(timercount%5==0)
                        {
//                                lux=Read_Light(); //读取光强
//                                lux_out[0]=(*lux)[0];
//                                lux_out[1]=(*lux)[1];
//                        //        printf("Temp:%dHUM:%dGQ:%d,%d\n",temperature,humidity,(*lux)[0],(*lux)[1]);
//                                free(lux);

                        }

                        if(timercount%10==0)
                        {
                        //        LED0=0;
                                //DHT11_Read_Data(&temperature,&humidity);                //读取温湿度值

                                //LED0=0;
                                DHT11_Read_Data(&temperature,&humidity);                //读取温湿度值
//                                lux=Read_Light(); //读取光强
//                                lux_out[0]=(*lux)[0];
//                                lux_out[1]=(*lux)[1];
//                                free(lux);
                                //        Single_Write_BH1750(0x01);   // power on
         Single_Write_BH1750(0x11);   // H- resolution mode
                                 // Delay_mms(800);            //延时180ms
                                delay_ms(800);
                                mread();       //连续读出数据,存储在BUF中
                                 dis_data=BUF[0];
        dis_data=(dis_data<<8)+BUF[1]; //合成数据
        //        printf("Temp:%dHUM:%dGQ:%d,%d\n",temperature,humidity,lux_out[0],lux_out[1]);
                                if(temperature>100)temperature=100;
                                if(humidity>100)humidity=100;
                                outdatabuff[6]=temperature+50;
                                outdatabuff[7]=humidity;
//                                outdatabuff[8]=(lux_out[0]/256)%256;
//                                outdatabuff[9]=lux_out[0]%256;
//                                outdatabuff[10]=(lux_out[1]/256)%256;
//                                outdatabuff[11]=lux_out[1]%256;
                                outdatabuff[8]=(dis_data/250)%250;
                                outdatabuff[9]=dis_data%250;
                                //outdatabuff[10]=(lux_out[1]/256)%256;
                                //outdatabuff[11]=lux_out[1]%256;
                                LED1=!LED1;
                                for( Mm=0;Mm<13;Mm++)
                                {
                                        USART1->DR=outdatabuff[Mm];
                                        while((USART1->SR&0X40)==0);//等待发送结束
                                }

                        }
                        else
                        {
                        //        LED0=1;
                        }
                        timerProcess=0;
                }
                if(receiveM)
                {

                        receiveM=0;
                }

        }
}

网友A:
大神,我想问一下,网页与底层程序的接口在哪。比如说我新增一个光敏模块,怎么在网页上显示出来?

网友B(2019-01-31):
楼主,这个好像只有单片机节点的程序,有没有主机节点的程序(上位机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