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控制继电器的pcb版设计问题

楼主(2018-04-20):
做了一个串口控制继电器的板子。电源是220v转5v700ma(3.5w)的小模块。
求大神帮我看看这个继电器接线到底有什么问题,无论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都触发不了,我是接10k电阻,s8050与1n4148,和songle sru继电器
但是接淘宝买的那种8路5v的模块又可以触发。。

网友A:
使用的是多少伏的继电器,多大电流继电器才产生动作
不是5V的得改,动作电流不够 10k 电阻得变小
另外电源功率是否够用,还有最好是使用工频变压器电源

网友B:
先看一下继电器的参数吧,还有那个线圈 是不是自带二极管的,如果它自己带二极管,方向接反了就不能用

网友C:
是不是触发电压不够啊?

网友D:
不给原理图怎么看啊??
继电器线圈参数对吗,你的继电器控制线用万用表打一下,给高电平的时候三极管能不能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的是多少伏的继电器,多大电流继电器才产生动作
不是5V的得改,动作电流不够 10k 电阻得变小
另外电 ...

现在我换成5v1a的电源供电,开机后检查发现P0-P7的电压只有2.5v左右。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AT 芯片 P0 口得加上拉电阻,STC 芯片得软件设置

网友E:
原理图设计错误,看图你用的是标准的51芯片,不要用s8050管子,这样单片机是拉电流,驱动能力根本不够,应该用灌电流驱动,用S8550好些,别说用10K了,你把那些电阻全部短路P0口恐怕都驱动不了,其他口还凑合吧!

网友E:
实在来不及改的话,就把s8050改成复合管,用两个S8050,接单片机的三极管e接第二个的b,c接在一起,第二个的e接地,以后设计要考虑电源容量,我以前用过的继电器要70MA,如果你用12路全部导通要840mA,再加上单片机和电阻上的消耗,你还要留余量,别指望电源给你留余量

网友F:
驱动电流不够。。建议你用达林顿管

网友G:
加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