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规词汇与知识分享

楼主(2018-04-20):
Accreditation认可

一方或多方评估另一方是否具有开展某些活动能力的一套流程。希望得到认可的一方必须符合要求,并且通常应通过第三方的审核以证明其符合相应要求。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电工委员会(IEC)的指导方针和标准中包含了一些UL认可的要求。

Across-the-Board 全面要求

通过使用已被确认并可以在公司范围内使用的标准用语及要求,增强对要求的一致性解释,为编制和修订要求提供指导。

Active Project 进行项目

UL公司员工获得完成项目所需的全部信息、样品、图表以及图形等,并且已经指定了完成日期的项目(请参阅新开案项目)。

Affiliate 分支机构

UL公司内部的组织机构。

Agent or Agencies 代理商或代理机构

受另一家公司委托并代表申请人(请参阅申请人)进行运作的个人或公司(企业)。

“AL”Listing, Classification or Recognition “AL”成品列名、分级或零部件认可

除了以申请人的名义外,以其他方(列名者)的名义建立起来的“基本”列名(或其他),申请人必须提交已经获得列名者的授权的申请表。

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s 美国国家标准

是指提交给美国国家标准协会(ANSI)并被指定为美国国家标准的公布标准。这些标准被称为“美国国家标准协会标准”。

Appeals Process 申诉流程

通过这个流程,如果客户对产品安全测试结果有异议,可以在不影响双方关系的前提下,和相关的UL员工、现场代表或主管探讨客户自己的观点。如果客户通过和UL这一级别的人员讨论后,问题还是不能获得令人满意的解决,则可以向UL更高一级的管理层提出申诉,有必要的话,最终可以申诉至UL的总裁办公室。如果这些有关技术性阐释的意见分歧未能在UL公司内部获得解决,还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包括可以向国家标准和技术协会以及UL的技术申诉委员会提出申诉。

Appendix 附录

是UL的跟踪服务(FUS)流程的一部分,为制造商和UL的现场代表提供有关特定职能以及具有UL标记的产品所需测试的指导。同时附录还概述了针对提交给UL实验室的FUS(跟踪服务)样品所需进行的测试(请参阅标准化附录页)。

Applicant 申请人

是指就相关零部件、产品或系统,向UL提出的认证申请的公司或个人。按合同,这一方承担支付产品调查和跟踪服务费用责任,同时享有获得调查结果的权利。

Applicant File 申请人档案

是指以申请人的名义,为了特定的产品类别建立的档案,包括信件、报告和资料(请参阅档案编号)。

Applicant Listing (or Other) 申请人列名(或其他)

是指以申请人的名义建立起来的列名(或其他),UL对其提交的产品是否符合UL要求做出判断。申请人(和制造商,如果申请人和制造商不同时)必须执行UL的协议,并在产品制造地或装配地建立跟踪服务。

Application 申请

是指以申请表(或其他授权认可的文件)形式编写的书面请求,以便UL对提交的产品进行测试,确定产品的列名(或其他)、跟踪服务和如预测试、实际测试或研究计划等其他服务的可行性。

Application Form 申请表

是指由UL编写的阐明合同条款及条件的表格,UL将按照这些合同条款和条件来验收申请人提交的产品。

Authorization Page 授权页

是指UL跟踪服务的第一页,用以授权使用UL的标记。授权页包括申请人姓名、地址及企业形象标识、列名者、制造商以及UL的产品类别(CCN)。

BulletinSubscription Service 公告预订服务

是指UL发行特殊UL标准或标准第一版试行本前的公告服务(须收费)。这种服务只面向那些接受标准修订预订服务的公司。

CategoryControl Number 类别控制编号(CCN)

是一套可以用来指定和识别UL的列名信息系统(LIS)所涵盖的单个产品类别的字母数字式系统。

Category Responsibility 类别分工(CTR)系统

是记录每个UL产品类别(CCN)相对应的负责人员的电子数据库,包括UL集团公司内部每个机构中和特定CCN产品认证有关的指定首席工程师(PDE)、指定区域工程师(RDE)、指定工程师(DE)以及负责该CCN的经理。

CB Scheme CB 计划

是指在特定国家的安全认证机构中,对于指定的产品类别,建立互相承认的测试报告,以简化国际贸易程序的一个系统。UL有一些特定产品类别也参与了CB计划。

Certificate of Compliance 产品合格证书

是指由UL颁发的证书,证明产品经验证合格已经成为UL列名(或其他)产品,可以使用UL的标记。这张证书可以使经UL认证的产品更加容易被接受,并且该证只颁发给对负责产品认证的申请人。

Certification of Conformity Assessment 合格评定证书

类似于产品合格证书,其主要区别是这张证书可以颁发给第三方(即:出口商、贸易公司和分销商)或用户。

Certification Service 认证服务

在某些产品不适合使用UL标记常规认证的情况下,这项服务适用于对已列名产品或在特殊场所使用的一定数量的产品的现场安装系统。

Certification Mark 认证标记

通用术语,包括UL列名标记、分级标记、零部件认可标记以及其他认可的标记。制造商如想要获得授权使用UL认证标记,就须声明其产品是按照UL的要求进行有效生产的,并接受UL的跟踪服务。

Classification Mark 分级标记

这个UL标记包括以下要素:UL标识、在UL标识上方的“CLASSIFIED”字样、产品名称(例如:“防火门”)、一份有关描述产品性质和范围(限制条件)的说明以及一个控制编号。

Classification Report 分级报告

适用于产品UL分级和建立跟踪服务的产品测试报告。

Classification Service 分级服务

通过这项服务,UL可以确定制造商已经证明其具有制造产品的能力并且产品符合以下一项或几项的分级或评价的要求:(1)特定风险,例如:人身伤亡、火灾或电击;(2)规定条件下的性能,(3)常规标准;(4)其他标准,包括国际标准;(5)UL认为需要的其他条件。根据UL的服务协议条款,UL授权制造商在其符合UL要求的产品上使用UL的标记,并同时制定跟踪服务计划作为一种检查方式,以便使制造商继续按照UL的要求生产产品。

Classified Product Information Page 已分级产品信息页

是UL列名信息系统(LIS)中的一页,包含有资格使用UL分级标记的公司名称以及那些已经证明该公司有能力按照UL的要求生产产品的种类。这一页也可以在产品种类中识别特定的产品。

Client Advisors 客户顾问

UL的员工,他们为客户解答与提交给UL认证的产品相关的问题。

Client Agent Program 客户代理程序(CAP)

通过这项程序可以对那些作为UL客户代表并开展管理和/或工程项目工作的代理机构的能力、质量流程及效率进行评估。这些代理商是UL客户的代理机构-而不是UL的代理机构。

Client Document Access  客户文件访问(CDA)

通过这项服务,允许UL的客户从一个安全的网站进入系统查看他们的UL报告以及FUS(跟踪服务)流程文件。

Client Interactive Program 客户交互程序(CIP)

使客户以及第三方的测试机构按照国家和国际认证标准工作,从而使方便产品测试工作的开展的一套程序。客户交互程序的类型包括目击测试数据程序(WTDP)、客户测试数据程序(CTDP)、第三方测试数据程序(TPTDP)、一致性管理和产品保证程序(COMPASS)以及全项认证程序(TCP)。

Client Test Data Program 客户测试数据程序(CTDP)

由客户在其自己的测试机构实施测试的一种CIP(客户交互程序),并且这些测试人员和测试机构已经过评估和确认证明其符合UL要求。UL所用的测试数据需进行审核。

Commercial Inspection and Testing Services 商业检验和测试服务(CITS)

UL现场代表和工程师为权力机关(AHJs)、政府官员、工业集团以及其他行业进行特定的检测。商业检查和测试服务是面向零售商、采购商、分销商、制造商、进口商和出口商以及其他需要在产品装运前经过检测的公司。这些服务包括工厂评定检验、第一条款检查以及其他零售商或制造商所规定的检验和/或测试。这些服务可以在厂内或厂外实施,例如在仓库中进行。CITS(商业检验和测试服务)检测将不会导致UL将一个产品颁发UL列名(或其他)证书。

Complimentary Listing, Recognition and Classification Program 补充列名、认可和分级程序

倘若不同种类中所包含的产品描述只存在用户和UL标记的细微差别,通过这个程序产品可以有资格在超过一个类别中列名、认可和分级。

Completion Date 完成日期

进行项目的预计完成日期,到这个日期,预期可以完成产品安全认证服务的测试工作,并且可以把测试结果发放给申请人。完成日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延长。

Compliance Management and Product Assurance 一致性管理和产品保证(COMPASS)

允许有资格的申请人进行部分产品测试并提供适当的产品说明和测试数据以供UL核实查证的一种CIP(客户交互程序)。

[pagecute]

Component
零部件

是产品的一部分,除了那些在完成产品全项测试过程中进行的测试以外,还必须分别进行性能和/或结构审核。零部件可以是列名,认可或描述为非列名零部件。

Conditions of Acceptability 可接受性条件(C of A或者C/A)

报告中的成品零件的使用限制和条件是建立对零部件的测试基础上的。在对认可或未列名零部件的测试报告中逐条列明了可接受性条件。

Conformity Assessment 合格性评定

确定产品、服务或流程是否符合相关要求的活动。

Conformity Assessment Services 安全认证服务(CAS)

UL员工负责执行合格性评定活动。

Consumer Advisory Council 用户咨询委员会(CAC)

从UL挑选出来的一组人员,作为有组织的用户小组代表、对用户有一定了解并能反映和用户有紧密关系的零售商店的代表、对用户以及之前和公共安全活动相关的人员负责的政府机构的代表。设立CAC(用户咨询委员会)的目的是在建立针对用户产品的安全级别方面提出建议,提供额外的用户现场经验以及有关产品安全性领域内的信息,并辅助对公司人员进行有关限制性和特定用户产品使用的培训。

Content Group 目录组

是用于收集文件档案的DMS(文件管理系统)的名称,这些文件档案含有一致的内容和/或独立的目的(例如:说明描述、测试记录)。

Control Number 控制编号

是UL认证标记所需的要素之一。控制编号是由UL来分配赋予的。根据产品类型和跟踪服务的类型,控制编号可以在定期时间表上进行改动。控制编号可以采用数字或字母数字的形式。

Controlling Office 控制办公室

是UL的办公室,是首席指定工程师(PDE)的所在地,并且对于UL针对产品类别的要求负主要的技术责任。

Corporate Identifier 公司标识符

由UL为每个申请人、列名者以及产品制造地所编制的一个数字编码。

Cost Limit 费用限制

在UL申请表或报价单上面规定的费用作为履行项目工作的预计的最高费用。出差和住宿费用、特殊设备费用以及材料费用可以不包括在费用限制中而单独进行计费。

Council Bulletin 委员会公告

是指分发给一个或多个UL委员会成员的公告,以便寻求这些委员会成员的建议或者向他们提出有关UL对特定产品或产品类别的建议。

Council Report 委员会报告

是指为了向一个或多个UL委员会寻求建议和评论而准备的对于一个特定产品调查的报告,并将有关一个特定产品类别的新开发计划通知给委员会成员。

Deposit Agreement for Product Submittal 产品提交的定金协议

是一份UL和申请人之间签订的有关放弃为每次产品提交支付初步定金的协议。

“Description” “说明”章节

是FUS(跟踪服务)的一部分并被确定为一个已编号的章节,包括对一个或多个认证产品或系统的特定说明。这个章节包括书面文本以及对它补充的照片、图形等内容,以便于定义产品特性并会对产品是否符合适用的要求产生影响。

Designated Engineer 指定工程师(DE)

每个UL办公室中的指定工程师负责处理特定产品类别的提交并且负责对团队或小组实施产品调查的活动进行协调,尤其对有关要求的阐述工作以及开发编写新的和已修订的要求进行协调(请参阅首席指定工程师)。

Document Management System 文件管理系统(DMS)

是对组织、存储、修改、跟踪以及存取电子文件进行过程控制的一个系统。

EffectiveDate 生效日期

是指UL标准中的一些要求、新版本标准、或者对现行标准的修订版,将会适用于受到发布要求涵盖的包括在产品类别中列名(或其他)上的所有产品的时候的日期。对于那些在生效日期或生效之前查明不符合适用要求的产品将会被取消列名(或其他)服务。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EMC)Testing 电磁兼容性测试

是指对一个装置或系统在其电磁环境中是否能够无故障运行而进行的测试,或者对一个装置或系统电磁发射是否会干扰其他装置或系统正常运行的评价。

Energy Verification Service 能源验证服务

是UL对电机、照明设备产品、家用电器、加热和冷却设备以及其他类型能源消耗产品的一项验证服务,这项服务可以根据美国和加拿大有关能源效应的要求来确定这些设备装置的能源效率。

Engineering consideration 工程考虑

是FUS(跟踪服务)流程“说明”章节的一部分,一般不是由现场代表所使用。这是一个相关测试中所需考虑的项目的记录,并且可能需要合格性评定服务的后续考虑。

Engineering Council 工程委员会

由UL挑选出来的一组专家组成,包括在公共安全领域具有执行权力的人员、负责建立安全标准的政府官员以及其他在特定利益领域内具有特殊知识的人员。这些委员会包括安全系统、电气、环境和公共健康、消防以及气体产品委员会(请参阅用户咨询委员会、跟踪服务委员会以及管理体系咨询委员会)。

Environmental and Public Health Services(EPH)环境和公共健康服务

是一项UL的认证服务,它涵盖了如饮食行业设备、饮用水添加剂、饮用水系统零部件等产品和材料以及须评估是否符合环境和公共健康影响标准的厨房和卫浴用品。

Equivalency Clause 等效性条款

是包含在UL安全标准前言和范围章节中的一个段落,可以允许对在标准未详细规定说明的结构材料或形式进行验收接受,只要它们同发布的要求不冲突,并且它们充分保持了和标准预期相当的安全等级(请参阅减损条款)。

cc">[pagecute]
Facility Registration 工厂登记

是指对工厂进行登记以检验其质量体系是否符合国际公认的质量保证标准,由国际标准化组织颁布的ISO 9000系列标准。

Fact-Finding Report 实情调查报告(测试)

是为了向申请人提供一种寻求对国家认可的安装规程或标准进行修正的手段而由UL承担的对产品特性和性能、装配或系统所进行调查的报告。

Factory Identification 工厂标识

是由制造商应用在于多个工厂生产的同一种产品上面辨别标记,以便识别产品是在哪家工厂生产的。

Factory Inspection 工厂检验

由UL的现场代表在制造商的工厂所实施的评审工作,监督工厂是否按照UL的跟踪服务程序生产列名(或其他)产品.(请参阅跟踪服务程序)。

Factory Production Inspection (FPI) 工厂生产检查(FPI)

类似于IPI(初始生产检查),主要区别在于它是由UL的工程师实施的对挑选出来的产品类别的检查(例如:音频/视频产品)。

Field Compliance System 现场一致性系统

所开发的Lotus Notes 数据库可以跟踪变更通知、过程故障报告和检验报告的期限。有关这些一致性报告的解决方案的数据都能在每一个UL办公室中输入到数据库中去并能在整个UL公司内部对这些数据进行检索和存取。

Field Evaluation Service 现场评估服务

是一项对之前未经UL调查的已安装产品的评估的UL服务,或是针对已在现场做过改动的列名产品的服务。现场评估只限于对能够在安装现场进行评估并且不会损坏产品情况下对产品的特性进行评估。

Field Inspection Service 现场检查服务

是一项对有资格列入UL列名或分级标记的产品进行现场检查的UL服务,但和使用UL标记表示产品符合UL要求是不一样的。

Field Operations Management /Manager 现场运行管理/经理

UL的员工负责对通过UL的工厂跟踪服务程序在制造工厂进行产品审核的有关主要人员进行管理和监督。UL的员工通过UL的工厂跟踪服务程序负责对在工厂进行产品审核的主要人员进行管理和监督。

Field Report  现场报告

是指须提交给UL的有关贴有UL标记的但在使用中出现故障的产品或者被告知没有资格贴UL标识的产品的信息。

Field Report Program 现场报告程序

一个包含由UL的现场报告组对现场报告进行处理并找到报告最佳解决方案的程序。

Field Representative 现场代表

是指UL的员工,其主要职责是通过UL的跟踪服务程序在制造工厂对产品进行合格性评审。

Figure 图形

是指即将考虑列名(或其他)的产品或零件的照片或图形,它描述了最重要的特性或零部件;其主要目的是帮助现场代表能够按照UL的跟踪服务程序实施。一个图形总是以“Fig.”加数字来表示区分,并且总是以相邻页面上描述性文字的形式附在UL报告和/或FUS(跟踪服务程序)(请参阅插图)中。

File Number 档案编号

是指一个由UL分配指定的字母数字名称,用来在特定的产品类别中对一个申请人的档案进行识别。所有UL报告都在每页顶部包括这个档案编号。这个编号应和相关产品类别完全相对应一致并能进行参考索引。

Fire Equipment Services(FES)消防设备服务

是一项UL的认证服务,可以在制造商的工厂或消防部门对诸如消防车、消防云梯或地面梯子进行安全性评估和认证。

Flex Job 迂回性工作

是一项不同于由档案负责办公室而由项目管理人提出的针对申请人档案的UL新工作调查。

Follow-up Inspection Instruction(FUII)跟踪检查指导书

适用于UL的跟踪服务程序的特定指导和职责。一般来说,如果UL标准已经包含在程序过程中,才发布FUII(跟踪检查指导书)。FUII(跟踪检查指导书)对同一特定的产品类别所有的制造商都是相同的。

Follow-up Service Council 跟踪服务委员会

由UL挑选出来的一组人员组成,包括制造商代表、保险集团、政府官员以及其他具有广泛的和UL的跟踪服务程序相关的质量保证程序和方法知识的人员。

[pagecute]

Follow-up Service Procedure
跟踪服务程序

是一个由UL在确定一个产品有资格列名(或其他)后所发布的文件。这个文件将会借给制造商并由制造商以及UL的现场代表共同使用。文件内容包括有关UL认证产品的要求及其他规定和条件、产品上UL标识的用途以及如何实施跟踪服务。

Follow-up Service Program 跟踪服务程序

取样、检验、测试或其他由UL采取的措施,可以作为一种对制造商行为的检查手段以便确定其已列名(或其他)的产品是否符合适用的UL要求。检验和测试一般在制造商的工厂进行,但是也可以在UL的工厂中对从工厂、公开市场或其他地方选取的样品进行检验和测试。UL的跟踪服务程序的目的并不是补充或替代制造商的质量保证体系。
General Coverage Program 一般适用范围程序

是一个UL为生产特定类别(CCNs)的制造商制定的程序,在这个特定产品类别中,所有或部分UL标准已包含在UL的跟踪程序中。

“General Coverage Program” “概述”章节

是FUS(跟踪服务程序)的一个章节,包括整个程序范围内所有产品所共有的说明描述、要求和/或规范。它对包含在每个程序说明章节中的详细信息进行了补充说明。

Guide Information Page 指导信息页

是指UL内部登记信息系统(LIS)中的描述性信息,这些指导信息可以在UL的企业内部互联网以及英特网网站上对每个产品类别进行在线检索。这些指导信息对UL对特定产品类别的范围和限制性、用于对产品进行评估的要求以及可以对产品进行识别的适用的UL标记进行了概述。
Hazard-Based Safety Engineering (HBSE)Analysis  危险工程安全分析

是一个合格性评定过程,通过它可以在对产品性能、安装兼容性、结构规范和安装规范相关的要求进行评估时对安全的各个方面进行分析,这样就可以帮助识别哪儿可能有火灾、电击或者和产品相关的人身伤害的隐患。
IECEx Scheme IECEx 计划

是一套系统,可以用来通过参与国的安全认证机构对就指定的危险区域内的产品类别建立互相认可的测试报告相互承认的机制来使国际贸易变得更加便利。UL也参与了这个IECEx计划为特定危险区域的产品。

Illustration 插图

是指用于识别照片、图形、小册子或其他可以帮助描述一个认证产品的类似图形。UL报告和/或FUS(跟踪服务程序)中列出的每幅插图都用“Fig.”或“ILL.”加数字来表示区分的。“ILL.”表示一幅用于一组文件中在报告或程序章节背面不附带文本的插图(请参阅图形)。

Impairment Clause 减损条款

是指UL安全标准的前言中的一个段落,它阐述了如果发现某产品虽然符合标准文本说明的产品所具有的特性,但有可能会削弱标准预期的结果,它将没有资格列名(或其他)服务。(请参阅等效性条款)。

Inactive Project 未激活项目

是指当UL员工需要在项目能够完成之前从申请人处索取进一步的信息和/或样品时的计划进行状况。如果项目的状况是未激活的,就不能在这个项目中进行测试或其他评估工作。申请人将会被通知使项目激活所需做的事情。

Increased Inspection Program 增强检查程序

是一种UL用来对承担纠正措施的制造厂家进行监控和评估的机制,因为这些制造厂家在先前证明其不具备按照UL要求生产产品的能力或不符合跟踪服务协议或L-40服务协议的条款和条件。

Independent Report 独立报告

是指那些其“说明”完全不依赖于FUS(跟踪服务程序)而编制准备的报告。

Industry Advisory Conference 行业咨询公会(IAC)

是UL任命指定的一组人员,由小组指定产品类别中的UL的跟踪服务程序的行业用户的代表所组成。

Industry Advisory Group 行业咨询小组(IAG)

是一个类似于行业咨询公会的小组,但其主要区别在于它除了包括制造商、行业协会代表以及不是UL服务的用户的制造商以外还增加了一些个人(一般为使用者)。

[pagecute]

Industry Bulletin
行业公告

是指向行业发布的公告,它宣布了有关特定产品或产品类别的UL的意向,例如:宣布接受新型产品的提交。

Industry File Review 行业档案评审

是指对现有已列名(或其他)的产品档案的评审以便确定这些产品是否符合新的和/或修订过的适用于特定产品类别的要求,并且在这些要求发布生效日期之后作为一个判断其是否还有资格继续列名(或其他)上面的条件。

Initial Production Inspection 初始生产检查(IPI)

是对第一次生产运转的检查以便确保已列名(或其他)产品的制造商正在按照FUS(跟踪服务程序)流程中规定的要求进行产品的生产。

Initiating Office 启动办公室

是指UL办公室位置描述(编有一个6位数字用户号码),这些办公室是初次接触客户并与其签定合同的UL办公室。

Integrated Field Systems 综合现场系统

这个系统把现场工作人员和办公室人员连结在一起。它可以使现场的工作人员可以准备并直接把检查报告、变更通知以及PERs输入到现场一致性系统中去,而由数据库对这些文件的寿命周期进行跟踪。

Intermediate Applicant Program 中间申请人程序

是一个允许在无初始定金的情况下立即建立UL项目的程序,而不管客户和UL的当前关系状况。这是可行的,因为中间申请人将会收到他们所服务的作为中间申请人的客户的所有新工作发票并将直接对有关客户项目的所有UL账单的支付负责。

International Compliance Services 国际一致性服务(ICS)

ICS人员将以研究报告和与常规要求、标准、合格性评定方法等有关的一致性策略研讨会/专题讨论会的形式向制造商提供一致性培训服务。ICS可以帮助UL的员工获得与如何符合一致性要求以便进入国际市场有关的信息和/或项目协调。

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 Quality Assessment System forElectronic Components  国际电工委员会对电子零部件的质量评定体系(IECQ)

是为了使电子零部件的国际贸易更加便利而制定的全球认证体系。由一个参与国中的经授权认可的制造商所认证的零部件可以被其他所有参与国的用户所接受而无须进一步进行测试。

如UL的国际“emc-标识”

当产品已经过UL和/或TUV产品服务有限公司、德国VDE测试和认证机构、意大利质量标识机构(IMQ)、英国电信认证委员会(BABT)以及澳大利亚质量保证服务有限公司授权,就可以在产品上使用这个标识。这些机构组织实施EMC测试并按照欧洲、美国、日本以及澳大利亚的EMC要求为产品提供认证。而且可以同时根据这四个市场的任意要求组合来对产品进行评估以便确定其是否有资格享用这个国际“emc-标识”。认证之后客户将会收到一份有效期为一年的“emc-标识”证书,作为已经符合EMC的证据。请登录
www.intlemcmark.com/directory.html网站在线查看有关国际“emc-标识”的详细信息。

Investigation 测试

通过检查测试性能及结构标准的评估(如都不具备,则建立标准)来确定产品是否可以接受并可以列名(或其他)中并建立跟踪服务程序。

ISO 9000 系列质量体系标准

UL提供ISO 9000认证的登记注册服务。ISO 9000是一系列由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所制定的国际质量体系标准。ISO 9000标准综合了由美国国家标准协会(ANSI)/美国质量协会(ASQ)所发布的QS 9000系列标准、欧盟的29000系列欧洲标准(EN)以及其他国家所采用的国家标准。
ISO 9000系列标准包括五个部分,ISO 9000阐明了质量概念并为如何选择和使用一系列的国际质量标准提供了指南。ISO 9004 对ISO 9000中的每个质量体系要素进行了描述说明,并帮助企业详细地认识理解整个运行过程,能在为特定的企业制定质量体系时选用最适当的要素。ISO 9004可以用于质量管理的目的。
ISO 9001、9002和9003是三个截然不同的质量体系模式,它们是建立在产品或服务供应商所必需具备的功能和组织能力基础之上的。ISO 9001 描述了广泛的设计、开发、生产、安装及服务的方法;ISO 9002描述了供应商所需要的生产和安装能力;而ISO 9003则描述了最终检查和测试。每种标准的特定要求都高于该标准的符合项清单列表报告。

ISO 14000系列环境管理体系标准

UL提供ISO 14000认证的登记注册服务。ISO14001为环境管理体系定义了一套规范和标准,通过这套标准可以确定一个组织机构的符合性级别。ISO14004提供了当一个组织机构在开发或改进现有体系时应该考虑的有关原理、体系和支持技术的一般指导方针。
[pagecute]
Lan Cable Performance Verification Program
局域网电缆性能验证程序

这个性能验证程序可以帮助局域网制定、布线和使用人员鉴别局域网(LAN)的电缆产品是否符合国家规定的安全要求以及质量和性能的工业规范。

Lateral Business Unit 横向业务单元(LBU)

是指可以为企业经营带来快速增长的具有潜力的业务,并且由指定的总经理和员工负责开发和管理这些面向特定客户的行业或服务的业务机会。

Letter Report 信件报告

是当产品在产品调查后的结果证明没有资格列名(或其他)时发给申请人的报告。这份报告包括显示产品特性不符合UL的要求的检查和测试结果,并且在一般情况下可以用来终止正在实施调查的这个项目。

Listed Product 列名的产品

是指按照UL的服务条款根据UL列名和跟踪服务程序生产出来的产品,并且这些产品。都贴上UL的列名标记作为产品符合UL要求的声明.

Listee 列名者

是指在产品上或和产品一起使用的公司或个人的名字,并且出现在一个UL的产品目录的类别中,并可以通过UL企业内部互联网以及英特网网站的在线数据库中进行线搜索查询。术语“归类公司”或“认可公司”等同于己于列名者,并在有关其他UL的服务中使用。

Listing Information Page 列名信息页面(LIP)

是在UL列名信息系统(LIS)上的页面,包括有资格使用UL的列名标记和产品类别的用户的名字,说明这个用户已经证明其具备按照UL的要求生产产品的能力。此外,这个页面还可以对产品类别中的特定产品进行区分和识别。

Listing Information System (LIS) 列名信息系统(LIS)

是一个包含所有当前列名(或其他)信息页面信息的电子数据库。

Listing Mark 列名标记

这个UL标识由4个要素所组成:UL公司标识、“LISTED(已列名)”字样、产品名称(例如:“手提灯”)以及一个控制编号。

Listing Mark, Combination 组合式列名标记

是L型跟踪服务列名标记的一种形式。它把一块制造
商的产品铭牌和UL列名标识的四个要素组合在一起。

Listing Mark, Standard 标准列名标记

对于选定的产品类别,UL将会保留标准列名标记的库存。以保证该标准列名标记可以随时使用。

Listing Report 列名报告

是指对产品的测试的报告,根据这个报告判断产品是否可以建立列名和跟踪服务程序。

Listing Service 成品列名服务

通过这项服务UL可以确定制造商是否已证明其具备生产符合UL的有关产品可预见风险要求的产品的能力。同时作为服务的一部分并根据UL的服务协议,UL可以授权制造商在其符合UL要求的产品上使用UL列名标记,并且由UL建立跟踪服务程序以便作为对制造商是否遵循UL的要求进行检查的一种手段。

Local Engineering Service (LES) 当地化技术服务(LES)

作为UL全套服务的补充,UL工程师将前往各个地方对客户实施产品目击测试、监督指导测试,并负责编写报告以及开展其他合格性评定服务。

[pagecute]
Management System Advisory Council
管理体系咨询委员会

是一组由UL挑选出来的人员,由供应商、质量保证专家、环境专家、政府代表以及其他人员所组成,他们负责向UL提供有关管理体系注册服务的意见和建议。

Management System Registration Services 管理体系注册服务

是指符合适用的国际或行业标准的管理体系的登记注册服务。UL负责在客户的工厂实施所需的评定工作以便确定其是否符合规定的要求。

Manufacturer 制造商

是指维持并经营那些制造或装配已列名(或其他)的产品的工厂的公司或个人,而且一致性评定审核工作也作为UL的跟踪服务程序的一部分而在这些工厂内进行。

Manufacturer's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制造商的质量保证体系

是制造商的生产合格性程序的一部分,它可以包括过程内控制、生产线检查、测试和取样。这个程序受到制造商的监督指导并须接受UL的审核。

Marking 标识

是指所提供的和产品有关的各种信息,由UL列名标记、分级标识或认可标识以及其他所需的标识和信息(比如:公司标记、产品名称、额定值、警告等)所组成。

Mixed Report 混合式报告

这种报告的“说明描述”部分利用了所选定的程序页面,带有或不带单独准备的页面。

Model Information Page 典型信息页面

是位于列名信息系统(LIS)中的页面,它为根据特定产品类别发布的且必须包含在每页列名(或其他)信息页面中的每个产品类别定义了重要的信息。

Multiple Listing, Recognition or Classification  多重列名、认可或分级

是指发布在UL的列名信息系统里的公司的名字可以出现在其他公司的列名(或其他)产品上.
New or Unusual Product 新产品或特殊产品

是指那些UL认为是新的或特殊的要求经UL检测的产品。

New Work Project 新开案项目

是对所提交的需要建立列名(或其他)和跟踪服务程序的产品进行的活动。这个术语还包括UL为已经签定合纳昵肴怂械难芯恳约捌渌嘈偷墓ぷ鳌?

New Work Sample(s) 新开案样品

制造商所供应的用于实施新开案项目的产品(请参阅生产性样品和首件样品)。

Notice of Authorization to Apply the UL Mark 使用UL标记的授权通知

UL对使用UL标记的授权,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授予UL的已有客户,这样可以加快客户在符合UL认证的要求的产品上使用UL标记的速度。
[pagecute]
Outline of Investigation
测试大纲

是一个公开发行的文件,它阐述了在标准不适用的情况下认证产品需要符合的UL要求。
Photograph Serial Number 照片序列号

是赋予照片的一个字母数字式编号,它可以用来区分识别特定的图形,这些编号在UL的办公室中进行处理以便在将来复制或编辑时可以被立即找到。

电源线保证程序(POCAS)

此程序是建立在UL对制造商质量控制体系评估的基础上,允许产品和拆分式电源线在现场装配前分开运输,从而保证向每个产品提供正确的电源线。

Practical Application Guidelines Online Service 实际应用指导方针的在线服务(PAGOS)

是提供UL特殊安全标准要求应用的在线参考资源。

Predicate Device 什么是进行实质等同比较的器械?

进行实质等同比较的器械是指合法上市的医疗器械,被作为进行等同比较的产品。

Preliminary Deposit 预付款

是申请人为申请进行产品审核所支付的预付款。在申请表或预付款通知书(RPPD)上面规定了所需支付的金额。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预测试

是指对产品样品或其中部件、产品图纸或类似信息的审核,以便确定产品样品是否符合UL的要求,申请人不提出列名(或其他)服务的正式委托。UL并不承诺在预测试之后提供列名(或其他)服务。

Primary Designated Engineer 首席指定工程师(PDE)

是指全面负责某一产品类别并负责和UL集团公司内部所有工厂的指定工程师一起协调与标准有关的活动的UL员工。

Procedure Report 程序、报告

报告的描述性部分与FUS(跟踪服务)程序)的描述性部分一致。这一页的合成标题说明此页同时在报告和程序文件中出现。

Procedure Volume 程序册

是用数字为区分标识的的FUS(跟踪服务)程序,包括与在特定一个工厂或多个工厂中制造的与产品有关的所有说明描述章节以及适当的授权页面、附录、概述章节等内容。

Product 产品

是指在UL列名(或其他)服务范围内所包含的器具、装置、设备或材料(或前面所述的系统或成套设备)。

Product Category 产品类别

是具有共同功能和/或设计特性的产品的类别分组,这样可以使统一要求为基础的列名服务(或其他)申请更加容易。

Product Directory 产品目录

是由UL发行的合格产品手册,它包含有资格在产品或与产品有关的其他物品上面使用UL标签的公司名,而且这些产品符合UL的标准。在UL的网站上可以查询同样信息。

Product Submittal Agreement 产品提交协议

是由UL和申请人签署的有关免去为每次产品提交必须进行正式申请的正式协议。

Production Compliance Program 生产合格性程序

是生产厂确保产品符合UL标准的程序和UL对生产厂审核的跟踪服务的组合程序。

Production Sample 产品样品

是指在使用常规生产设施和技术进行生产的在工厂内制造的产品,这是相对于用于工程评估目的的样品原型来说的(请参阅新工作样品和样品原型)。

Project Control System  项目控制系统(PCS)

是一个计算机系统,对于一个新的项目,它可以自动地把客户支付的佣金与工程工作量测算联接在一起。

Project Handler 项目管理人

是指对实施产品审查全过程负责的人员。

Project Number 项目编号

是指赋予由UL实施的特定调查(项目)的字母数字标志符号,例如:00ME12345。在审查过程中将和档案编号一起引用在UL信件中。

Proposed Standard 建议标准

对特殊产品类别的一套建议要求,它们被分发给有关各方进行评审和评论。

Prototype Sample 原型样品

是指不是用产品加工制作的或者是从一批受控产品或有限生产中挑选出来的产品,这是相对于从正常连续生产中挑选出来的产品来说的(请参阅新制作样品和生产性样品)。

Public Notice 公告

是指由UL为了公共安全利益而发布的警告通知。在产品或包装箱上使用伪造的或未经授权的UL标识、在极端危险产品或具有未知危险的产品上面使用UL标记、或者在不符合UL的要求的产品上面使用UL标记也会促使UL发布有关这些情况的通告警告。
[pagecute]
QS9000 Quality System Standard QS 9000
系列质量体系标准

为了更好地达到的供应商质量体系要求的一致性,福特汽车公司、戴姆勒克莱斯乐汽车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已开发并颁布了他们自己命名为“QS 9000质量体系要求”的标准。
UL提供QS 9000认证的注册登记服务。QS 9000系列标准围绕ISO 9000系列标准的要求并包额外的有关汽车工业的特定规范。针对上述三家汽车制造商(以及一些卡车制造商)的生产材料的内部和外部供应商、生产和维修件、或热处理/精加工服务会被要求证明其已通过并符合QS 9000系列标准。
此外,应对公司进行评定用来评估他们在遵循特定领域要求过程中的能力,这包括生产件批准程序(PPAP)、持续改进和多种制造能力。
Receiving Accessment and Parts IdentificationProgram(RAPID) 验收评定和零件标识项目

这项目向客户提供了在产品装配过程中使用的未标识零部件的内部可追溯性。

Recognition Report 认可报告

是一份有关零部件测试的报告,以便通过UL的认可和跟踪检查服务。

Recognition Services 认可服务

通过这项服务,UL可以确定制造商是否已证明其具备生产符合UL的规定要求的整机零部件的能力。它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了整机的性能和结构特性,另外还需要对将零件应用到产品上去的地方加以考虑。根据UL的服务协议条款,UL授权制造商在符合UL要求的产品上面使用认可标记以及其他需要的标记并建立由UL实施的跟踪检测服务的程序,以便作为对制造商是否遵循UL的要求进行检查的一种方法。

Recognized Component 已认可零部件

是指UL列名(或其他)产品中所包含的将会在工厂安装的零件或部件。如果经认可的零部件在结构特性方面不完整或者在执行中受到一定制约而不准备分别安装在现场的话,就宁可把它们用在为接受UL调查所提交的不完整设备中。对于完整设备中零部件的最终验收取决于设备的安装和使用是否符合UL发布的(1)零部件报告中、(2)指导信息说明以及(3)个别客户的经认可零部件信息页面中所说明的所有适用的使用条件和额定值规定。

Recognized Component Information Page 已认可零部件信息页

是指UL列名信息系统(LIS)页中,它包含授权使用UL认可标记、产品类别和特定零部件标记的用户的名字,该用户已经证明其具备按照UL的要求进行生产的能力,这一页还包括了对于认可标记和任何其他所需标记的说明。

Recognized Marking 认可标记

是指制造商经过授权用于按照UL的认可要求而制造的零部件上的标记。它由经认可的公司标识/名称和类别编号、型号或其他标识所组成。UL的经认可零部件标记可以和认可标记一起使用。

Repackaged Products 重新包装产品

是指在大批量UL列名(或其他)产品中经过重新包装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重新包装须申请,以便根据重新包装产品程序在它们的包装上面授权使用UL标记。

Requirements 要求

是UL为了建立产品列名(或其他)以及为了对在这些产品上授权使用UL列名(或其他)标记以及其他所需的标记而使用的标准。

Responsible Office 责任办公室

这个办公室的负责主要的客户交涉工作,如处理新项目和依客户档案而开展FUS(跟踪检测服务)相关事务等。

Reviewer   审核员

是指UL的员工,他们具有技术资格来对整个检测项目进行审核,并确定其是否符合那些在认证报告中由审核员提出的获得授权使用UL标识所必需的所有要求。项目审核员和项目管理人不能是同一个人。

Reviewing Office 审核办公室

以人员对产品类别的技术能力为基础成立的承担技术评审责任的办公室。
[pagecute]
SA 8000 Social Accountability Management System Requirements SA 8000
社会责任管理体系要求

SA 8000 是一种国际标准,它为工作场所管理体系建立了标准要求。这个标准是由经济优先权委员会(纽约和伦敦)所开发制定并由国际社会责任组织(SAI)认可。这个标准是于90年代后期从和商业、劳动组织、政府及非政府组织合作中引入并制定。它的要求和国际劳工组织及联合国的相关要求保持一致。尽管它采用的是ISO 9000的模式,但是SA 8000 不属于ISO系列标准文件。
SA 8000标准包含九个主要部分:童工、强制性劳工、健康和安全、协会自由、歧视、纪律条例、工作时间、赔偿以及包括供应链管理的管理评审功能。
除了SA 8000标准评定以外,社会责任审核服务还可以包括第一方、第二方或第三方对行业规范和个别公司道德规范的评定。众多行业组织以及个别公司都备有这些文件资料。
SA 8000以及社会责任审核的目的是向第二方、第三方或公众提供独立的保证措施,以便使这些公司企业能够满足某些规定的要求。这些要求包括对内部人员运作的要求以及会对供应链、内外部沟通以及透明度产生影响的要求。具体的要求取决于所评定的标准或规范。

Service Agreement 服务协议

是由用户和UL签订的一份正式合同,合同中阐明了在使用UL标记和其他需要的标记以及实施跟踪检测服务程序过程中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Significant Interpretation 重要解释(SI)

是否必须应用一个要求的决定,而这个要求将会对现有的列名(或其他)产品或对将来的产品提交产生影响;或者是一些说明,这些说明可以为将来应用而对要求进行更好的定义。一个SI(重要解释)决定通常都会需要进行标准修订。

SP Volume 特殊卷

是描述一个或多个用于申请人的整机产品中的未列名零部件的相关程序的特殊卷。

Special Data Files 特殊数据档案

是描述一个或多个用于申请人的整机产品中的未列名零部件的相关程序的特殊手册。
仅用来保存数据单的档案,它们常用于那些产生大量数据单的产品类别.

Special Services 特殊服务

代理机构、协会、集团、公司或个人可以启动一个不会发生列名(或其他)和跟踪检测服务程序的特殊服务项目。这些请求可以包括(但不限于):附属测试、评估或检查,以便对列名(或其他)进行补充,但这不是列名的基本组成部分;使用联邦、州或当地权威所开发制定的标准或者为了满足其他标准规范中规定的产品性能和/或安装要求一次性测试、评估或检查;制定要求、测试或其他数据以便于其他申请人的使用,使他们也能够建立对产品列名(或其他)以及跟踪检测服务程序;研究测试或者为政府机构所从事的工作。

Split Inspection 分离检验

是一项特殊的工厂检验程序,当制造过程不要求在单独地方对产品进行完全检验时就可以使用这个程序。

Standard for Safety 安全标准

是UL使用的标准,可以把它作为确定产品是否有资格加贴UL标识的基础。有关订购UL安全标准的信息,请访问:
http://ulstandardsinfon商的产品铭牌和UL列名标识的四个要素组合在一起。

Listing Mark, Standard 标准列名标记

对于选定的产品类别,UL将会保留标准列名标记的库存。以保证该标准列名标记可以随时使用。

Listing Report 列名报告

是指对产品的测试的报告,根据这个报告判断产品是否可以建立列名和跟踪服务程序。

Listing Service 成品列名服务

通过这项服务UL可以确定制造商是否已证明其具备生产符合UL的有关产品可预见风险要求的产品的能力。同时作为服务的一部分并根据UL的服务协议,UL可以授权制造商在其符合UL要求的产品上使用UL列名标记,并且由UL建立跟踪服务程序以便作为对制造商是否遵循UL的要求进行检查的一种手段。

Local Engineering Service (LES) 当地化技术服务(LES)

作为UL全套服务的补充,UL工程师将前往各个地方对客户实施产品目击测试、监督指导测试,并负责编写报告以及开展其他合格性评定服务。

[pagecute]
Management System Advisory Council
管理体系咨询委员会

是一组由UL挑选出来的人员,由供应商、质量保证专家、环境专家、政府代表以及其他人员所组成,他们负责向UL提供有关管理体系注册服务的意见和建议。

Management System Registration Services 管理体系注册服务

是指符合适用的国际或行业标准的管理体系的登记注册服务。UL负责在客户的工厂实施所需的评定工作以便确定其是否符合规定的要求。

Manufacturer 制造商

是指维持并经营那些制造或装配已列名(或其他)的产品的工厂的公司或个人,而且一致性评定审核工作也作为UL的跟踪服务程序的一部分而在这些工厂内进行。

Manufacturer's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制造商的质量保证体系

是制造商的生产合格性程序的一部分,它可以包括过程内控制、生产线检查、测试和取样。这个程序受到制造商的监督指导并须接受UL的审核。

Marking 标识

是指所提供的和产品有关的各种信息,由UL列名标记、分级标识或认可标识以及其他所需的标识和信息(比如:公司标记、产品名称、额定值、警告等)所组成。

Mixed Report 混合式报告

这种报告的“说明描述”部分利用了所选定的程序页面,带有或不带单独准备的页面。

Model Information Page 典型信息页面

是位于列名信息系统(LIS)中的页面,它为根据特定产品类别发布的且必须包含在每页列名(或其他)信息页面中的每个产品类别定义了重要的信息。

Multiple Listing, Recognition or Classification  多重列名、认可或分级

是指发布在UL的列名信息系统里的公司的名字可以出现在其他公司的列名(或其他)产品上.
New or Unusual Product 新产品或特殊产品

是指那些UL认为是新的或特殊的要求经UL检测的产品。

New Work Project 新开案项目

是对所提交的需要建立列名(或其他)和跟踪服务程序的产品进行的活动。这个术语还包括UL为已经签定合纳昵肴怂械难芯恳约捌渌嘈偷墓ぷ鳌?

New Work Sample(s) 新开案样品

制造商所供应的用于实施新开案项目的产品(请参阅生产性样品和首件样品)。

Notice of Authorization to Apply the UL Mark 使用UL标记的授权通知

UL对使用UL标记的授权,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授予UL的已有客户,这样可以加快客户在符合UL认证的要求的产品上使用UL标记的速度。
[pagecute]
Outline of Investigation
测试大纲

是一个公开发行的文件,它阐述了在标准不适用的情况下认证产品需要符合的UL要求。
Photograph Serial Number 照片序列号

是赋予照片的一个字母数字式编号,它可以用来区分识别特定的图形,这些编号在UL的办公室中进行处理以便在将来复制或编辑时可以被立即找到。

电源线保证程序(POCAS)

此程序是建立在UL对制造商质量控制体系评估的基础上,允许产品和拆分式电源线在现场装配前分开运输,从而保证向每个产品提供正确的电源线。

Practical Application Guidelines Online Service 实际应用指导方针的在线服务(PAGOS)

是提供UL特殊安全标准要求应用的在线参考资源。

Predicate Device 什么是进行实质等同比较的器械?

进行实质等同比较的器械是指合法上市的医疗器械,被作为进行等同比较的产品。

Preliminary Deposit 预付款

是申请人为申请进行产品审核所支付的预付款。在申请表或预付款通知书(RPPD)上面规定了所需支付的金额。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预测试

是指对产品样品或其中部件、产品图纸或类似信息的审核,以便确定产品样品是否符合UL的要求,申请人不提出列名(或其他)服务的正式委托。UL并不承诺在预测试之后提供列名(或其他)服务。

Primary Designated Engineer 首席指定工程师(PDE)

是指全面负责某一产品类别并负责和UL集团公司内部所有工厂的指定工程师一起协调与标准有关的活动的UL员工。

Procedure Report 程序、报告

报告的描述性部分与FUS(跟踪服务)程序)的描述性部分一致。这一页的合成标题说明此页同时在报告和程序文件中出现。

Procedure Volume 程序册

是用数字为区分标识的的FUS(跟踪服务)程序,包括与在特定一个工厂或多个工厂中制造的与产品有关的所有说明描述章节以及适当的授权页面、附录、概述章节等内容。

Product 产品

是指在UL列名(或其他)服务范围内所包含的器具、装置、设备或材料(或前面所述的系统或成套设备)。

Product Category 产品类别

是具有共同功能和/或设计特性的产品的类别分组,这样可以使统一要求为基础的列名服务(或其他)申请更加容易。

Product Directory 产品目录

是由UL发行的合格产品手册,它包含有资格在产品或与产品有关的其他物品上面使用UL标签的公司名,而且这些产品符合UL的标准。在UL的网站上可以查询同样信息。

Product Submittal Agreement 产品提交协议

是由UL和申请人签署的有关免去为每次产品提交必须进行正式申请的正式协议。

Production Compliance Program 生产合格性程序

是生产厂确保产品符合UL标准的程序和UL对生产厂审核的跟踪服务的组合程序。

Production Sample 产品样品

是指在使用常规生产设施和技术进行生产的在工厂内制造的产品,这是相对于用于工程评估目的的样品原型来说的(请参阅新工作样品和样品原型)。

Project Control System  项目控制系统(PCS)

是一个计算机系统,对于一个新的项目,它可以自动地把客户支付的佣金与工程工作量测算联接在一起。

Project Handler 项目管理人

是指对实施产品审查全过程负责的人员。

Project Number 项目编号

是指赋予由UL实施的特定调查(项目)的字母数字标志符号,例如:00ME12345。在审查过程中将和档案编号一起引用在UL信件中。

Proposed Standard 建议标准

对特殊产品类别的一套建议要求,它们被分发给有关各方进行评审和评论。

Prototype Sample 原型样品

是指不是用产品加工制作的或者是从一批受控产品或有限生产中挑选出来的产品,这是相对于从正常连续生产中挑选出来的产品来说的(请参阅新制作样品和生产性样品)。

Public Notice 公告

是指由UL为了公共安全利益而发布的警告通知。在产品或包装箱上使用伪造的或未经授权的UL标识、在极端危险产品或具有未知危险的产品上面使用UL标记、或者在不符合UL的要求的产品上面使用UL标记也会促使UL发布有关这些情况的通告警告。
[pagecute]
QS9000 Quality System Standard QS 9000
系列质量体系标准

为了更好地达到的供应商质量体系要求的一致性,福特汽车公司、戴姆勒克莱斯乐汽车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已开发并颁布了他们自己命名为“QS 9000质量体系要求”的标准。
UL提供QS 9000认证的注册登记服务。QS 9000系列标准围绕ISO 9000系列标准的要求并包额外的有关汽车工业的特定规范。针对上述三家汽车制造商(以及一些卡车制造商)的生产材料的内部和外部供应商、生产和维修件、或热处理/精加工服务会被要求证明其已通过并符合QS 9000系列标准。
此外,应对公司进行评定用来评估他们在遵循特定领域要求过程中的能力,这包括生产件批准程序(PPAP)、持续改进和多种制造能力。
Receiving Accessment and Parts IdentificationProgram(RAPID) 验收评定和零件标识项目

这项目向客户提供了在产品装配过程中使用的未标识零部件的内部可追溯性。

Recognition Report 认可报告

是一份有关零部件测试的报告,以便通过UL的认可和跟踪检查服务。

Recognition Services 认可服务

通过这项服务,UL可以确定制造商是否已证明其具备生产符合UL的规定要求的整机零部件的能力。它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了整机的性能和结构特性,另外还需要对将零件应用到产品上去的地方加以考虑。根据UL的服务协议条款,UL授权制造商在符合UL要求的产品上面使用认可标记以及其他需要的标记并建立由UL实施的跟踪检测服务的程序,以便作为对制造商是否遵循UL的要求进行检查的一种方法。

Recognized Component 已认可零部件

是指UL列名(或其他)产品中所包含的将会在工厂安装的零件或部件。如果经认可的零部件在结构特性方面不完整或者在执行中受到一定制约而不准备分别安装在现场的话,就宁可把它们用在为接受UL调查所提交的不完整设备中。对于完整设备中零部件的最终验收取决于设备的安装和使用是否符合UL发布的(1)零部件报告中、(2)指导信息说明以及(3)个别客户的经认可零部件信息页面中所说明的所有适用的使用条件和额定值规定。

Recognized Component Information Page 已认可零部件信息页

是指UL列名信息系统(LIS)页中,它包含授权使用UL认可标记、产品类别和特定零部件标记的用户的名字,该用户已经证明其具备按照UL的要求进行生产的能力,这一页还包括了对于认可标记和任何其他所需标记的说明。

Recognized Marking 认可标记

是指制造商经过授权用于按照UL的认可要求而制造的零部件上的标记。它由经认可的公司标识/名称和类别编号、型号或其他标识所组成。UL的经认可零部件标记可以和认可标记一起使用。

Repackaged Products 重新包装产品

是指在大批量UL列名(或其他)产品中经过重新包装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重新包装须申请,以便根据重新包装产品程序在它们的包装上面授权使用UL标记。

Requirements 要求

是UL为了建立产品列名(或其他)以及为了对在这些产品上授权使用UL列名(或其他)标记以及其他所需的标记而使用的标准。

Responsible Office 责任办公室

这个办公室的负责主要的客户交涉工作,如处理新项目和依客户档案而开展FUS(跟踪检测服务)相关事务等。

Reviewer   审核员

是指UL的员工,他们具有技术资格来对整个检测项目进行审核,并确定其是否符合那些在认证报告中由审核员提出的获得授权使用UL标识所必需的所有要求。项目审核员和项目管理人不能是同一个人。

Reviewing Office 审核办公室

以人员对产品类别的技术能力为基础成立的承担技术评审责任的办公室。
[pagecute]
SA 8000 Social Accountability Management System Requirements SA 8000
社会责任管理体系要求

SA 8000 是一种国际标准,它为工作场所管理体系建立了标准要求。这个标准是由经济优先权委员会(纽约和伦敦)所开发制定并由国际社会责任组织(SAI)认可。这个标准是于90年代后期从和商业、劳动组织、政府及非政府组织合作中引入并制定。它的要求和国际劳工组织及联合国的相关要求保持一致。尽管它采用的是ISO 9000的模式,但是SA 8000 不属于ISO系列标准文件。
SA 8000标准包含九个主要部分:童工、强制性劳工、健康和安全、协会自由、歧视、纪律条例、工作时间、赔偿以及包括供应链管理的管理评审功能。
除了SA 8000标准评定以外,社会责任审核服务还可以包括第一方、第二方或第三方对行业规范和个别公司道德规范的评定。众多行业组织以及个别公司都备有这些文件资料。
SA 8000以及社会责任审核的目的是向第二方、第三方或公众提供独立的保证措施,以便使这些公司企业能够满足某些规定的要求。这些要求包括对内部人员运作的要求以及会对供应链、内外部沟通以及透明度产生影响的要求。具体的要求取决于所评定的标准或规范。

Service Agreement 服务协议

是由用户和UL签订的一份正式合同,合同中阐明了在使用UL标记和其他需要的标记以及实施跟踪检测服务程序过程中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Significant Interpretation 重要解释(SI)

是否必须应用一个要求的决定,而这个要求将会对现有的列名(或其他)产品或对将来的产品提交产生影响;或者是一些说明,这些说明可以为将来应用而对要求进行更好的定义。一个SI(重要解释)决定通常都会需要进行标准修订。

SP Volume 特殊卷

是描述一个或多个用于申请人的整机产品中的未列名零部件的相关程序的特殊卷。

Special Data Files 特殊数据档案

是描述一个或多个用于申请人的整机产品中的未列名零部件的相关程序的特殊手册。
仅用来保存数据单的档案,它们常用于那些产生大量数据单的产品类别.

Special Services 特殊服务

代理机构、协会、集团、公司或个人可以启动一个不会发生列名(或其他)和跟踪检测服务程序的特殊服务项目。这些请求可以包括(但不限于):附属测试、评估或检查,以便对列名(或其他)进行补充,但这不是列名的基本组成部分;使用联邦、州或当地权威所开发制定的标准或者为了满足其他标准规范中规定的产品性能和/或安装要求一次性测试、评估或检查;制定要求、测试或其他数据以便于其他申请人的使用,使他们也能够建立对产品列名(或其他)以及跟踪检测服务程序;研究测试或者为政府机构所从事的工作。

Split Inspection 分离检验

是一项特殊的工厂检验程序,当制造过程不要求在单独地方对产品进行完全检验时就可以使用这个程序。

Standard for Safety 安全标准

是UL使用的标准,可以把它作为确定产品是否有资格加贴UL标识的基础。有关订购UL安全标准的信息,请访问:
http://ulstandardsinf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