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和记录仪选型指南

楼主:
1. 采集通道数:数采所能记录的输入数据路数。采集记录设备还需要区分信号为逻辑信号或模拟信号。
2. 测量量程:采集记录设备所能测量的信号幅度范围。
3. 频响带宽:采集记录设备前端的模拟带宽。注意事项与示波器带宽选择相同。
4. 采样速度:即采集记录设备每秒所能采集的数据点数量。采集速度越快还原波形越真实。
5. 内存容量:这里所述的内存指仪器内部的系统高速缓存,在高速信号采集时(大于100KS/S)数据会先放入仪器的高速缓存中,待内存满后停止采集将数据复制到存储介质中。内存越大高速记录的时间越长。在低速记录时因数据量较少,所以仪器可以将信号数据直接写入存储介质中(存储卡、硬盘),这时仪器连续记录的时间将取决于存储介质的大小。
6. 信号类型:对于最新的采集记录设备,除主机外有很多类型的采集板卡可供选择,选择板卡的主要依据为测试信号的类型(例如:测温度的热电偶信号、加速度传感器的电流信号、控制里面的差分总线信号、应变测试信号、电压测试信号)。应根据自己信号的类型选择相应板卡。
主要品牌:
安捷伦(Agilent)
福禄克(Fluke)
日置(HIOKI)
横河(YOKOGAWA)
尼高力
美国国家仪器(NI)
采集记录设备附件选择:
1. 内存容量(只针对高速机型):请参考上述记录仪内存容量描述。
2. 采集板卡:应根据测量信号的类型、通道数、量程、带宽、采样率选择板卡。
3. 测量探头:针对所要记录的不同信号(差分信号,电流信号,高压信号)
如果记录仪无法直接输入,则需要选择对应探头将信号转化为所能直接输入的电信号。
4. 分析软件:将采集的信号可以进行高级算法处理及分析的软件(例如傅里叶变换)。
5. 供电电源:根据使用场所的不同,部分记录仪可以选择电池供电或市电供电。
6. 携带箱:如果需要经常出差作业则建议购买运输箱,对仪器搬运过程进行防护。

网友A(2018-08-16):
看看 都是国外的 国产的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