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的31个ram读写

楼主(2018-04-20):
    目前正在做一个万年历闹钟,考虑到掉电保存,开发板上的单片机尴尬的是竟然没有EEPROM,因此把主意打到DS1302来,后期更换单片机后会把闹钟数据保存到单片机而不是DS1302中,DS1302如果掉电(后背电池也没电)情况下数据就丢失了。
    这31个RAM的读写跟时钟寄存器的读写一样,就是读是奇数,写是偶数,这个要注意,有的PPT讲的容易搞混。

/*******************************************************************************
* 函 数 名         : Ds1302Write
* 函数功能                   : 向DS1302命令(地址+数据)
* 输    入         : addr,dat
* 输    出         : 无
*******************************************************************************/

void Ds1302Write(uchar addr, uchar dat)
{
        uchar n;
        RST = 0;
        _nop_();
        SCLK = 0;//先将SCLK置低电平。
        _nop_();
        RST = 1; //然后将RST(CE)置高电平。
        _nop_();
        for (n=8; n>0; n--)//开始传送八位地址命令
        {
                DSIO = addr & 0x01;//数据从低位开始传送
                addr >>= 1;
                SCLK = 1;//数据在上升沿时,DS1302读取数据
                _nop_();
                SCLK = 0;
                _nop_();
        }
        for (n=8; n>0; n--)//写入8位数据
        {
                DSIO = dat & 0x01;
                dat >>= 1;
                SCLK = 1;//数据在上升沿时,DS1302读取数据
                _nop_();
                SCLK = 0;
                _nop_();
        }
        RST = 0;//传送数据结束
        _nop_();
}

/*******************************************************************************
* 函 数 名         : Ds1302Read
* 函数功能                   : 读取一个地址的数据
* 输    入         : addr
* 输    出         : dat
*******************************************************************************/
uchar Ds1302Read(uchar addr)
{
        uchar n,dat,dat1;
        RST = 0;
        _nop_();
        SCLK = 0;//先将SCLK置低电平。
        _nop_();
        RST = 1;//然后将RST(CE)置高电平。
        _nop_();
        for(n=0; n<8; n++)//开始传送八位地址命令
        {
                DSIO = addr & 0x01;//数据从低位开始传送
                addr >>= 1;
                SCLK = 1;//数据在上升沿时,DS1302读取数据
                _nop_();
                SCLK = 0;//DS1302下降沿时,放置数据
                _nop_();
        }
        _nop_();
        for(n=0; n<8; n++)//读取8位数据
        {
                dat1 = DSIO;//从最低位开始接收
                dat = (dat>>1) | (dat1<<7);
                SCLK = 1;
                _nop_();
                SCLK = 0;//DS1302下降沿时,放置数据
                _nop_();
        }
        RST = 0;
        _nop_();        //以下为DS1302复位的稳定时间,必须的。
        SCLK = 1;
        _nop_();
        DSIO = 0;
        _nop_();
        DSIO = 1;
        _nop_();
        return dat;
}

/***************************************
* 函 数 名        : test
* 函数功能      : 先对特定地址进行读数据,对数据进行比对是否成功写入。循环中是一个写入测试。
* 输    入         : addr
* 输    出         : dat
***************************************/

void test()
{
        LCD_CLS();//OLDE清屏
        LCD_english_chinese(1,32,0,"闹钟设置");//在OLED12864显示屏上显示提示
        if(Ds1302Read(0xc1)==0x55)//读出
                P1=0x00;
        for(;;)
        {
                if(KEY1 == 0)//写入
                {
                        Delay_M(10);
                          while(KEY1 == 0);
                        Ds1302Write(0x8E,0X00);
                        Ds1302Write(0xc0,0x55);
                        Ds1302Write(0x8E,0X80);
                }
                if(KEY4 == 0)//退出
                {
                        Delay_M(10);
                        while(KEY4 == 0);
                        return;
                }
        }
}

网友A(2019-02-16):
感谢楼主,百度找了半天DS1302将时间存入RAM都没找到有用的,看到楼主这篇博文里面内容“这31个RAM的读写跟时钟寄存器的读写一样,就是读是奇数,写是偶数,这个要注意,有的PPT讲的容易搞混。”我才明白我那代码问题出在哪里,特别感谢

网友A:
感谢楼主帮助,刚修改了一下代码,实现了我需要的功能。

需要实现的目标:在液晶上以二行的形式显示出时钟,按下k1  后将当前时间存入ds1302的RAM中,时钟正常显示。选择一个按键k2,
按下 k2  后显示按下 k1 的时间
,在选择一个按键k3,按下k3  后 ,恢复显示当前时间。
我使用的是普中STC89C52的板子。

直接附代码,希望能帮到和我遇到同样问题的人。没写注释,抱歉~~~~

/*****************************************************************************************/
/****************************************main.c********************************************/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LCD1602.h"

sbit K1 = P3^1;
sbit K2 = P3^0;
sbit K3 = P3^2;

uchar TIMEtemp1[7];
uchar TIMEtemp2[7];
uchar code RAMreadaddr[7] = {0xc1,0xc3,0xc5,0xc7,0xc9,0xcb,0xcd};
uchar code RAMwriteaddr[7] = {0xc0,0xc2,0xc4,0xc6,0xc8,0xca,0xcc};

void LCD1602display();
void delay10ms(void);
void keypress();

void main()
{
        LCD1602Init();
        DS1302Init();
        while(1)
        {
                DS1302readtime();
                LCD1602display();
                keypress();
        }
}

void LCD1602display()
{
        LCDwriteorder(0x80);
        LCDwritedata('2');
        LCDwritedata('0');
        LCDwritedata('0'+TIME[6]/16);    //year
        LCDwritedata('0'+(TIME[6]&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4]/16);         //month
        LCDwritedata('0'+(TIME[4]&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3]/16);         //day
        LCDwritedata('0'+(TIME[3]&0x0f));
        LCDwriteorder(0x8D);
        LCDwritedata('0'+(TIME[5]&0x07));//week

    LCDwriteorder(0x80+0x40);
        LCDwritedata('0'+TIME[2]/16);    //hour
        LCDwritedata('0'+(TIME[2]&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1]/16);         //minute
        LCDwritedata('0'+(TIME[1]&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0]/16);         //second
        LCDwritedata('0'+(TIME[0]&0x0f));
}

void delay10ms(void)   //10  ms 0  mission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void keypress()
{
        uchar n;
        if(K1==0)
        {
                delay10ms();
                if(K1==0)
                {
                        for (n=0; n<7; n++)//读取七个字节的时钟信号:分秒时日月周年
                        {
                                TIMEtemp1[n] = DS1302read(RTCreadaddr[n]);
                        }
                        DS1302write(0x8E,0x00);
                        for(n=0;n<7;n++)
                        {
                                DS1302write(RAMwriteaddr[n],TIMEtemp1[n]);
                        }
                        DS1302write(0x8E,0x80);
                }
                while(!K1);
        }

        if(K2==0)
        {
                delay10ms();
                if(K2==0)
                {
                        for(n=0;n<7;n++)
                        {
                                TIMEtemp2[n]=DS1302read(RAMreadaddr[n]);
                        }

                        while(1)
                        {
                                LCDwriteorder(0x80);
                                LCDwritedata('2');
                                LCDwritedata('0');
                                LCDwritedata('0'+TIMEtemp2[6]/16);    //year
                                LCDwritedata('0'+(TIMEtemp2[6]&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temp2[4]/16);         //month
                                LCDwritedata('0'+(TIMEtemp2[4]&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temp2[3]/16);         //day
                                LCDwritedata('0'+(TIMEtemp2[3]&0x0f));
                                LCDwriteorder(0x8D);
                                LCDwritedata('0'+(TIMEtemp2[5]&0x07));//week

                                  LCDwriteorder(0x80+0x40);
                                LCDwritedata('0'+TIMEtemp2[2]/16);    //hour
                                LCDwritedata('0'+(TIMEtemp2[2]&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temp2[1]/16);         //minute
                                LCDwritedata('0'+(TIMEtemp2[1]&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temp2[0]/16);         //second
                                LCDwritedata('0'+(TIMEtemp2[0]&0x0f));

                                if(K3==0)
                                {
                                        delay10ms();
                                        if(K3==0)
                                        {
                                                LCD1602display();
                                                break;
                                        }
                                }
                        }
                }
        }
}

/*****************************************************************************************/
/****************************************DS1302.h*****************************************/
/*****************************************************************************************/

#define __DS1302_H_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fndef uchar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endif

#ifndef uint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ndif

sbit DSIO = P3^4;
sbit RST = P3^5;
sbit SCLK = P3^6;

void DS1302write(uchar addr,uchar dat);
uchar DS1302read(uchar addr);
void DS1302Init();
void DS1302readtime();

extern uchar TIME[7];
extern uchar code RTCreadaddr[7];
extern uchar code RTCwriteaddr[7];

#endif

/*****************************************************************************************/
/****************************************DS1302.c*****************************************/
/*****************************************************************************************/

#include "DS1302.h"

uchar code RTCreadaddr[7] = {0x81,0x83,0x85,0x87,0x89,0x8b,0x8d};
uchar code RTCwriteaddr[7] = {0x80,0x82,0x84,0x86,0x88,0x8a,0x8c};

uchar TIME[7]={0,0,0,0x14,0x02,0x04,0x19};// 00:00:00   14-2-19

void DS1302write(uchar addr,uchar dat)
{
        uchar n;
        RST = 0;    //CE
        _nop_();

        SCLK = 0 ;
        _nop_();
        RST = 1;
        _nop_();

        for(n=0;n<8;n++)            //address
        {
                DSIO = addr & 0x01;                  //低位开始传送
                addr >>= 1;
                SCLK = 1;
                _nop_();
                SCLK = 0;
                _nop_();
        }

        for(n=0;n<8;n++)                  //order
        {
                DSIO = dat & 0x01;
                dat >>= 1;
                SCLK = 1;
                _nop_();
                SCLK = 0;
                _nop_();
        }

        RST = 0;
        _nop_();
}

uchar DS1302read(uchar addr)
{
        uchar n,dat,dat1;
        RST = 0;
        _nop_();

        SCLK = 0;
        _nop_();
        RST = 1;
        _nop_();

        for(n=0;n<8;n++)
        {
                DSIO = addr & 0x01;
                addr >>= 1;
                SCLK = 1;
                _nop_();
                SCLK = 0;
                _nop_();
        }

        _nop_();

        for(n=0;n<8;n++)
        {
                dat1 = DSIO;
                dat = (dat>>1)|(dat1<<7);
                //data1读入数据只有2个值,0x01和0x00,只看0x01那么<<7后变成0x80,
                //再看dat假如dat=0x80,>>1后变成0x40, 0x40. /0x80=1100 0000B.
                //简单说就是一位一位读入串行数据。
                SCLK = 1;
                _nop_();
                SCLK = 0;
                _nop_();
        }

        RST = 0;
        _nop_();

        SCLK = 1;
        _nop_();
        DSIO = 0;
        _nop_();
        DSIO = 1;
        _nop_();

        return dat;
}

void DS1302Init()
{
        uchar n;
        DS1302write(0x8E,0x00); //禁止写保护
        for(n=0;n<7;n++)
        {
                DS1302write(RTCwriteaddr[n],TIME[n]);
        }
        DS1302write(0x8E,0x80); //开启写保护
}

void DS1302readtime()
{
        uchar n;
        for(n=0;n<7;n++)
        {
                TIME[n] = DS1302read(RTCreadaddr[n]);
        }
}

/*****************************************************************************************/
/****************************************LCD1602.h*****************************************/
/*****************************************************************************************/

#ifndef __LCD_H_
#define __LCD_H_

#include "reg52.h"

#ifndef uchar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endif

#ifndef uint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ndif

#define LCD1602_DATAPINS P0
sbit LCD1602_E = P2^7;
sbit LCD1602_RW = P2^5;
sbit LCD1602_RS = P2^6;

void LCD1602_delay1ms(uint c);
void LCDwriteorder(uchar order);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void LCD1602Init();

#endif

/*****************************************************************************************/
/****************************************LCD1602.c*****************************************/
/*****************************************************************************************/

#include "LCD1602.h"

void LCD1602_delay1ms(uint c)   //1ms , 0 mission
{
    uchar a,b;
        for (; c>0; c--)
        {
                 for (b=199;b>0;b--)
                 {
                          for(a=1;a>0;a--);
                 }
        }
}

void LCDwriteorder(uchar order)
{
        LCD1602_E = 0;                //power  open
        LCD1602_RS = 0;                //send order
        LCD1602_RW = 0;            //choose write

        LCD1602_DATAPINS = order;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
        LCD1602_E = 0;
        LCD1602_RS = 1; //send data
        LCD1602_RW = 0;

        LCD1602_DATAPINS = dat;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

void LCD1602Init()
{
        LCDwriteorder(0x38); //display open
        LCDwriteorder(0x0c); // no flash sign
        LCDwriteorder(0x06); // one date one point
        LCDwriteorder(0x01); // rush screen
        LCDwriteorder(0x80); //        set point start space
}

/*****************************************************************************************/
/****end********end*********end******end*****end****end*****end********end**********end****/
/*****************************************************************************************/

再次感谢楼主,哈哈哈哈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