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代码求解释呐

楼主(2018-04-20):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BEEP = P3^7;

uchar code DSY_CODE[]=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00

};

uchar Pre_KeyNO = 16,KeyNO = 16;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t;

    while(ms--)

    {

        for(t=0;t<120;t++);

    }

}

void Keys_Scan()

{

    uchar Tmp;

    P1 = 0x0f;

    DelayMS(1);

    Tmp = P1 ^0x0f;

    switch(Tmp)

    {

        case1: KeyNO = 0; break;

        case 2:KeyNO = 1; break;

        case 4:KeyNO = 2; break;

        case 8:KeyNO = 3; break;

        default:KeyNO = 16;

    }

    P1 = 0xf0;

    DelayMS(1);

    Tmp = P1>> 4 ^ 0x0f;

    switch(Tmp)

    {

        case1: KeyNO += 0; break;

        case 2:KeyNO += 4; break;

        case 4:KeyNO += 8; break;

        case 8:KeyNO += 12;

    }

}

void Beep()

{

    uchar i;

    for(i=0;i<100;i++)

    {

        DelayMS(1);

        BEEP =~BEEP;

    }

    BEEP = 1;

}

void main()

{

    P0 = 0x00;

    while(1)

    {

        P1 =0xf0;

        if(P1!= 0xf0)

            Keys_Scan();

        if(Pre_KeyNO!= KeyNO)

        {

            P0 =DSY_CODE[KeyNO];

            Beep();

            Pre_KeyNO= KeyNO;

        }

        DelayMS(100);

    }

}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开始头文件、宏定义0----蜂鸣器引脚定义----数码管显示初始化----定义变量----延时函数----按键控制函数、 ...

打错了抱歉,按键设置为低四位  0x0f(0000 1111)

网友A:
开始头文件、宏定义0----蜂鸣器引脚定义----数码管显示初始化----定义变量----延时函数----按键控制函数、先将按键置为第四位、两个swtich控制矩阵按键的行列-------然后是蜂鸣器函数、取反延时即可----然后是主函数,使用了你定义过的函数、P1按键控制功能(按键防抖语句)    PS;这按键防抖没看懂。。。。以下是我经常用的=。=嘿嘿,希望对你有帮助
if(!k1)
{
delay_ms(10)
if(!k1)
{
while(!k1)
语句。。。。
}
}

网友B:
这是矩阵按键的扫描法,控制蜂鸣器和数码管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