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矩阵键盘模拟手机键盘输入西文字符和数字源程序分享

楼主(2018-04-20):
大三的时候做的单片机课程设计源代码
STC89C52单片机,用的LCD1602液晶显示屏和4*4的矩阵键盘
功能大致就是选定9个按键进行a~z 0~9的输入,并能通过两个按键移动光标选择输入的位置。
本贴分享的是源代码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D1602_DB P0
sbit RS = P1^0;
sbit RW = P1^1;
sbit EN = P1^5;

#define RS_CLR RS=0
#define RS_SET RS=1

#define RW_CLR RW=0
#define RW_SET RW=1

#define EN_CLR EN=0
#define EN_SET EN=1

#define DataPort P0

uchar code table[]={'A','B','C'};
uchar code table1[]={'D','E','F'};        //
uchar code table2[]={'G','H','I'};
uchar code table3[]={'J','K','L'};
uchar code table4[]={'M','N','O'}; //
uchar code table5[]={'P','Q','R'};
uchar code table6[]={'S','T','U'};
uchar code table7[]={'V','W','X'};
uchar code table8[]={'Y','Z','!'};//
unsigned char code KeyCode[] = {  //4*4矩阵键盘按键编码
        0xE7, 0xD7, 0xB7, 0x77, 0xEB, 0xDB, 0xBB, 0x7B,
        0xED, 0xDD, 0xBD, 0x7D, 0xEE, 0xDE, 0xBE, 0x7E,
        };
uchar num1,num2,num3,num4,num5,num6,num7,num8,num9,key=15;\
char j,k;
void light(uchar x,uchar y);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LCD_Write_Com(uchar com)
{
delayms(5);
RS_CLR;
RW_CLR;
EN_SET;
DataPort= com;
_nop_();
EN_CLR;
}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Data)
{
delayms(5);
RS_SET;
RW_CLR;
EN_SET;
DataPort= Data;
_nop_();
EN_CLR;
}
void LCD_Clear(void)
{
LCD_Write_Com(0x01);
delayms(5);
}
void light(uchar x,uchar y)          //光标位置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

}
void LCD_Write_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ata) //LCD 写
{
light( x,y);
LCD_Write_Data( Data);
light(x, y);
}
void LCD_Init(void)  //lcd初始化
{
   LCD_Write_Com(0x38);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LCD_Write_Com(0x08);
   LCD_Write_Com(0x01);
   LCD_Write_Com(0x06);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0C);
   LCD_Write_Com(0x0F); //显示光标以及光标闪烁
   }

void ScanKeyboard()                    //键盘扫描程序
{
        unsigned char scan1,scan2,keyboard;
        unsigned char i;
        P2 = 0xf0;                 //4条行线输出低电平,4条列线作为输出
        scan1 = P2;                 //读取列线状态
        if((scan1&0xf0)!=0xf0)   //判断是否有键按下
        {
                delayms(10);                 //延时去抖
                scan1 = P2;                 //再次读取列线状态
                if((scan1&0xf0)!=0xf0)  //再次判断是否有键按下
                {
                        P2 = 0x0f;        //4条列线输出低电平,4条行线作为输出
                        scan2 = P2;   //读取行线状态
                        keyboard = scan1 | scan2;  //组合键值
                        while((P2&0x0f)!=0x0f);  //等待按键释放
                        for(i=0;i<=15;i++)                  //根据按键编码得出按键编号
                        {
                                if(keyboard == KeyCode[i])//判断对应的键值 以及按下次数
                                {
                                        key = i;
                                        switch(key)
                         {
                         case 0:num1++;num2=0;num3=0;num4=0;num5=0;num6=0;num7=0;num8=0;num9=0;break;
                         case 1:num2++;num1=0;num3=0;num4=0;num5=0;num6=0;num7=0;num8=0;num9=0;break;
                         case 2:num3++;num1=0;num2=0;num4=0;num5=0;num6=0;num7=0;num8=0;num9=0;break;
                         case 4:num4++;num1=0;num2=0;num3=0;num5=0;num6=0;num7=0;num8=0;num9=0;break;
                         case 5:num5++;num1=0;num2=0;num3=0;num4=0;num6=0;num7=0;num8=0;num9=0;break;
                         case 6:num6++;num1=0;num2=0;num3=0;num4=0;num5=0;num7=0;num8=0;num9=0;break;
                                         case 8:num7++;num1=0;num2=0;num3=0;num4=0;num5=0;num6=0;num8=0;num9=0;break;
                         case 9:num8++;num1=0;num2=0;num3=0;num4=0;num5=0;num6=0;num7=0;num9=0;break;
                         case 10:num9++;num1=0;num2=0;num3=0;num4=0;num5=0;num6=0;num7=0;num8=0;break;
                                         case 15:k++;
                                         if(k==16)
                             {
                                k=0;j++;
                                if(j==2)
                                    {
                                         j=0;
                                    }
                             }
                             light( k,j);break;
                                         case 7:k--;
                                         if(k==-1)
                             {
                                k=15;j++;
                                if(j==2)
                                    {
                                         j=0;
                                    }
                             }
                             light( k,j);break;
                         default:break;
                         }
                                 }

                        }
                }
        }
}

uchar  jianzhi()        //按下次数所显示的字母
{

                 switch(key)
                 {
                         case 0:return table[(num1-1)%3];break;
                         case 1:return table1[(num2-1)%3];break;
                         case 2:return table2[(num3-1)%3];break;
                         case 4:return table3[(num4-1)%3];break;
                         case 5:return table4[(num5-1)%3];break;
                         case 6:return table5[(num6-1)%3];break;
                                         case 8:return table6[(num7-1)%3];break;
                         case 9:return table7[(num8-1)%3];break;
                         case 10:return table8[(num9-1)%3];break;
                         default:return 0xff;break;
                     }
                 if(key==0||key==1||key==2||key==4||key==5||key==6||key==8||key==9||key==10) return table[key];
                 else return 0xff;

}
void xianshi()
{
        static uchar str;
        str=jianzhi();
        if(str!=0xff)
        {
        if((k==0)&&(j==0))
        LCD_Clear();
        LCD_Write_Char(0+k,0+j,str);
        key=15;
        }

}
void main()
{

         LCD_Init();                   //LCD1602初始化
         while(1)
        {
                        ScanKeyboard(); //键盘扫描
                        xianshi();                 //显示所按下字母以及光标的移动
                }
}

网友A(2020-07-14):
这为我的设计提供了参考,感谢。

网友A:
void LCD_Init(void)                //lcd初始化?
{
           RW=0;
              EN=0;
           LCD_Write_Com(0x38);
           LCD_Write_Com(0x08);
           LCD_Write_Com(0x01);
           LCD_Write_Com(0x06);
           LCD_Write_Com(0x0C);
           LCD_Write_Com(0x0F);              //显示光标以及光标闪烁
}
缺少1602打开使能,引用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