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95驱动8段数码管的单片机源码与电路图

楼主(2018-04-20):
第一次在论坛发帖,比较紧张,条理有点乱,请大家见谅!
电路图和程序摘自STC官网,这样的驱动方式只要占用3个单片机IO口却能驱动8位数码管,还是很方便的,中午在家里用仿真软件仿真,确实可行。现将电路图和程序奉上。

C程序代码:

/*------------------------------------------------------------------*/
/* --- STC MCU International Limited -------------------------------*/
/* --- STC 1T Series MCU Programme Demo ----------------------------*/
/* --- Fax: 86-755-82944243 ----------------------------------------*/
/* --- Tel: 86-755-82948412 ----------------------------------------*/
/* If you want to use the program or the program referenced in the  */
/* article, please specify in which data and procedures from STC    */
/*------------------------------------------------------------------*/

/*      本程序经过测试完全正常, 不提供电话技术支持, 如不能理解, 请自行补充相关基础.  */

/*************        本程序功能说明        **************

用STC的MCU的IO方式控制74HC595驱动8位数码管。

用户可以修改宏来选择时钟频率.

用户可以在显示函数里修改成共阴或共阳.推荐尽量使用共阴数码管.

显示效果为: 8个数码管循环显示0,1,2...,A,B..F,消隐.

******************************************/

#include        "reg52.h"

/****************************** 用户定义宏 ***********************************/

#define MAIN_Fosc                11059200UL        //定义主时钟
//#define                MAIN_Fosc        22118400UL        //定义时钟

/*****************************************************************************/

/******************** 下面的宏自动生成, 用户不可修改 **************************/

#define        Timer0_Reload        (MAIN_Fosc / 12000)

/*****************************************************************************/

/*************        本地常量声明        **************/
unsigned char code t_display[]={
//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消隐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00};        //段码

unsigned char code T_COM[]={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位码

/*************        本地变量声明        **************/
//sbit        P_HC595_SER   = P3^2;        //pin 14        SER                data input
//sbit        P_HC595_RCLK  = P3^4;        //pin 12        RCLk        store (latch) clock
//sbit        P_HC595_SRCLK = P3^3;        //pin 11        SRCLK        Shift data clock

sbit        P_HC595_SER   = P1^5;        //pin 14        SER                data input
sbit        P_HC595_RCLK  = P1^4;        //pin 12        RCLk        store (latch) clock
sbit        P_HC595_SRCLK = P1^7;        //pin 11        SRCLK        Shift data clock

unsigned char         LED8[8];                //显示缓冲
unsigned char        display_index;        //显示位索引
bit                                B_1ms;                        //1ms标志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k;
        unsigned int        j;

        TMOD = 0x01;        //Timer 0 config as 16bit timer, 12T
        TH0  = (65536 - Timer0_Reload) / 256;
        TL0  = (65536 - Timer0_Reload) % 256;
        ET0 = 1;
        TR0 = 1;
        EA  = 1;

        for(i=0; i<8; i++)        LED8[i] = 0x10;        //上电消隐
        j = 0;
        k = 0;
//        for(i=0; i<8; i++)        LED8[i] = i;

        while(1)
        {
                while(!B_1ms)        ;        //等待1ms到
                B_1ms = 0;
                if(++j >= 500)                //500ms到
                {
                        j = 0;
                        for(i=0; i<8; i++)        LED8[i] = k;        //刷新显示
                        if(++k > 0x10)        k = 0;                                //8个数码管循环显示0,1,2...,A,B..F,消隐.
                }
        }
}
/**********************************************/

/**********************************************/
void Send_595(unsigned char dat)        //发送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
        for(i=0; i<8; i++)
        {
                if(dat & 0x80)        P_HC595_SER = 1;
                else                        P_HC595_SER = 0;
                P_HC595_SRCLK = 1;
                P_HC595_SRCLK = 0;
                dat = dat << 1;
        }
}

/**********************************************/
void DisplayScan(void)        //显示扫描函数
{
//        Send_595(~T_COM[display_index]);                        //共阴        输出位码
//        Send_595(t_display[LED8[display_index]]);        //共阴        输出段码
        Send_595(T_COM[display_index]);                                //共阳        输出位码
        Send_595(~t_display[LED8[display_index]]);        //共阳        输出段码
        P_HC595_RCLK = 1;
        P_HC595_RCLK = 0;                                                        //锁存输出数据
        if(++display_index >= 8)        display_index = 0;        //8位结束回0
}

/**********************************************/
void timer0 (void) interrupt 1        //Timer0 1ms中断函数
{
        TH0  = (65536 - Timer0_Reload) / 256;        //重装定时值
        TL0  = (65536 - Timer0_Reload) % 256;

        DisplayScan();        //1ms扫描显示一位
        B_1ms = 1;                //1ms标志
}

网友A:
最近正在学习这个,借鉴一下。不错。

网友B(2018-06-24):
可以用这个做30秒倒计时吗  怎么做呢

网友B:
可以做30秒倒计时吗 怎么做呢  跪求大神们帮帮忙

网友C(2018-11-27):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这个做30秒倒计时吗  怎么做呢

if(++j >=30000)                //30 's到
將這行數值改成這樣就可以

网友D(2019-05-28):
实验成功,谢谢!

网友E(2020-03-20):
这篇文章里面,上面的598的11.12管脚,不和下面的连接吗?或者是直接连接单片机,有点疑惑

网友F(2021-03-01):
好久没用数码管了,研究研究看看

网友F:
实测不好用啊,现实的不对,没办法单个控制,仿真了一下,还需要修改修改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