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很全的单片机电子密码锁Proteus仿真与源码分享

楼主(2018-04-20):
电子密码锁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资料包:

密码锁的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1.按键说明:        按键K1~K3为数字"1~3",K5~K7为数字"4~6",K9~K11为数字"7~9",
                                        K13为"0",K14为设置键,K15为取消键,K16为回车键.
                2.程序说明: 按数字键输入正确密码,回车确定.LED亮.否则5次错误,蜂鸣器响.按键暂时失效.
                                        按设置键进入修改密码,先输入旧密码,再输入两次新密码,回车确定.
                                        关电后密码自动保存.
                3.使用说明: 先找到程序中"E2Read(num0,0x05,sizeof(num0));"语句屏蔽后下载到单片机,
                                        操作一次密码设置(初始密码为"0"),以清除EEPROM内原有数据,关电.解除屏蔽再下载.                                                                                                    **********/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Key.h"
#include "Eeprom.h"

bit BeedOn = 0;                         //蜂鸣器标志
bit set = 0;                         //设置标志
bit On = 0;                                  //密码打开标志
bit clag = 0;                          //清除输入指针标志
uchar Paserror = 0;                   //密码错误次数
uchar Passcou = 0;                  //更改密码引索

uchar T0RH=0,T0RL=0;
uchar num0[8],num1[8],num2[8];

void ConfigTime0(uchar ms);

void main()
{
        EA = 1;
        ConfigTime0(2);
        Lcd1602Init();
        E2Read(num0,0x05,sizeof(num0));
        LcdShowStr(0,0,"Please input...");
        while(1)
        {
                KeyDriver();
        }
}

void InCoumNum(uchar *buf,uchar n)          //输入数据
{
        static uchar i;

        if (clag)
        {
                i = 0;
                clag = 0;
        }
        if (i < 8)
        {
                buf[i] = n;
                i++;
                LcdShowStr(16-i,1,"*");
        }
        else
                i = 0;
}

bit ContNum(uchar *dat1,uchar *dat2)        //对比数据
{
        uchar i;

        for (i=0;i<8;i++)
        {
                if (*dat1++ != *dat2++)
                        return 0;
        }
        return 1;
}

void ClsNum(uchar *dat)                          //清除数据
{
        uchar i;

        for (i=0;i<8;i++)
        {
                *dat++ = 0;
        }
}

void CopyNum(uchar *dat1,uchar *dat2)         //复制数据
{
        uchar i;

        for (i=0;i<8;i++)
        {
                *dat1++ = *dat2++;
        }
}

void PasErrCou()                  //密码错误次数显示
{
        uchar str[1];

        Paserror++;
        str[0] = Paserror+'0';
        LcdShowStr(0,1,"ERROR");
        LcdShowStr(6,1,str);
        if (Paserror >= 5)
        {
                BeedOn = 1;
        }
}

void SetPass()
{
        if (!On && !set)
        {
                LcdClsFull();
                LcdShowStr(0,0,"Set the Passwor");
                set = 1;
        }
}

void Esc()                                //复位
{
        Passcou = 0;
        On = 0;
        set = 0;
        BeedOn = 0;
        Pout = 1;
        clag = 1;
        ClsNum(num1);
        ClsNum(num2);
}

void Enter()
{
        if (!set)
        {
                if (!ContNum(num1,num0))
                {
                        ClsNum(num1);
                        LcdClsStr(0,1,16);
                        PasErrCou();
                }
                else
                {
                        LcdClsFull();
                        LcdShowStr(0,0,"Welcome to use!");
                        LcdShowStr(0,1,"Turn ON");
                        ClsNum(num1);
                        Paserror =0;
                        Pout = 0;
                        On = 1;
                }
        }
        else
        {
                switch (Passcou)
                {
                        case 0: if (ContNum(num1,num0))                 //密码输入正确
                                        {
                                                LcdClsFull();
                                                LcdShowStr(0,0,"Enter the new");
                                                ClsNum(num1);
                                                Passcou = 1;
                                        }
                                        else                                                //密码输入错误清除输入数
                                        {
                                                ClsNum(num1);
                                                LcdClsStr(0,1,16);
                                                PasErrCou();
                                        }
                                        break;
                        case 1:        LcdClsFull();
                                        LcdShowStr(0,0,"Enter new too");
                                        Passcou = 2;
                                        break;
                        case 2: if (ContNum(num1,num2))
                                        {
                                                LcdClsFull();
                                                LcdShowStr(0,0,"Set pass OK  ");
                                                CopyNum(num0,num2);
                                                E2Write(num0,0x05,sizeof(num0));
                                                Esc();
                                        }
                                        else
                                        {
                                                ClsNum(num2);
                                                LcdClsStr(0,1,16);
                                        }
                                default:  break;
                }
        }
        clag = 1;
}

void KeyAction(uchar kcod)
{
        if (Paserror < 5)
        {
        if ((kcod >= 0x00) && (kcod <= 0x09))
        {
                if (!On)                                                                   //密码打开状态禁止输入
                {
                        switch(Passcou)
                        {
                                case 0: InCoumNum(num1,kcod);                //输入数字
                                        break;
                                case 1: InCoumNum(num1,kcod);
                                        break;
                                case 2: InCoumNum(num2,kcod);
                                        break;
                                default:
                                        break;
                        }
                }
        }
        else if (kcod == 0x1b)
        {
                if (!On)
                SetPass();                //设置密码
        }
        else if (kcod == 0x0d)                 //复位
        {
                LcdClsStr(0,1,16);
                LcdShowStr(0,0,"Please input...");
                Esc();
        }
        else if (kcod == 0x27)
        {
                if (!On)
                        Enter();           //确认
        }
        }
}

void ConfigTime0(uchar ms)
{
        ulong tmp;

        tmp = 11059200/12;
        tmp = (tmp*ms)/1000;
        tmp = (65536-tmp);
        T0RH = (uchar)(tmp>>8);
        T0RL = (uchar)tmp;
        TH0 = T0RH;
        TL0 = T0RL;
        TMOD &= 0xf0;
        TMOD |= 0x01;
        TR0 = 1;
        ET0 = 1;
}

void InterruptTime0() interrupt 1
{
        static uint Errortime = 0;        //密码错误计时

        TH0 = T0RH;
        TL0 = T0RL;
        KeyScan();
        if (BeedOn)
                Bee = ~Bee;
        else
                Bee = 1;
        if (Paserror >= 5)
……………………

网友A(2019-05-20):
解决了我仿真不出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