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AVR做过升压电路 用PWM成功率如何?

楼主(2018-04-20):
就是想用AVR的PWM,做升压电路,不知成功率如何

网友A:
只要能折腾成功率不是问题

网友B:
这是开关电源的问题,你需要研究开关电源,而不是单片机。方向搞错了,

网友C:
做升压,变压器很关键。AVR没问题,选择好开关频率,定做变压器,然后调试占空比就行了。

网友D:
我看过别人用PWM配合同步整流可以做过几百W发热很小,就是PWM很难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