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家用智能热水器的proteus仿真遇到2个难点求指清方向

楼主(2018-04-20):
我的毕业设计是用51单片机做一个家用智能热水器的proteus仿真。
现在涉及到几个难点:
一、温度传感器和水位传感器不知道在仿真中怎么弄,他们的电路和程序不知道要怎么画
二、用大屏幕显示数据不知道应该怎么弄,以前只弄过数码管
我的目标是实现温度和水位的自动检测和控制,还有定时开机关机。。
请各位大佬帮忙指清方向!谢谢

网友A:
大屏幕?用lcd12864液晶片可以吗 51hei有很多源码可以下载

网友B(2020-02-13):
你好,我也是做这个,请问能分享出来参考吗?

网友C(2021-05-21):
温度传感器可以直接在proteus中搜DS18B20,至于水位传感器可以用滑动变阻器的电阻大小来改变电流大小,再用A/D转换器转换成电子信号来模拟压力

网友D:
温度传感器可以是热电偶,例如PT100。 水位传感器可以用可变电阻电位计代替。

网友E:
太阳能热水器里的温度检测是NTC热敏电阻,水位检测是分段式电阻。NTC热敏电阻proteus里有,水位就用几个电阻串联。

网友F:
可以参考一下本论坛一位大神发过的文章:
51黑电子论坛的

51单片机的智能热水器系统源码+原理图设计
http://www.51hei.com/bbs/dpj-143038-1.html

无水警报,自动加水,防溢出,利用电子称检测水位, DS18B20检测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