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脚12864spi单片机源程序,直接函数调用

楼主:
7脚12864spi程序,直接函数调用

#include "yejin.h"

const uchar num[]={
0x00,0xE0,0x10,0x08,0x08,0x10,0xE0,0x00,0x00,0x0F,0x10,0x20,0x20,0x10,0x0F,0x00,/*"0",0*/

0X00,0X00,0X08,0X08,0X1F,0X00,0X00,0X00,0X00,0X00,0X04,0X04,0XFC,0X04,0X04,0X00,/*"1",1*/

0x00,0x70,0x08,0x08,0x08,0x08,0xF0,0x00,0x00,0x30,0x28,0x24,0x22,0x21,0x30,0x00,/*"2",2*/

0x00,0x30,0x08,0x08,0x08,0x88,0x70,0x00,0x00,0x18,0x20,0x21,0x21,0x22,0x1C,0x00,/*"3",3*/

0x00,0x00,0x80,0x40,0x30,0xF8,0x00,0x00,0x00,0x06,0x05,0x24,0x24,0x3F,0x24,0x24,/*"4",4*/

0x00,0xF8,0x88,0x88,0x88,0x08,0x08,0x00,0x00,0x19,0x20,0x20,0x20,0x11,0x0E,0x00,/*"5",5*/

0x00,0xE0,0x10,0x88,0x88,0x90,0x00,0x00,0x00,0x0F,0x11,0x20,0x20,0x20,0x1F,0x00,/*"6",6*/

0x00,0x18,0x08,0x08,0x88,0x68,0x18,0x00,0x00,0x00,0x00,0x3E,0x01,0x00,0x00,0x00,/*"7",7*/

0x00,0x70,0x88,0x08,0x08,0x88,0x70,0x00,0x00,0x1C,0x22,0x21,0x21,0x22,0x1C,0x00,/*"8",8*/

0x00,0xF0,0x08,0x08,0x08,0x10,0xE0,0x00,0x00,0x01,0x12,0x22,0x22,0x11,0x0F,0x00,/*"9",9*/};
/************微秒延时************/
void delay_us(unsigned long int us)
{
unsigned long int i;

for( i=0;i<us;i++);
}
/**************毫秒延时************/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j;
for( i=0;i<ms;i++)
for(j=0;j<1141;j++);
}
/*************************************/
void SPI_init(void)
{
  DDRB |= 0xBF;
  SPCR = 0x50; //主机,使能spi,高位先,上升沿起
  SPSR = 0x01; //2倍频
}

//******************端口初始化函数*************
void port_init()
{
DDRB=0Xff;      //SCK、MOSI、SS置位为输出
}
//***************SPI发送************************
void lcd_wrByte(uint data,uint dc)
{
  if(dc==0) DC_0;
  if(dc==1) DC_1;
  SPDR = data;
  while ((SPSR & 0x80) == 0);
}

/*********************OLED 设置坐标*********************/
void lcd_Set_xy(uchar x, uchar y)
{
        lcd_wrByte(0xb0+y,0);
        lcd_wrByte(((x&0xf0)>>4)|0x10,0);
        lcd_wrByte((x&0x0f)|0x01,0);
}
/*********************OLED复位************************************/
void lcd_CLS(void)
{
        uchar y,x;
        for(y=0;y<8;y++)
        {
                lcd_wrByte(0xb0+y,0);
                lcd_wrByte(0x01,0);
                lcd_wrByte(0x10,0);
                for(x=0;x<128;x++)
                lcd_wrByte(0,1);
        }
}
/*********************OLED初始化************************************/
void lcd_Init(void)
{
        RES_0;
        delay_ms(500);//初始化之前的延时
        RES_1;
        lcd_wrByte(0xae,0);//关闭oled面板
        lcd_wrByte(0x00,0);//设置低列地址
        lcd_wrByte(0x10,0);//设置高列地址
        lcd_wrByte(0x40,0);//设置开始行地址设置映射RAM显示开始行(0x00 0x3F)
        lcd_wrByte(0x81,0);//设置对比控制寄存器
        lcd_wrByte(duibidu,0); // 设置输出对比度
        lcd_wrByte(0xa1,0);//设置列映射     0xa0左右反置 0xa1正常
        lcd_wrByte(0xc8,0);//扫描方向   0xc0上下反置 0xc8正常
        lcd_wrByte(0xa6,0);//设置正常显示
        lcd_wrByte(0xa8,0);//设置多种比列(1到64)
        lcd_wrByte(0x3f,0);//1/64
        lcd_wrByte(0xd3,0);//设置显示补偿(0x00 0x3F)
        lcd_wrByte(0x00,0);//抵消
        lcd_wrByte(0xd5,0);//设置显示时钟分频/振荡器频率
        lcd_wrByte(0x80,0);//设置分割比,设置时钟为100帧/秒
        lcd_wrByte(0xd9,0);//设置pre-charge时期
        lcd_wrByte(0xf1,0);//将预充电设置为15个时钟,放电为1个时钟
        lcd_wrByte(0xda,0);//设置com pin硬件配置
        lcd_wrByte(0x12,0);//
        lcd_wrByte(0xdb,0);//设置vcomh电压
        lcd_wrByte(0x40,0);//取消VCOM等级
        lcd_wrByte(0x20,0);//设置内存寻址模式(0x00/0x01/0x02)
        lcd_wrByte(0x02,0);//页面寻址模式
        lcd_wrByte(0x8d,0);//设置充电泵启用/禁用
        lcd_wrByte(0x14,0);//显示时启用
        lcd_wrByte(0xa4,0);//全部显示开,恢复内存内容显示,输出内存中的内容
        lcd_wrByte(0xa6,0);// 禁用反显示(0xa6/a7)
        lcd_wrByte(0xaf,0);//打开lcd面板
        lcd_CLS(); //初始清屏
}
/*****************功能描述:显示16*16点阵  显示的坐标(x,y),y为页范围0~7****************************/
void lcd_16x16(uchar x,uchar y,uchar N,uchar zi[])
{
        uchar wm=0;
        uint adder=32*N;
        lcd_Set_xy(x,y);
        for(wm = 0;wm < 16;wm++)            //上页
        {
                //lcd_wrByte(zi[adder],1);
                adder ++;
        }
        lcd_Set_xy(x,y + 1);
        for(wm = 0;wm < 16;wm++)           //下页
        {
                //lcd_wrByte(zi[adder],1);
                adder ++;
        }
}
/*******************功能描述:显示8*16         显示的坐标(x,y),y为页范围0~7,N第几个字****************/
void lcd_8x16(uchar x,uchar y,uchar N)
{
        uchar wm=0;
        uint adder=16*N;
        lcd_Set_xy(x , y);
        for(wm = 0;wm < 8;wm++)            //上页
        {
                lcd_wrByte(num[adder],1);
                adder ++;
        }
        lcd_Set_xy(x,y + 1);
        for(wm = 0;wm < 8;wm++)           //下页
        {
                lcd_wrByte(num[adder],1);
                adder ++;
        }
}
/***********功能描述:显示显示BMP图片起始点坐标(x,y),x的范围0~127,y为页的范围0~7*****************/
void lcd_BMP(uchar x,uchar y,uchar chang,uchar kuan,uchar BMP[])
{
        uchar wm=0,su,hen;
        uint i,j,adder;
        lcd_Set_xy(x,y);
        if(kuan%8==0)  su=kuan/8;
        else su=kuan/8+1;
        for(i = y;i < su;i++)
        {
                lcd_Set_xy(x,i);
                for(j=x;j<chang;j++)
                {
                 lcd_wrByte(BMP[adder++],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