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L6009升压电路原理图与PCB源文件下载

楼主(2018-04-20):
XL6009是升压型直流电源变换器芯片
Altium Designer画的XL6009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网友A(2018-07-13):
你好,可以分享一下封装库吗?

网友A:
谢谢你的分享,我正在研究这个,还有一个问题电位器另外一端不接吗?

网友B(2019-07-05):
谢谢你的分享,我正在研究xl6009可调升降压电路,你的资料详解

网友C:
下载了,这个电路是升降压电路。不是单升压电路。

网友D:
正在研究此芯片,谢谢分享!

网友E(2019-11-14):
请问一下这个有实物吗

网友F:
这是升降压模块吧

网友G(2020-03-10):
升降压模块 感谢

网友H:
正是需要的  谢谢了

网友I(2021-06-04):
我想知道使能 这个脚接到什么地方去?

网友J:
这里用到的芯片是什么型号的呀

网友K(2022-03-22):
您好,请问这个有库文件吗

网友L(2023-02-27):
引用 网友K:
您好,请问这个有库文件吗

PCB导出库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M(2023-04-26):
你好你好,小白想问一下,这种电路图需要添加接线端子或插座吗

网友N(2023-11-20):
你好可以分享一下封装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