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A128例程,有基础(常用功能)与提高部分的源码及配置文件

楼主:
kea128例程资料包:

配置文件:

源码:

下面是其中一个代码
KEA128单片机电机控制源程序如下:
  1. #include "headfile.h"

  2. //使用A0 A1输出两个PWM控制一路电机的正反转
  3. //如果duty1>duty2电机正转  duty1<duty2 电机反转     两个值都不能设置为负数或者超过10000
  4. uint16 duty1 = 0, duty2 = 0;

void main(void)
{
    DisableInterrupts ;                  //禁止中断
    FTM_PWM_init(CFTM0, FTM_CH0, 10000, 0);//PWM0 PTA0
    FTM_PWM_init(CFTM0, FTM_CH1, 10000, 0);//PWM1 PTA1
    while(1)
    {
        FTM_PWM_Duty(CFTM0, FTM_CH0, duty1);
        FTM_PWM_Duty(CFTM0, FTM_CH1, duty2);
    }
}

列表:
基础应用\
oled
周期定时器
外部中断
按键
电机控制
舵机控制
蜂鸣器

电磁AD采集\
直立车传感器数据采集\
线阵CCD\

网友A(2018-07-19):
这个使用什么软件才能打开?

网友B(2018-09-05):
引用 网友A:
这个使用什么软件才能打开?

IAR就行

网友C(2019-08-20):
有spi例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