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使单片机程序断电保留上次的数据?

楼主(2018-04-20):
设计一个车速里程的程序,每次断电后没能留下上次走的路程 请问怎么在程序里加个断电保留数据的程序代码?知道用at24c02,但不会编,求帮助sbit sda = P2^0;
sbit scl = P2^1;
#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uchar t1_num,t2_num;   //计时间中断的次数
unsigned long speed1,juli,time2;
float f_hz        ,speed_km,speed_m;  //dlaout time1        ,speed_km,speed_m;
uchar TH11,TL11;
uchar flag_en;         //开始计算速度使能
uchar flag_stop_en;    //要确定车子是否停下了
uint juli_s;               //每秒走的距离
uint juli_z;           //总路程
float zhijing = 0.55;  //直径 0.55M
bit flag_1s = 1;           //1s
long zong_lc;          //总量程
uchar flag_200ms;
uint sudu;            //定义速度的变量
uint bj_sudu = 20;           //报警速度

//这三个引脚参考资料
sbit rs=P2^6;               //寄存器选择信号 H:数据寄存器          L:指令寄存器
sbit rw=P2^5;               //寄存器选择信号 H:数据寄存器          L:指令寄存器
sbit e =P2^7;               //片选信号   下降沿触发

uchar code table_num[]="0123456789abcdefg";
uchar i;

sbit beep = P1^5;   //蜂鸣器IO口定义

/******************1ms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20;j++);
}

/********************************************************************
* 名称 : delay_uint()
* 功能 : 小延时。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_uint(uint q)
{
        while(q--);
}

/********************************************************************
* 名称 : write_com(uchar com)
* 功能 : 1602命令函数
* 输入 : 输入的命令值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i=0;
        e=0;
        rs=0;
        rw=0;
        P0=com;
        delay_uint(25);
        e=1;
        delay_uint(50);
        e=0;
}

/********************************************************************
* 名称 : write_data(uchar dat)
* 功能 : 1602写数据函数
* 输入 : 需要写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i=0;
        e=0;
        rs=1;
        rw=0;
        P0=dat;
        delay_uint(25);
        e=1;
        delay_uint(50);
        e=0;
}

/********************************************************************
* 名称 : write_sfm2(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date)
* 功能 : 显示2位十进制数,如果要让第一行,第五个字符开始显示"23" ,调用该函数如下
                  write_sfm1(1,5,23)
* 输入 : 行,列,需要输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sfm2(uchar hang,uchar add,uint date)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a(0x30+date/10%10);
           write_data(0x30+date%10);
}

/********************************************************************
* 名称 : write_sfm4(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date)
* 功能 : 显示2位十进制数,如果要让第一行,第五个字符开始显示"23" ,调用该函数如下
                  write_sfm1(1,5,23)
* 输入 : 行,列,需要输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sfm4(uchar hang,uchar add,uint date)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a(0x31+date/100000%10);
        write_data(0x33+date/10000%10);
        write_data(0x36+date/1000%10);
        write_data('.');
        write_data(0x35+date/100%10);
        write_data(0x33+date/10%10);
        write_data(0x32+date%10);
        write_data('k');
        write_data('m');
}

/********************************************************************
* 名称 : write_string(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p)
* 功能 : 改变液晶中某位的值,如果要让第一行,第五个字符开始显示"ab cd ef" ,调用该函数如下
                  write_string(1,5,"ab cd ef;")
* 输入 : 行,列,需要输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string(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p)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while(1)
                {
                        if(*p == '\0')  break;
                        write_data(*p);
                        p++;
                }
}

/********************************************************************
* 名称 : init_1602()
* 功能 : 初始化1602液晶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init_1602()      //1602初始化
{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delay_uint(1000);
        write_string(1,0,"sd:00km/h       ");
        write_string(2,0,"lc:00.00km      ");
}

/***********外部中断0初始化程序****************/
void init_int0()
{
        EX0=1;                          //允许外部中断0中断
        EA=1;                           //开总中断
        IT0 = 1;                   //外部中断0负跳变中断
}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void time_init()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
        EA   = 1;                   //开总中断
        TMOD = 0X11;          //定时器0、工作方式1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ET1  = 1;                  //开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允许定时器1定时
}

/***********计算速度函数**************/
void menu_speed()          //计算速度函数
{
        static uchar value,value1;
        if(flag_1s == 1)
                {
                        flag_1s = 0;
                        if(flag_en == 0)
                        {
                                value ++;
                                if(value >= 3)        //2秒
                                {
                                        speed_km = 0;  //速度为0
                                        sudu = (uint)speed_km;
                                        value = 0;
                                }
                        }
                        if((flag_en == 1))
                        {
                                value = 0;
                                flag_en = 0;
                                 //1s = 1 / 1000000us;          // 1m/s=0.001km除以1/3600h=3.6km/h
                                f_hz = 1000000 / (t2_num * 65536.0 + TH11 * 256 + TL11);  //算出来就是秒
                                t2_num = 0;        //把变量清零
                                TH11 = 0;
                                TL11 = 0;
                                speed_m = f_hz * zhijing * 3.14  ;        //算出来的是m/s
                                juli_z = (juli_z + (uint)speed_m) ;        //总路程m
                                speed_km = speed_m * 3.6 ;        //(带个小数点) km/s
                           sudu = (uint)speed_km;
                                if(sudu >= 99)
                                        sudu = 99;
                                zong_lc += speed_m;
                                value1++;
                                if(value1 >= 20)
                                {
                                        value1 = 0;
                                }
                        }

                        write_sfm2(1,3,sudu);
                        write_sfm4(2,3,juli_z);
        }
}

/****************报警函数***************/
void clock_h_l()
{
        static uchar value;
        if((sudu >= bj_sudu))
        {
                value ++;  //消除实际距离在设定距离左右变化时的干扰
                if(value > 5)
                {
                        beep = ~beep;           //蜂鸣器报警
                }
        }
        else
        {
                beep = 1;
        }
}

/******************主程序**********************/
void main()
{
        beep = 0;
        delay_1ms(200) ;
        P0 = P1 = P2 = P3 = 0xff;  //IO口初始为电平
        init_1602();      //1602初始化
        init_int0();
        time_init();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while(1)
        {
                if(flag_200ms == 1)
                {
                        flag_200ms = 0;
                        menu_speed();          //计算速度函数
                        clock_h_l();        //报警函数
                }
        }
}

/*********************外部中断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int0() interrupt 0
{
        static uchar value;
        switch(value)
        {
                case 0:
                        t1_num = 0;                 //第一次就把变量清零
                        TH1 = 0;
                        TL1 = 0;
                        break;
                case 1:
                                t2_num = t1_num;  //保存
                                TH11 = TH1;
                                TL11 = TL1;
                                flag_en = 1;
                        break;
        }
        value ++;
        if(value >= 2)
                value =0;
        /************
                2.1   16.6
                2          15.8
                1.9   15.0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value;
        TH0 = 0x3c;
        TL0 = 0xb0;     // 50ms
        value++;
        if(value % 4 == 0)
                flag_200ms = 1;

        if(value >= 20)  //1秒   才是一秒钟的速度
        {
                value = 0;
                flag_1s = 1;
        }
}

/*************定时器1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1_int() interrupt 3
{
        t1_num++;
}

网友A:
回帖奖励 +5 黑币

在电源电路上做文章:
要点:整流电路分两节,用整流二极隔开。
最前级滤波电容要小,如1uF就好了,并做一个检测电压的电路,检测它是否掉电,掉电时产生INT中断,提醒你保存需要保存的数据。
后一级滤波电容要大,如1000uF,这样当前级失电时,后级会保持有电一段时间,二极管能保证最前级无电时,后级的电不会向前放电。这样你就有充分的时间来做数据保存了。
我做的产品都是这样做的,而且还做了数据是否写错的检验,这是另一个课题了,不在此描述了。如果驱动电路耗电大,要做处理。
明白这个道理后,相信你也会想出招数了。要点:让CPU及存储器部分,在失电后,能保持有电一段时间,并能检测到失电!!!

网友B:
一般常用的方法是采用eeprom实时保存你刚刷新的数据,这样任何时候一断电都能再找回来

网友C:
请问计算速度的函数怎么理解?

网友D:
不一定非用at24c02,单片机片内的EEPROM存储器也可以

网友E(2018-07-05):
现在的单片机芯片大多自带EEPROM,还有低压检测功能,可以利用此功能在断电时保存数据。
EEPROM有可擦除最大次数,虽然这个数字看着不小,但对于程序来说并不大,比如EEPROM为100万次,如果我们以0.1秒的间隔写入数据,则只能维持1000000*0.1/3600=27.78小时,也就是一天多就可以超出其最大寿命次数,所以不能采用即时刷新的方法。

网友F:
现在的单片机芯片大多自带EEPROM,还有低压检测功能,可以利用此功能在断电时保存数据。
EEPROM有可擦除最大次数,虽然这个数字看着不小,但对于程序来说并不大,比如EEPROM为100万次,如果我们以0.1秒的间隔写入数据,则只能维持1000000*0.1/3600=27.78小时,也就是一天多就可以超出其最大寿命次数,所以不能采用即时刷新的方法。”同意这个观点。设置刷新时间,或者低压检测,要断电的时候保存数据

网友G:
STC单片机内部有EEPROM。可以定义一个在EEPROM中的变量,将此次设置的内容存入EEPROM,下次上电直接读取就好。

网友H:
用单片机的ROM区可以储存,运用指针指定储存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