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256-TH0)>>1) TH0是160; 右移怎么算值?求解答

楼主(2018-04-20):
51单片机 ((256-TH0)>>1) TH0是160; 右移怎么算值?

网友A:
右移1就是除以2,等于48,你用keil软件模拟仿真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移1就是除以2,等于48,你用keil软件模拟仿真就知道了

右移怎么计算出是除于2的,有没有具体例子,keil软件怎么模拟仿真看出来,我是刚学的,不太懂仿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右移怎么计算出是除于2的,有没有具体例子,keil软件怎么模拟仿真看出来,我是刚学的,不太懂仿真。

建议你先学习一下2进制 、10进制、16进制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转换,这些都是单片机编程中经常要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