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树莓派的can总线MCP2515驱动源程序(波形很好)

楼主:
工作项目用到了can总线,是在树莓派的板子上运行的。用的can芯片是mcp2515。效果还不错,波形很好。

#define        CAN_10Kbps        0x31
#define CAN_25Kbps        0x13
#define CAN_50Kbps        0x09
#define CAN_100Kbps        0x04
#define CAN_125Kbps        0x03
#define CAN_250Kbps        0x01
#define        CAN_500Kbps        0x00

#define SCK 14
#define SI 12
#define SO 13
#define CS 10   //CE0
#define INTIN 3
#define RST 4
#define TXREQ_M 0b11110111
#define CH 0

#include "MCP2515.h"
#include "bcm2835.h"
#include <wiringPi.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time.h>

//#include <wiringPiSPI.h>

//采用bcm2835spi

void MCP2515_WriteByt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buf = CAN_WRITE;
        unsigned char spiDat[] = {CAN_WRITE,addr,dat};
        digitalWrite(CS,LOW);                        //置MCP2515的CS为低电平
        bcm2835_spi_transfern(spiDat,3);
        digitalWrite(CS,HIGH);                                //置MCP2515的CS为高电平
        }

unsigned char MCP2515_ReadByte(unsigned char addr)
{
        unsigned char rByte = 0;
        unsigned char spiDat[] = {CAN_READ,addr,0xff};
        digitalWrite(CS,LOW);                                //置MCP2515的CS为低电平
        bcm2835_spi_transfern(spiDat,3);
        digitalWrite(CS,HIGH);                        //置MCP2515的CS为高电平
                rByte = spiDat[2];
        return rByte;                                //返回读到的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MCP2515_Reset(void)
{
        digitalWrite(RST,LOW);
        delay(100);
        digitalWrite(RST,HIGH);
        delay(100);
}

//void IntHandle()
//{
//        char temp=0;
//        //中断处理函数,MCU清除中断FLAG,重新使能INTE,并且输出RXB
//        //digitalWrite(28,HIGH);
//  printf("into the interrupt mode\nINT-IN is: %d\n",digitalRead(INTIN));
////        temp = MCP2515_ReadByte(CANINTF);
//        //MCP2515_WriteByte(CANINTF,0x00);
//  printf("into the interrupt mode\nINT-IN is: %d\n",digitalRead(INTIN));
//        printf("RXB0SIDH  :  %02x\n",MCP2515_ReadByte(RXB0SIDH));
//        printf("RXB0SIDL  :  %02x\n",MCP2515_ReadByte(RXB0SIDL));
//        printf("RXB0D0  :  %02x\n",MCP2515_ReadByte(RXB0D0));
//        printf("RXB0D1  :  %02x\n",MCP2515_ReadByte(RXB0D1));
//        printf("RXB0D2  :  %02x\n",MCP2515_ReadByte(RXB0D2));
//        printf("RXB0D3  :  %02x\n",MCP2515_ReadByte(RXB0D3));
//        printf("RXB0D4  :  %02x\n",MCP2515_ReadByte(RXB0D4));
//        printf("RXB0D5  :  %02x\n",MCP2515_ReadByte(RXB0D5));
//        printf("RXB0D6  :  %02x\n",MCP2515_ReadByte(RXB0D6));
//        printf("RXB0D7  :  %02x\n",MCP2515_ReadByte(RXB0D7));
//        printf("\n\n");
//        exit(1);
//}

void MCP2515_Init(void)
{
        unsigned char temp=1;

        MCP2515_Reset();        //发送复位指令软件复位MCP2515
        printf("Reset OK \n");
// delay(1);        //Delay_Nms(1);                //通过软件延时约nms(不准确)

        //设置波特率为125Kbps
        //set CNF1,SJW=00,长度为1TQ,BRP=49,TQ=[2*(BRP+1)]/Fsoc=2*50/8M=12.5us
        MCP2515_WriteByte(CNF1,CAN_125Kbps);

        //set CNF2,SAM=0,在采样点对总线进行一次采样,PHSEG1=(2+1)TQ=3TQ,PRSEG=(0+1)TQ=1TQ
        MCP2515_WriteByte(CNF2,0x80|PHSEG1_3TQ|PRSEG_1TQ);
        //set CNF3,PHSEG2=(2+1)TQ=3TQ,同时当CANCTRL.CLKEN=1时设定CLKOUT引脚为时间输出使能位
        MCP2515_WriteByte(CNF3,PHSEG2_3TQ);

        MCP2515_WriteByte(RXB0CTRL,0x20);//接收 过滤器信息
        MCP2515_WriteByte(RXB0DLC,DLC_8);//设置接收数据的长度为8个字节
        MCP2515_WriteByte(RXF0SIDH,0x12);//配置验收滤波寄存器n标准标识符高位
        MCP2515_WriteByte(RXF0SIDL,0x11);//配置验收滤波寄存器n标准标识符低位
        MCP2515_WriteByte(RXM0SIDH,0xFF);//配置验收屏蔽寄存器n标准标识符高位
        MCP2515_WriteByte(RXM0SIDL,0xE0);//配置验收屏蔽寄存器n标准标识符低位

//        MCP2515_WriteByte(RXB0SIDH,0x00);//清空接收缓冲器0的标准标识符高位
//        MCP2515_WriteByte(RXB0SIDL,0x00);//清空接收缓冲器0的标准标识符低位

        MCP2515_WriteByte(CANINTE,0x01);//配置CAN中断使能寄存器的接收缓冲器0满中断使能,其它位禁止中断
        MCP2515_WriteByte(CANINTF,0x00);//清空CAN中断标志寄存器的所有位(必须由MCU清空)

        MCP2515_WriteByte(CANCTRL,REQOP_LOOPBACK|CLKOUT_ENABLED);//将MCP2515设置为环回模式,退出配置模式

        temp=MCP2515_ReadByte(CANSTAT);//读取CAN状态寄存器的值

        while(OPMODE_LOOPBACK!=(temp & 0xE0))//判断MCP2515是否已经进入环回模式
        {
          //MCP2515_WriteByte(CANCTRL,REQOP_LOOPBACK|CLKOUT_ENABLED);//再次将MCP2515设置为环回模式,退出配置模式
                temp=MCP2515_ReadByte(CANSTAT);

        }
        printf("MCP2515 loopback mode OK\n");
}

void LOOPTest()
{
        printf("LoopTest begin\n");

        MCP2515_WriteByte(TXB0DLC,DLC_8);//设置发送数据长度为8
        MCP2515_WriteByte(TXB0SIDH,0x12);//发送缓冲器0标准标识符高位
        MCP2515_WriteByte(TXB0SIDL,0x11);//发送缓冲器0标准标识符低位
        MCP2515_WriteByte(TXB0CTRL,0x02);  //高优先级
        MCP2515_WriteByte(TXB0D0,0x83);    //数据
        MCP2515_WriteByte(TXB0D1,0x83);
        MCP2515_WriteByte(TXB0D2,0x83);
        MCP2515_WriteByte(TXB0D3,0x87);
        MCP2515_WriteByte(TXB0D4,0x87);
        MCP2515_WriteByte(TXB0D5,0x87);
        MCP2515_WriteByte(TXB0D6,0x84);
        MCP2515_WriteByte(TXB0D7,0x84);

        printf("TXB0D0  :  %02x\n",MCP2515_ReadByte(TXB0D0));
        printf("TXB0D1  :  %02x\n",MCP2515_ReadByte(TXB0D1));
        printf("TXB0D2  :  %02x\n",MCP2515_ReadByte(TXB0D2));
        printf("TXB0D3  :  %02x\n",MCP2515_ReadByte(TXB0D3));
        printf("TXB0D4  :  %02x\n",MCP2515_ReadByte(TXB0D4));
        printf("TXB0D5  :  %02x\n",MCP2515_ReadByte(TXB0D5));
        printf("TXB0D6  :  %02x\n",MCP2515_ReadByte(TXB0D6));
        printf("TXB0D7  :  %02x\n",MCP2515_ReadByte(TXB0D7));

        printf("RXB0SIDH  :  %02x\n",MCP2515_ReadByte(RXB0SIDH));
        printf("RXB0SIDL  :  %02x\n",MCP2515_ReadByte(RXB0SIDL));
        printf("RXB0D0  :  %02x\n",MCP2515_ReadByte(RXB0D0));
        printf("RXB0D1  :  %02x\n",MCP2515_ReadByte(RXB0D1));
        printf("RXB0D2  :  %02x\n",MCP2515_ReadByte(RXB0D2));
        printf("RXB0D3  :  %02x\n",MCP2515_ReadByte(RXB0D3));
        printf("RXB0D4  :  %02x\n",MCP2515_ReadByte(RXB0D4));
        printf("RXB0D5  :  %02x\n",MCP2515_ReadByte(RXB0D5));
        printf("RXB0D6  :  %02x\n",MCP2515_ReadByte(RXB0D6));
        printf("RXB0D7  :  %02x\n",MCP2515_ReadByte(RXB0D7));
        printf("\n\n");

        char temp = 0;

        temp = MCP2515_ReadByte(TXB0CTRL);

        MCP2515_WriteByte(TXB0CTRL,(temp| (~TXREQ_M )));  //请求发送

        int cnt = 0;
        while(MCP2515_ReadByte(TXB0CTRL)&(0b00001000) != 0x00)
        {
                cnt++;
                if(cnt>=100000)
                {
                        printf("trasmission failed\n");
                        exit(1);
                }
        }
        delay(100);
        printf("RXB0SIDH  :  %02x\n",MCP2515_ReadByte(RXB0SIDH));
        printf("RXB0SIDL  :  %02x\n",MCP2515_ReadByte(RXB0SIDL));
        printf("RXB0D0  :  %02x\n",MCP2515_ReadByte(RXB0D0));
        printf("RXB0D1  :  %02x\n",MCP2515_ReadByte(RXB0D1));
        printf("RXB0D2  :  %02x\n",MCP2515_ReadByte(RXB0D2));
        printf("RXB0D3  :  %02x\n",MCP2515_ReadByte(RXB0D3));
        printf("RXB0D4  :  %02x\n",MCP2515_ReadByte(RXB0D4));
        printf("RXB0D5  :  %02x\n",MCP2515_ReadByte(RXB0D5));
        printf("RXB0D6  :  %02x\n",MCP2515_ReadByte(RXB0D6));
        printf("RXB0D7  :  %02x\n",MCP2515_ReadByte(RXB0D7));
        printf("\n\n");

}

void bcm2835_SPISetup(void)
{
        if (!bcm2835_init())
    {
      printf("bcm2835_init failed. Are you running as root??\n");
      exit(1);
    }

    if (!bcm2835_spi_begin())
    {
      printf("bcm2835_spi_begin failed. Are you running as root??\n");
      exit(1);
    }
    bcm2835_spi_setBitOrder(BCM2835_SPI_BIT_ORDER_MSBFIRST);      // The default
    bcm2835_spi_setDataMode(BCM2835_SPI_MODE0);                   // The default
    bcm2835_spi_setClockDivider(BCM2835_SPI_CLOCK_DIVIDER_65536); // The default
    bcm2835_spi_chipSelect(BCM2835_SPI_CS0);                      // The default
    bcm2835_spi_setChipSelectPolarity(BCM2835_SPI_CS0, LOW);      // the default
……………………

网友A(2018-05-14):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我找了好多地方,都不是专门针对树莓派。自己写因为不熟悉又太花时间了

网友B(2018-07-30):
挺好的 参考参考

网友C(2018-09-17):
楼主好,很感谢你的分享。但是我想问一下那个printf()串口打印是MCP2515和CAN收发器之间的CAN串口,还是单纯的MCU的串口。谢谢

网友C:
请回复一下,初学者2677957815

网友D(2019-05-07):
正好需要扩一路CAN,感谢分享

网友E(2020-05-19):
非常感谢,热心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