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共阳极数码管中三极管的如何起驱动作用的

楼主:
在这个图中,三极管怎样起驱动作用的,不懂在这里驱动是什么意思,只觉得三极管起开关作用了

网友A(2018-04-21):
把电路中,点亮某一个笔画的电路,从电源经过哪、到该笔画、再经过哪、最后到地,,,,,,看一下这个过程,就理解了。

驱动的意思就是,单片机的IO提供的电流有限,需要使用三极管放大电流,不然就算点亮了数码管,也非常暗、甚至看不着光线。数码管相当于是多只led摆放成8字形、根据需要同时点亮某些led。

网友B:
可以试试上网查下资料

网友C:
控制三极管基极的电流和电压很小,三极管导通后流过集电极和发射机的电压和电流很大。相当于小信号控制大信号,所以三极管起到了驱动作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把电路中,点亮某一个笔画的电路,从电源经过哪、到该笔画、再经过哪、最后到地,,,,,,看一下这个过程 ...

我上面是低电平有效,此时难道不是向I/O灌入电流吗?驱动是指I/O输出电流吧?

网友E:
电路图中的单片机为STC89C52I/O口灌入电流P3口最大6mA,7段数码管位驱动电流35mA以上(才能达到合适的亮度)。因此STC89C52I/O口驱动7段数码管位选需加入集成电路或三极管放大驱动电流。

网友F:
IO口提供的电压很小,驱动LED灯可以,但是像数码管这么多LED,电流肯定不够。IO口做为三极管的基极控制三极管的开和断,这样就可以小电流控制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