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控制步进电机细分脉冲数不正确,keil上存在的单片机程序问题

楼主(2018-04-21):
以下代码有部分定义未用到,请大家帮我看看为什么按照比例乘以对应的细分后的单位脉冲,得到的角度不是自己设定的,也就是最终的脉冲数不正确,无法精确控制角度,是什么原因呀。
#include <reg52.h>

sbit led=P0;

//--------定义使用的IO口---------//
sbit PWM=P1^0;       //脉冲输出
sbit key_run=P1^4;   //启动
sbit led_run=P0^0;   //运行led指示灯
sbit led_d=P0^3;     //数据是否相同检测
sbit led1=P0^4;      //接收串口数据测试灯
//-------定义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pwm_duty=0,adc=0;
unsigned char receiveData=0;
void Turn_the_Setting_Angle(unsigned int dat);
void TimeConfig();
void delay(unsigned int c);//延时函数
void main(void)
      {
                 TimeConfig();
                 led_d=0;
                 led1=0;
            while(1)
            {

              if(adc==1)        //P0.4口测试数据led/接收数据闪烁
                          {
                                  led1=1;
                                 adc=0;
                          }
                          Turn_the_Setting_Angle((unsigned int)(receiveData));//来自串口发来的数据
                          receiveData=0;
                          delay(1000);
                          led1=0;

            }
        }

           void TimeConfig()
           {
           EA = 0;
          //***********串口时钟设置************//
           TCLK=1;//串口设置时钟为定时器2
           RCLK=1;
           TH2=0xFF; //9600bps 11.0592MHz的时钟频率
           TL2=0xDB;
           RCAP2H=0xFF; //方式1和方式3的波特率=fosc/(32*(65535-(RCAP2H,RCAP2L))
           RCAP2L=0xDB;
           SCON=0x50;//SM0? SM1? SM2? REN? TB8 RB8? TI RI
           PCON &= 0x7F; //sMOD=0;
               ET2=1;
           ES=1;
               EA = 1;
                TR2=1;
          }
          //**************串口延时函数************//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adc=1;
                 receiveData=SBUF;     //出去接收到的数据
                   if(receiveData==0x02)//判断是否接收到相同数据
                     led_d=1;
                    else
                     led_d=0;
                         RI = 0;              //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SBUF=receiveData;    //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
//********************让电机转到设定的角度***********************//
//***************************************************************//
           //dat为设定角度
           void Turn_the_Setting_Angle(unsigned int dat)
              {
                float i=2.222,j;              //  细分开关配置                      800/360=2.222         200/360=0.555          1600/360=4.44  3200/360=8.888  6400/360=17.778
                unsigned int Pulse_number;  // Pulse_number为脉冲数
                j=dat*i;
//                                j=dat/1.8;          //200脉冲时对应的步距角1.8,无细分
//                  Pulse_number= (unsigned int)(j);
                                Pulse_number= (unsigned int)(j*1.412);         //1.412为上位机发来的16进制数转换为对应比例角度
                        while(Pulse_number)
                             {
                                PWM=0;
                                delay(20);
                                PWM=1;
                                delay(20);
                                Pulse_number=Pulse_number-1;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延时1ms
              {
                    unsigned int i,j;
                    for(i=x;i>0;i--)
                     {
                       for(j=110;j>0;j--) ;
                     }
              }

楼主:
以上原因总结为,串口为接收到设定的角度,在接受到设定角度的情况下是可以实现转动固定角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