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K9521无线芯片发射端电路

楼主(2018-04-21):
BK9521的发射芯片所用的晶体,为方便管理,建议和接收芯片使用一样的晶体,晶体两端外接一样参数的电容,电容要采用误差小于±0.5pF 的,要注意这两个电容的选用,不要用那些误差很大的电容。
  由于BK9521发射芯片是主动发射,不需要芯片去调整晶体的振荡频率,所以 3225 晶体、有源晶体、恒温晶体等都可以在发射芯片上使用,只要发射频率和接收频率对准就可以了。

网友A(2020-03-17):
请问有没有发射或接收的程序

网友B(2024-03-20):
谢谢,很好的资料

网友C(2024-05-03):
谢谢无私分享,请教有一同电路的话筒,无rf发射信号,是不是有可能晶体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