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三极管如何实现驱动作用的?求告知

楼主(2018-04-21):
这个三极管如何实现驱动作用的?求告知        大白不懂

网友A:
当单片机IO口为低电平,三极管发射极集电极导通,为数码管共阳极供电。

网友B:
给数码管供电用的,这是共阳数码管,三极管导通后,给数码管发数据,数码管才会亮。四位数码中三极管当做位选功能。

网友C:
以上2位的解释听得懂吗?如不懂,就不要再问人了,应该先补电子技术。

网友D:
共阳极二极管,只要懂三极管原理就懂了

网友E(2018-08-31):
提高驱动能力

网友F:
这里三极管就是相当于一个开关,当需要显示哪一位数码管就打开哪一个开关

网友G:
IO口低电平三极管导通为数码管共阳极供电.

网友H:
这么说吧 如果没有这个三极管 就是单片机自己干活,加上三极管就是单片机指挥别人干活,你说自己干活累不,指挥别人干活轻松不,这还是三极管呢,如果设计成MOS驱动,单片机一点电流都不用输出,因为mos是压控元件。

网友I:
8050 是pnp 三极管  ,  起到一个开关的作用 还有放大的作用  这是模电基本知识啊

网友J:
这是PNP的三极管,单片机给出低电平,三极管导通。

网友J:
通过P1口共同使能,控制数码管显示

网友C:
先学电子技术基础理论,否则,问题多多,事倍功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