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51单片机总共有几个型号啊

楼主(2018-04-21):
请问51单片机总共有几个型号啊

网友A:
好多型号的  具体看你做什么的

网友A:
很多型号的,具体看你做啥呢

网友B:
*Intel(英特尔)的:80C31、80C51、87C51,80C32、80C52、87C52等; *ATMEL(艾德梅尔)的:89C51、89C52、89C2051,89S51(RC),89S52(RC)等; *Philips(飞利浦)、华邦、Dallas(达拉斯)、Siemens(西门子)等公司的许多产品; STC(国产宏晶)单片机:89c51、89c52、89c516、90c516等众多品牌。

网友C:
STC,AMT这些比较常见的51单片机,现在单片机实验板很多,上面 一般配的都是STC的51单片机。学习的话可以选择一款单片机,帮助比较大,都会有相应的教程的。

网友D:
51系列单片机中,要算 ATMEL 公司的AT89C51、AT89S51更实用,因他不但和8051指令、管脚完全兼容,而且其片内的4K程序存储器是FLASH工艺的,这种工艺的存储器用户可以用电的方式瞬间擦除、改写,一般专为 ATMEL AT89xx 做的编程器均带有这些功能。显而易见,这种单片机对开发设备的要求很低,开发时间也大大缩短。写入单片机内的程序还可以进行加密,这又很好地保护了你的劳动成果。再着,AT89C51、AT89S51目前的售价比8031还低,市场供应也很充足。

网友E:
上STC的华丽官网选型吧。。

网友F:
型号都很多,但是现在51单片机几乎已经被淘汰了,还不如用其他的mcu 又小又快(然而学校又不教。。)现在一般最基础的就是AT89C51吧 已经很难找到了 很老的玩意了  然后还在使用的就是STC89C52了 都是51系列

网友G:
很多。可以选择STC或ATMEL的先学习与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