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驱步进电机滑台制作绘图仪

楼主(2018-04-21):
        看了许多用废弃光驱里面的步进电机滑台制作激光雕刻机帖子,一直想自己做一个来的,就搜集了一下材料,改用圆珠笔芯和电磁铁做个绘图笔,参考激光雕刻机做个绘图仪了。以下是制作过程的几大步骤,算是个总结吧!
◆步进电机基本使用,电机极性识别,这个论坛里面找到的。简单说来就是用电池接线,注意转动方向,然后记录下来此时电机接线的正负极。
◆电机驱动代码,论坛里面有的。先能使正转、反转;然后再用独立按键控制其正转、反转。注意不要越界,那个对滑块部分有损害的。
◆行程控制
加入液晶显示模块部分代码,以便显示执行了多少个拍子。
零点识别,也就是为了保证滑块部分不会移动出界。
这个光驱架子很早前拆的也不记得当时的行程碰撞开关放哪里去了,后来就找个了 红外对射模块 装上,用卡片挡光的方式来判断是否到零点位。
再用独立按键控制其转动,到达最大行程时,记录下液晶上显示的最大数字,把这个数字写到单片机程序代码里,这样就可以通过代码来控制节拍总数,从而保证滑块不会超限。
◆拆了另一个光驱步进电机驱动,这个有限位开关,是铜弹簧片实现的。
也做了行程控制,这里发现了前面那个光驱架子质量低哦。就是图片里面那个架子上的,黑色塑料底盘的。
黑色光驱架子行程控制在31mm,节拍总数是282;后拆的那个光驱架子,铁架子那个,行程在35mm,节拍总数控制在502。很明显铁架子的比黑色塑料的质量好。
这里就出问题了,两个“分辨率”不一致了。后期影响还挺大了。看看后面的图就知道了。

◆机架
用后拆的那个光驱盒子做的底盘,找了别人家装修剩余的木条,作为垂直支架,用M3螺丝塑料柱固定光驱滑块等等。
坛里有的人用的塑料、电路板等做的架子,我用的还是木头,好寒酸呐:(
不要螺丝拧死了,预留点活动空间,后期要反复多次调试,以便多次调整的。
找了个电磁铁和圆珠笔芯,笔筒,还有废旧的LED灯条的铝板,做了绘图笔的之间。此处需要多试几次,保证笔芯尽可能垂直、电磁铁的行程适当,保证笔尖刚好能够接触到底盘上的纸面上。

绘图板,是用铁片粘到滑台上的,就是小学校门口卖的那些卡通铁牌,也有磁贴。剪开了两条磁贴,以便压住纸片。这个都是小孩玩具里找出来的。
每次开机后,步进电机都转动,滑台移动到零点位。就是通过 红外对射模块 和 铜质弹簧片 检测到的。
改写程序,在定时器中断中调用步进电机的驱动代码,先赋值后使能。

◆绘图命令
前面行程测试了,就用节拍数代替将来设定的位图像素数。即绘图的位图尺寸是宽282个像素、高502个像素。
绘制命令,其实就是抬笔、落笔了,在落笔的时候保持住,再移动滑块,就相当于圆珠笔在划线了。
这个就是控制电磁铁了。单片机IO口一个控制继电器,继电器再连接电磁铁的电源电路。我的电磁铁使用的是7.2v直流电。
代码部分还需要增加移位命令。如X移动到120像素点、Y移动到354像素点。定位到指定点后,落笔,然后再移动笔和底面滑台。
八邻域说明。位图就是点阵图了。
◆串口通信
基本通信模式,能接收、发送,参考教程里面的,稍微改动了一下。9600
绘制命令约定,例如Draw1203540122;120是X坐标值,354是Y坐标值,01是指在当前位置,X方向减一Y方向不变;22在当前位置X方向加一,Y方向加一,以此类推。
◆上位机程序   分位图转换程序和串口程序两部分的。
        位图转换绘图命令。约定,位图只能是24位的,且只是黑白图。
转换成绘图命令,这个有点啰嗦,简单说,就是把所有像素扫描一遍,发现有黑色的像素就生成命令字符串DrawXXXYYY,XXXYYY就是坐标值把此像素改成红色;然后以此像素为中心搜索其周围的8个相邻像素,如发现有黑色的,那么就在前面命令字符串后追加偏移量(我给XY偏移量都加上了一,这样就不需要有负号了,参考前文示例。
单片机程序绘图是再各自减一就能得到正确的偏移量了)。重复上述过程,这样把生成的绘图命令全部写到文本文件中。一个位图文件对应一个文本文件。
然后再用串口程序读取此文本命令,每次读取一行发送给单片机,单片机接收到后就返回长度,执行完绘图命令后发送Ok回来,串口程序收到Ok后再发送下一行绘图命令给单片机。
如此反复,直至所有行都已经发送完毕。约定每行绘图命令字符串不超过252个字符。

图上效果看,落笔定位误差较大,圆珠笔笔尖抖动的较大,画图有点类似木版画的效果。
估计是材料和做工粗糙,无法保证精度和准确度的。

网友A:
好棒的制作,能分享源码吗?

网友B:
开发一个自动写作业机,一定火

网友C:
厉害了!能分享源码吗??

楼主:
本想再整理一下发的,算了就这么发了。
位图转换程序还有缺陷,太简单的图没有转换文本的,奇怪!
串口程序,在连续打印了7,8幅图像后就暂停了,要得再点击一下按钮,才继续的,不知何故!
基本都是教程上的代码照搬过来的,所以熟悉教程的话一定容易理解的。

单片机程序

位图转绘图命令

网友D(2018-06-06):
楼主,你的串口程序软件能发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的串口程序软件能发一下吗?

串口程序
这个是测试程序,有其他内容的。
作为绘图指令发送程序,其实就是逐行发送就可以了。
我的程序里面有其他内容,实际只需要用到其中几步。
步骤是:
指定串口;
指定文本文件;
点击 逐行发送;
等待完成了。

串口发送程序

网友E:
分享一下资料吧

网友F(2018-07-21):
分享一下资料好吗

网友G(2019-03-01):
楼主能给个联系方式么

网友H(2019-05-05):
楼主能分享一下程序吗?

楼主:
下载吧,应该够用的了

网友I:
顶起来,学习一下代码

楼主:
@ YJGG 应该是可以改成 电路板雕刻机 的,前提是机械部件得精确些;不过,我后来没再做了

网友J(2019-06-13):
引用 楼主:
下载吧,应该够用的了

试下行不行,谢谢

网友K(2019-09-05):
高手,佩服佩服

网友L(2019-11-07):
引用 楼主:
本想再整理一下发的,算了就这么发了。
位图转换程序还有缺陷,太简单的图没有转换文本的,奇怪!
串口程 ...

楼主  您好 你生成bitMap怎么生成的 能告诉原理吗?
或者有相关帖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  您好 你生成bitMap怎么生成的 能告诉原理吗?
或者有相关帖子吗?

这个你百度一下吧?位图基础知识了。
我是用系统自带的画图软件转换的。

网友M(2020-04-21):
楼主。请问你用的啥步进电机驱动?
我用A4988光驱步进电机容易发热。你这个长时间工作,光驱步进电机发热么?

网友N:
这个很好,是开发孩子智力的好工具。

网友O:
这么复杂,完全没看懂,还是用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请问你用的啥步进电机驱动?
我用A4988光驱步进电机容易发热。你这个长时间工作,光驱步进电机发热 ...

具体什么型号,没查过的;发热是有的,似乎不严重,好久不用了

网友P(2020-07-14):
我看被人都用3D打印的固定件 很简洁,可以考虑改进下

网友Q:
高手,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