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DS1302的时间数据存入AT24C02中,再调用出来显示在LCD12864上?单片机小白求问

楼主(2018-04-21):
我这边可以将数据写入AT24C02中,这证明我的模块不是坏的。我现在想把DS1302的时间先存入AT24C02,然后再调用出来显示在液晶屏上。我写了以下代码,还是不行。能帮我看一下吗?
unsigned char table4[9]={'0','0',':','0','0',':','0','0','\0'};
void display_time()
{
               uchar num,tmp0,tmp1,tmp2;
                uchar Second,Min,Hour;
                uchar Second0,Min0,Hour0;
                uchar Second1,Min1,Hour1;
                EEPROM_Software_Reset();

                Second = ds1302_read(0x81);//读秒
                Min    = ds1302_read(0x83);//读分
                Hour   = ds1302_read(0x85);//读时

                EEPROM_Byte_Write(0xa0,0x00,Second);
                EEPROM_Byte_Write(0xb0,0x00,Min);
                EEPROM_Byte_Write(0xc0,0x00,Hour);

                tmp0 = EEPROM_CurrentAddr_Read(0xa1);
                tmp1 = EEPROM_CurrentAddr_Read(0xb1);
                tmp2 = EEPROM_CurrentAddr_Read(0xc1);

                Second0 = (tmp0 & 0x0f) + 0x30;//秒的个位
                Second1 = ((tmp0 & 0x7f) >> 4) + 0x30;//秒的十位
                Min0 = (tmp1 & 0x0f) + 0x30;//分的个位
                Min1 = ((tmp1& 0x7f) >> 4) + 0x30;//分的十位
                Hour0 = (tmp2 & 0x0f) + 0x30;//秒的个位
                Hour1 = ((tmp2 & 0x7f ) >> 4) + 0x30;//时的十位

                table4[6]= Second1;
                table4[7]= Second0;

                table4[3]= Min1;
                table4[4]= Min0;

                table4[0]= Hour1;
                table4[1]= Hour0;

                lcd_pos(3,1); //显示在第四行第2个字符
                for(num=0;num<8;num++)//显示长度
                {
                        lcd_wdat(table4[num]);
                }
}

//////////////////AT24C02//////////////////
void EEPROM_Software_Reset(void)
{
        uchar i;
        IIC_Start();
        //9 clocl
        scl = 0;
        sda = 1;
        for(i=0;i<9;i++)
        {
                scl = 0;
                _nop_();//delay
                _nop_();
                scl = 1;
                _nop_();//delay
                scl = 0;
                _nop_();//delay
                _nop_();
  }
        IIC_Start();
        IIC_Stop();
}

void IIC_Start(void)
{
        scl = 0;
        sda = 1;
        scl = 1;
        _nop_();
        sda = 0;
        nop_();
}

void IIC_Stop(void)
{
        scl = 0;
        sda = 0;
        scl = 1;
        _nop_();
        sda = 1;
}

void IIC_Write_Byte(uchar dataSend)
{
        uchar i;
        for(i=0;i<8;i++)
        {
                scl = 0;
                if(dataSend & 0x80)sda = 1;//′ó×î¸ßλ¿aê¼D′
                else sda = 0;
                _nop_();
                scl = 1;
                _nop_();
                scl = 0;
                _nop_();
                dataSend <<= 1;
        }
}

uchar IIC_Read_Byte(void)
{
        uchar dataRead,i;
        for(i=0;i<8;i++)
        {
                dataRead <<= 1;
                scl = 0;
                sda = 1;
                _nop_();
                _nop_();
                scl = 1;
                _nop_();
                if(sda)dataRead |= 0x01;
                _nop_();
                scl = 0;
                _nop_();
                _nop_();
        }
        return dataRead;
}

bit IIC_Ack(void)
{
                bit flag;
                scl = 0;
                sda = 1;
                _nop_();
                _nop_();
                scl = 1;
                _nop_();
                flag = sda;//¶áSDA
                _nop_();
                scl = 0;
                _nop_();
                _nop_();
                return flag;
}

void IIC_NoAck(void)
{
                scl = 0;
                sda = 1;
                _nop_();
                _nop_();
                scl = 1;
                _nop_();
                _nop_();
                scl = 0;
                _nop_();
                _nop_();
}

void EEPROM_Byte_Write(uchar devAddr,uchar wordAddr,uchar dataSend)
{
  IIC_Start();
        IIC_Write_Byte(devAddr);
        IIC_Ack();
        IIC_Write_Byte(wordAddr);
        IIC_Ack();
        IIC_Write_Byte(dataSend);
        IIC_Ack();
        IIC_Stop();
        Delay5ms();
}

uchar EEPROM_CurrentAddr_Read(uchar devAddr)
{
                uchar dataRead;
                IIC_Start();
                IIC_Write_Byte(devAddr);
                IIC_ACK();
                dataRead = IIC_Read_Byte();
                IIC_NoACK();
                ICC_Stop();
                return dataRead;
}

网友A:
为什么要放到24c02?直接显示不好么,我这里有各自的驱动,你要吗??

网友B:
这个问题分2部分,读写24c02和12864显示,分别弄懂,然后拼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放到24c02?直接显示不好么,我这里有各自的驱动,你要吗??

感谢您的回复。ds1302的数据直接显示在12864上面这一部分我已经实现了。我现在需要的是将ds1302读到的秒数据写入at24c02中。
ds1302读到的数据是否要经过转换才能存进at24c02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分2部分,读写24c02和12864显示,分别弄懂,然后拼起来。

您好,感谢您的回复。
首先我将0x55这单个数据存入12864是可以显示出来的,但是我将ds1302读到的数据存进at24c02中就不行,应该是没有存进,在12864上显示“7?”这个乱码,这个乱码像是没把ds1302接进电路读出来的是一样的。
我在想ds1302的数据要存进at24c02是不是得先经过转换?

网友B:
介绍你一个读写24c02案例。
实例49  读写AT24C02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例49 读写IIC AT24C02.rar (38.96 KB, 下载次数: 56)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B:
实例50  非零地址读写AT24C02
实例5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ds1302的数据直接显示在12864上面这一部分我已经实现了。我现在需要的是将ds1302读到的秒 ...

一位位的存,不需要转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位位的存,不需要转换的

感谢您的回复。
我现在已经能够将数据存进AT24C02中了,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我每次存新的数据都会将旧的数据覆盖掉。那么,现在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检测如果这个字节地址(AT24C02有256个字节地址)已经存了数据了,就自动跳到下一个字节地址继续写入,这样就可以实现保存多组数据而不是只能存储一组。
比如0x01这个字节地址存了东西,下一次再往AT24C02存数据时,自动跳到0x02这个字节地址来存储数据。
付上我写的程序:

unsigned char table4[9]={'0','0',':','0','0',':','0','0','\0'};

void display_time()
{
          uchar num,tmp,tmp1,tmp2;
                uchar Second,Min,Hour;//秒分时
                EEPROM_Software_Reset();
                Second = ds1302_read(0x81);//从ds1302取秒
                Min    = ds1302_read(0x83);//从ds1302取分
                Hour   = ds1302_read(0x85);//从ds1302取时

                EEPROM_Byte_Write(0xae,0x01,Second);
                EEPROM_Byte_Write(0xae,0x00,0);//修改指针地址,CurrentAddressRead自动加1
                tmp = EEPROM_CurrentAddr_Read(0xaf);

                EEPROM_Byte_Write(0xae,0x02,Min);
                EEPROM_Byte_Write(0xae,0x01,0);
                tmp1 = EEPROM_CurrentAddr_Read(0xaf);

                EEPROM_Byte_Write(0xae,0x03,Hour);
                EEPROM_Byte_Write(0xae,0x02,0);
                tmp2 = EEPROM_CurrentAddr_Read(0xaf);
        ///////////秒///////////
                table4[6]= ((tmp & 0x7f) >> 4) + 0x30;//秒的十位
                table4[7]= (tmp & 0x0f) + 0x30;//个位
        ///////////分///////////
                table4[3]= ((tmp1 & 0x7f) >> 4) + 0x30;//分的十位
                table4[4]= (tmp1 & 0x0f) + 0x30;//个位
        ///////////时///////////
                table4[0]= ((tmp2 & 0x7f ) >> 4) + 0x30;//时的十位
                table4[1]= (tmp2 & 0x0f) + 0x30;//个位

                lcd_pos(3,1); //显示在第4行第2个字符
                for(num=0;num<8;num++)
                {
                        lcd_wdat(table4[num]);//显示table4
                }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
我现在已经能够将数据存进AT24C02中了,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我每次存新的数据都会将旧的 ...

”“我现在已经能够将数据存进AT24C02中了,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我每次存新的数据都会将旧的数据覆盖掉。那么,现在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检测如果这个字节地址(AT24C02有256个字节地址)已经存了数据了,就自动跳到下一个字节地址继续写入,这样就可以实现保存多组数据而不是只能存储一组。”“

首先,要纠正你一个错误概念。即存储器中无论是什么,都是数据,不存在有或没有的概念。
其次,存数据是需要提供地址的,你每次存在原来的单元,当然是被覆盖咯。
若要存入新单元,可设置一个地址计数器,每次存后,单元地址+1。满一定数量(例如8个),循环覆盖。

网友C:
你这个做的很到位

网友D(2019-04-18):
楼主可以将你这个调试好的代码给我吗?我最近也做这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将你这个调试好的代码给我吗?我最近也做这个,

你做的怎么样了,我也在做这个,咱们可以交流交流

网友F:
DS1302读出来的秒数是10进制,不是16进制,比如读出来是 0x39 就是10进制39, 当作16进制处理就错了。

网友G:
读出来啥字节,就写啥字节,不用管什么进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