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开发板烧录程序的时候检测不到目标单片机,怎么解决?

楼主(2018-04-21):
用51开发板,有时候烧录程序的时候,检测不到目标单片机,怎么解决?

网友A:
复位或者重新上电,要不就是你的外设接太多了,先拔掉。

网友B:
调整一下烧入的速度,然后再看一下附带资料的介绍

网友C:
重新上电

网友D: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当确定没有选错COM口和芯片型号的情况之下  我用了四种方法  一、把鼠标键盘一切外设拔掉蓝牙关闭重启下载软件可以恢复但是几率不是很大。二、重新启动电脑可以恢复几率也不是很高并且还可能重返  三、重新卸载串口驱动安装一般可以解决  有几率复发 四、重装或恢复电脑系统这个方法我用了一次一直到现在还没复发

网友E:
重新上电吧

网友F:
重新拔插一下 试试

网友G:
一般接触不良,或者烧录器的问题

网友H:
拔了重插,有没有安装驱动,单片机型号选对,

网友I:
检查是不是接口没接好

网友J:
直接重启,或者换个COM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位或者重新上电,要不就是你的外设接太多了,先拔掉。

恩,我把我芯片放到了别人的开发板上,烧录好了。你这个方法我试试。谢谢

网友K:
我感觉是stc-isp版本的问题,之前我也是这个问题,好几天都没解决,换了一个stc-isp-v6.75就神奇的好了,开心

网友L:
可能接触不良吧,重新上电

网友M:
51单片机在烧录的时候本来就会有些问题,你可以换个下载线,或者多次抽拔几次插头,只能多试试了

网友N:
需要冷启动一下~关掉电源开关,重新打开就行了

网友N:
需要冷启动~、

网友O:
可能接触不良吧

网友P:
重新上电试试

网友Q:
拔掉后重新上电,看下你单片机芯片的型号,有时候芯片型号不匹配也会检测不到

网友R(2018-09-22):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当确定没有选错COM口和芯片型号的情况之下  我用了四种方法  一、把鼠标键盘一切外设拔 ...

请问你那个第四种方法具体怎么操作啊

网友S:
驱动问题吧 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T:
你也可以试试通过在工程项目里看看单片机是否接入

网友U:
是STC单片机吗?

网友V:
下载方式选择的对么?你用的什么下载器?

网友W:
看清楚设备管理器的端口 选好程序后点击下载再断电通电

网友X:
先冷启动,再烧录。

网友Y:
给你两种方法 1.查看你的com口是否和你的烧录元件中的com口一样 2.重启你的计算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