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自动换挡测电容最终版原理图与程序源码

楼主(2018-04-21):
自动测量电容,通过555构成多谐振荡器测量频率,因为频率与555定时器2和6脚的RC有关,固定R大小,来测量电容大小,
所谓换挡是因为51单片机晶振有限不能测太高的频率,则需换固定R为另一个R将频率降低,以便能测出。

电路原理图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 "lcd16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M=P1^0;
sbit Key1K=P1^1;
sbit  Key1=P1^2;
sbit  Key2=P1^3;
sbit  Key3=P1^4;

uchar plv[]={"        Hz"};
uchar cap1[]={"0000000000 uF"};
uchar cap2[]={"0000000 nF"};
uchar cap3[]={"000 pF"};
uchar    n[]={"             "};

unsigned long Frequency;
unsigned long C1,C2;
uchar num;
uchar T1count;
uchar D1M,D1K,ZD;
bit flag;

void dangwei();
void display();
void main()
{
   init_lcd1602();
        Key1M=1;
        Key1K=0;
    TMOD=0x5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H1=0;
        TL1=0;

        EA=1;
        TR0=1;
        ET0=1;
        TR1=1;
        ET1=1;
        while(1)
        {
          dangwei();
          if(flag==1)
           {
                    flag=0;
                    Frequency=T1count*65536+TH1*256+TL1;

                    plv[0]=Frequency/1000000+48;
                        plv[1]=Frequency/100000%10+48;
                        plv[2]=Frequency/10000%10+48;
                        plv[3]=Frequency/1000%10+48;
                        plv[4]=Frequency/100%10+48;
                        plv[5]=Frequency/10%10+48;
                        plv[6]=Frequency%10+48;
                        display_lcd1602_text(1,0,plv);

                        if(D1K==1)
                           {
                             Key1M=0;
                                 Key1K=1;
                                 C1=1.4398*1000000/(1000+2*1000)/Frequency*1000000;
                                 display();
                           }
                        if(D1M==1)
                           {
                             Key1M=1;
                                 Key1K=0;
                                 C1=1.4398*1000000/(1000+2*1000000)/Frequency*1000000;
                                 display();
                           }

                         if(ZD==1)
                           {
                              if(Frequency>50 && Key1M==1)         //一旦频率大于50HZ,且为1M档
                                          {
                                                C1=1.4398*1000000/(1000+2*1000000)/Frequency*1000000;
                                        display();                 //将频率用1M阻值换算
                                          }

                                  if(Frequency<50000 && Key1K==1)         //一旦频率小于50000HZ,且为1k档
                                         {
                                                C1=1.4398*1000000/(1000+2*1000)/Frequency*1000000;
                                        display();                 //将频率用1k阻值换算
                                         }

                                  if(Frequency<50 && Key1M==1)         //一旦频率小于50HZ,且为1M档       因为6800pf  真实频率比100HZ小,但比50HZ大
                                         {                                                                                                    //从而避免一直切换
                                                Key1M=0;
                                        Key1K=1;                          //切换为1M档,让频率重新更新换算
                                         }

                                  if(Frequency>50000 && Key1K==1)         //一旦频率大于50000HZ,且为1k档           因为10000pf  真实频率比48000HZ大,但比50000小
                                                                                                   //从而避免一直切换
                                         {
                                                Key1M=1;                          //切换为1M档,让频率重新更新换算
                                        Key1K=0;
                                         }
                 }
                                num=0;
                                T1count=0;
                                TH1=0;
                                TL1=0;
                                TR1=1;
              }
     }
}

void display()
{
    if(C1<1000)
          {
                C2=C1;
                C2=C2-26;
                cap3[0]=C2/100+48;
                cap3[1]=C2/10%10+48;
                cap3[2]=C2%10+48;
                display_lcd1602_text(0,0,n);
            display_lcd1602_text(0,0,cap3);
           }
         if(C1>=1000&&C1<1000000)
           {
                 C2=C1;
                 C2=C2-26;
                 cap2[0]=C2/100000+48;
                 cap2[1]=C2/10000%10+48;
                 cap2[2]=C2/1000%10+48;
                 cap2[3]='.';
                 cap2[4]=C2/100%10+48;
                 cap2[5]=C2/10%10+48;
                 cap2[6]=C2%10+48;
                 display_lcd1602_text(0,0,n);
                 display_lcd1602_text(0,0,cap2);
           }
         if(C1>=1000000&&C1<=600000000)
                {
                  C2=C1;
                  C2=C2-26;
                  cap1[0]=C2/100000000+48;
                  cap1[1]=C2/10000000%10+48;
                  cap1[2]=C2/1000000%10+48;
                  cap1[3]='.';
                  cap1[4]=C2/100000%10+48;
                  cap1[5]=C2/10000%10+48;
                  cap1[6]=C2/1000%10+48;
                  cap1[7]=C2/100%10+48;
                  cap1[8]=C2/10%10+48;
                  cap1[9]=C2%10+48;
                  display_lcd1602_text(0,0,n);
                  display_lcd1602_text(0,0,cap1);
                }
}

void dangwei()
{
//         D1K=0;
//         D1M=0;
//         ZD=1;
    if(Key1==0)        //1K档位
           {
                 delay(20);
                 if(Key1==0)
                   {
                     D1K=1;
                         D1M=0;
                         ZD=0;
                   }
           }
        if(Key2==0)        // 1M档位
           {
                 delay(20);
                 if(Key2==0)
                   {
                     D1K=0;
                         D1M=1;
                         ZD=0;
                   }
           }
        if(Key3==0)         //        自动换档位
           {
                 delay(20);
                 if(Key3==0)
                   {
                     D1K=0;
                         D1M=0;
                         ZD=1;
                   }
           }
}

void jishu() interrupt 3 using 0   //定时器1 计数
{
     T1count++;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using 0 //定时0 定时1s
{
      num++;
……………………

网友A:
附件不能下载啊

网友B(2019-08-08):
楼主厉害啊,希望自己也可以做出来,不过想问一下这个测电容的可以精确到那个单位啊

网友B:
楼主,我想知道一下这个单片机stc89c52为什么在proteus里面找不到呢,这个单片机是您自己设计的还是只是我没找到你喜欢,求解答

网友C(2020-07-23):
能发下这个的仿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