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汇编请问怎么转成c语言

楼主(2018-04-21):
T0_HWRK:    JNB    SDHW_BJBZ,KS_HWJC        ;上电红外不检测标志==0 开始检测红外信号
            MOV    A,SDHW_BJM               ; 判  上电红外不检秒时间
            JZ     KS_HWJC0                 ;;转  准备开始红外信号检测
            DJNZ   SDHW_BJ1S,YJPWGZJC       ;;转移架喷雾故障检测
            MOV    SDHW_BJ1S,#200            ;一秒钟
            DEC           SDHW_BJM                           ;上电红外不检秒时间 减1
            SJMP   YJPWGZJC                        ;;转移架喷雾故障检测

;; 准备开始红外信号检测
KS_HWJC0:   CLR    SDHW_BJBZ                ;;  上电红外不检测标志=0   转开始检测红外信号

;;;;;;;;;;   标号 T0_HWRK:   到    标号 KS_HWJC:   之间为
;;;;;;;;;;李世杰  应 徐建国和刘沐宇 消除上电开始2到5秒错误红外信号
;;;     SDHW_BJBZ         上电红外不检测标志 =1 不检测红外信号   =0 开始检测红外信号
;;;     SDHW_BJM          上电红外不检秒时间
;;;     SDHW_BJ1S            ;一秒钟 5ms*200=1s

;;开始红外信号检测
KS_HWJC:    SETB    HWSR            ;红外输入   '0'有红外输入    '1'无红外输入  读入之前先置1
            NOP
            MOV     C,HWSR          ;读红外输入
            JNC     HWLBRK1          ;'0' 有红外输入 转而判断其是否是干扰
                        CLR                HWDYC
                        CLR                HWXH
                        MOV                HWJCYS,#01H
                        LJMP        YJPWGZJC
HWLBRK1:        DJNZ    HWJCYS,YJPWGZJC
                        JNB                HWDYC,HWLBRK2
                        SETB        HWXH
                        CLR                HWDYC
                        LJMP        YJPWGZJC
HWLBRK2:        SETB        HWDYC
                        MOV                HWJCYS,#HWLUZ

网友A:
不可以转成C,只有你看懂了原理才能写出c语言

网友B:
我见过有软件可以转

网友C:
试一下keil 软件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