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收发源程序

楼主(2018-04-21):
就是个简单的串口收发的51单片机源程序亲测可用。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typedef  signed char  int8;
typedef  signed int   int16;
typedef  signed long  int32;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
sbit FM=P3^5; //HJ-C52  P1.2 把J5跳线接上
sbit P10=P1^0;
uchar buf;
void delay(uint k)
{
  uint j;
        for(;k>+0;k--)
           for(j=110;j>=0;j--);
}

void UartSendByte(uchar byte)
{
    SBUF = byte;
    while(!TI);
         TI = 0;
}

void UartSendString(uchar *string)
{
    while(*string)
         {
             UartSendByte(*string++);
         }
}

void main(void)
{
        FM=1;
        P10=1;
SCON=0x50;//设定串口工作方式0101 0000
PCON=0x00;
TMOD=0x20;
EA=1;
ES=1;
TL1=0xfd;
TH1=0xfd;
TR1=1;
while(1)
{
        UartSendString("55468548545613843\r\n");
        delay(1);
}
}

//串行中断服务函数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
        ES=0;
        RI=0;
        buf=SBUF;
        switch(buf)
        {
        case 0x31:P10=~P10;FM=~FM;break;   //二进制 0011 0001  十进制 49 控制字符 1  16进制 0X31
        }
        ES=1;//串口中断

}

网友A(2019-05-09):
这个程序只会在复位时发送一次,应该是sendString那里进入死循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