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宙K60模拟陀螺仪源码

楼主(2018-04-21):
蓝宙陀螺仪
1、程序串口波特率是115200
2、C15脚作为输入引脚。C15脚接低电平时输出陀螺仪信号,C15脚接高电平,输出加速度信号。

  1. /******************** (C) COPYRIGHT 2011 蓝宙电子工作室 ********************
  2. * 文件名       :main.c
  3. * 描述         :工程模版实验
  4. *
  5. * 实验平台     :landzo电子开发版
  6. * 库版本       :
  7. * 嵌入系统     :

  8. **********************************************************************************/

  9. #include "include.h"
  10. #include "calculation.h"

/*************************
设置系统的全局变量
*************************/
/*******************
外部时钟变量
*******************/
extern u8 TIME0flag_1ms  ;  //PT0口1ms定时标志位
extern u8 TIME0flag_5ms  ;  //PT0口5ms定时标志位
extern u8 TIME0flag_10ms ;  //PT0口10ms定时标志位
extern u8 TIME0flag_20ms ;  //PT0口20ms定时标志位
extern u8 TIME1flag_1s   ;  //PT1口1s定时标志位

extern u8 IntegrationTime ;             //曝光时间
/********
按键
********/
u8 keyflg = 0 ;
u16 ASPeed0 ,ASPeed1 ,ASPeed2;
u16 ASPeed3 ,ASPeed4 ,ASPeed5 ;

/********
全局
********/
u8 Atep8B0 ;
/*********
角度传感器
*********/

u8  AInitC ;
u16 AAngleAcceleArry[6] ;
u8  AAngAcceCount ;
u16 AAngleArrySCI[6] ;
u8  ReCRC ;
u8  RFlag ;

/*********
*********/
void main()
{
      DisableInterrupts;                             //禁止总中断

  /*********************************************************
  初始化程序
  *********************************************************/
   //自行添加代码
   /***************************
  变量初始化
  *****************************/
  /*********************************************************
  初始化全局变量
  *********************************************************/
   RFlag = 0 ;

   /***************************
  寄存器初始化初始化
  *****************************/
   uart_init (UART0 , 115200);                      //初始化UART0,输出脚PTA15,输入脚PTA14,串口频率 9600

//  LCD_KEY_init ( ) ;
   AngleAcceleration_init() ;

   gpio_init (PORTA , 17, GPO,HIGH);
   gpio_init (PORTC , 15, GPI,LOW);                         //C15脚拉低,角速度示波器输出,C15脚拉高,加速度示波器输出。
   pit_init_ms(PIT0, 1);                                    //初始化PIT0,定时时间为: 1ms
   pit_init_ms(PIT1, 100);                                    //初始化PIT1,定时时间为: 100ms
   PTC15_IN = 0 ;
   EnableInterrupts;                                            //开总中断

   /******************************************
    执行程序
    ******************************************/
    while(1)
    {

      /*********************
      1ms程序执行代码段
      *********************/
       if(TIME0flag_10ms == 1)
      {
         TIME0flag_10ms = 0 ;
         AAngAcceCount = AngleAcceleration_AD(AAngleAcceleArry,AAngAcceCount) ;   //采集传感器AD
         for(AInitC = 0 ;AInitC < 6;AInitC++){
           AAngleArrySCI[AInitC] = AAngleAcceleArry[AInitC]/1 ;
         }
         AAngAcceCount = 0 ;

         if(PTC15_IN == 0 ){
           for(AInitC = 0 ;AInitC < 3;AInitC++)
           {
             uart_putchar (UART0, AAngleArrySCI[AInitC]) ;
             uart_putchar (UART0, 0x00) ;
           }
             uart_putchar (UART0, 0x00) ;
             uart_putchar (UART0, 0x00) ;
             ReCRC =  (u8)AAngleArrySCI[0] +(u8)AAngleArrySCI[1] + (u8)AAngleArrySCI[2] ;
             uart_putchar (UART0, ReCRC) ;

         }else if(PTC15_IN == 1) {
            for(AInitC = 3 ;AInitC < 6;AInitC++)
           {
             uart_putchar (UART0, AAngleArrySCI[AInitC]) ;
             uart_putchar (UART0, 0x00) ;
           }
             uart_putchar (UART0, 0x00) ;
             uart_putchar (UART0, 0x00) ;
             ReCRC =  (u8)AAngleArrySCI[3] +(u8)AAngleArrySCI[4] + (u8)AAngleArrySCI[5]  ;
             uart_putchar (UART0, ReCRC) ;

         }

      }

      /*********************
      5ms程序执行代码段
      *********************/
      if(TIME0flag_5ms == 1)
      {
        TIME0flag_5ms = 0 ;

      }

      /*********************
      10ms程序执行代码段
      *********************/
      if(TIME0flag_10ms == 1)
      {
        TIME0flag_10ms = 0 ;

          PTB17_OUT = ~PTB17_OUT ;
       //    uart_putchar (UART0, 0xaa) ;

      }

      /*********************
      20ms程序执行代码段
      *********************/
……………………

网友A(2018-11-20):
没定义引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