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邱自平衡车清华方案自由滑行版(直立行走)源码

楼主(2018-04-21):
实物图:
平衡车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
飞思卡尔智能车程序  直立行走例程
北京龙丘智能科技
Designed by longqiu
E-mail:chiusir@yahoo.cn
软件版本:V1.2
------------------------------------
Code Warrior 5.1
Target : MC9S12XS128
Crystal: 16.000Mhz
busclock:40.000MHz
pllclock:80.000MHz
------------------------------------
程序使用说明:
该工程里写出电磁组直立行走的参考方案,通过程序可以实现小车自由滑行。
==========================================================
陀螺仪模块电路说明:
角度计算采用清华硬件电路,详见40.pdf(电磁组直立行车参考设计方案20.pdf)
第54页,图3-23.一个运算放大器实现角度计算
==========================================================
接线说明
清华版陀螺仪放置的时候,记得ENC-03在下,加速度在上
放置方向跟电机的接线也有关系的。
-----------------------------------------
单片机  | 龙邱陀螺仪模块 |
--------+----------------+---------------
AD0     |  gyro角速度    |
AD1     |  ang角度       |
=========================================
单片机  |  电机驱动模块  |  车模电机
--------+----------------+---------------
PP7     |  IN4     OUT1  |  右边电机正
PB1     |  IN3     OUT2  |  右边电机负
PB0     |  IN2     OUT3  |  左边电机正
PP3     |  IN1     OUT4  |  左边电机负
单片机5V|  Vmcu          |
===========================================================

调整步骤:
1.下载程序到单片机,
2.进入在线调试状态,
3.把车竖直立起来达到平衡状态,在线查看寄存器数值
   根据平衡状态下的ANG,确定ANG_center数值
   根据平衡状态下的GYRO,确定GYRO_center数值
4.中心数值确定后,再调整PD参数
    P系数相当于倒立摆的回复力。这个参数应该大于重力加速度的等效数值车模才能够保持直立。
    随着该参数逐步增大,车模开始能够保持直立。进一步增大该参数会引起车模震荡。
    D系数相当于倒立摆的阻尼力。该参数可以有效抑制车模的的震荡。当该参数过大的时候,车模开始抖动。

    D系数,先令D=0,然后逐步增加P,直到车模发生震荡,再增加D消除震荡,直到车模开始抖动;
    然后增加P,消除抖动;
5.反复几次后就可以找到适当的P,D。
6.小车基本平衡后用户可以根据需要添加速度控制和寻线算法,比赛的重点就在这里,各尽其能!

==========================================================

***********************************************************
*/
#include <hidef.h>
#include "derivative.h"

#define PWM_DIR0  PORTB_PB0   //电机方向控制
#define PWM_DIR1  PORTB_PB1   //电机方向控制

word AD_CAIJI[2]={0,0};         //采集的AD数值临时存放数组
word AD_QIUHE[2]={0,0};         //求和临时存放数组
word AD_JUNZHI[2]={0,0};        //平均值
volatile byte PIT_CNT=0;        //中断计数
volatile int  ANG=0;            //角度,前倾变大,后倾变小,平衡时候ANG_center =
volatile int  GYRO=0;           //角速度,前倾变小,后倾变大,静止时候为GYRO_center=?

volatile int  PID1_P=15;         //P系数,pwm3
volatile int  PID1_D=6;          //D系数,pwm3
volatile int  PID2_P=15;         //P系数,pwm7
volatile int  PID2_D=6;          //D系数,pwm7
volatile int  ANG_center =319;  //AD的初始值,每个模块数值都不一样,跟换模块需要重新确定该值
volatile int  GYRO_center=367;  //角速度初始值,电机不动时候静止状态下采集的数值
volatile int  AD_number=20;     //求和数量
volatile word DTY1=0;            //临时变量
volatile word DTY2=0;            //临时变量
volatile word DTYMAX=245;       //PWM占空比最大值

#define FDOWN 253               //前向倒下时的角度数值
#define BDOWN 190               //后向倒下

void Delay_us(word x)
{
  byte i = 0,j = 0;
        while(x--)
        {
          for(i=0;i<20;i++)
            for(j=0;j<2;j++);
        }
        return;
}
void Delay_ms(word x)
{
  byte i = 0,j = 0;
        while(x--)
        {
          for(i=0;i<200;i++)
            for(j=0;j<200;j++);
        }
        return;
}

/****************************初始化设备**************************************/
void fAD_Init(void)
{
    ATD0CTL1=0b00100000;//   10 位精度
    ATD0CTL2=0b01000000;//   禁止外部触发,标志位快速清零,中断禁止
    ATD0CTL3=0b10100000;/*   7;右对齐无符号;
                             6~3:转换序列长度为4;
                             No FIFO模式,Freeze模式下继续转换?  */
    ATD0CTL4=0b00000111;//   4AD采样周期,ATDClock=[BusClock*0.5]/[PRS+1]  ; PRS=15, divider=32 ?
    ATD0CTL5=0b00110000;//   特殊通道禁止,多通道采样,扫描模式连续采样,开始为 AN0
    ATD0DIEN=0b00000000;//   禁止数字输入
    return;
}
//-----PWM初始化程序------//
void fPWM_Init(void)
{
    PWME=0x00;        /* 禁止PWM输出*/
    PWMCTL=0x00;      //通道不级联
    PWMCAE=0X00;      //0左对齐 1中心对齐
    PWMPRCLK=0X11;    //2分频
    PWMCLK=0XFF;      /*时钟选择寄存器,  0选择ClockX 1选择ClockSX.
                      通道0,1,4,5用ClockA或ClockSA,通道2,3,6,7用ClockB或ClockSB
                      设置后,0、1用ClockA,4、5用ClockSA,2、3用ClockB,6、7用ClockSB   */
    PWMSCLA=50;       //ClockSA=ClockA/(2*PWMSCLA)=20000k/(2*50)=200KHZ
    PWMSCLB=5;        //ClockSB=ClockA/(2*PWMSCLB)=20000k/(2*5)=2MHZ
    PWMPOL=0X00;      //输出极性选择 0起始为低电平 1起始为高电平

    PWMPER1=250;      //200KHZ/250=800HZ
    PWMDTY1=100;      /*左对齐,起始输出为高电平时,占空比=(PWMDTY3+1)/(PWMPER0+1) */

    PWMPER3=250;      //2M/250=8KHZ
    PWMDTY3=0;        /*左对齐,起始输出为高电平时,占空比=(PWMDTY3+1)/(PWMPER0+1) */
    PWMPER7=250;
    PWMDTY7=0;

    PWME_PWME1=0;     //启动PWM输出
    PWME_PWME3=1;
    PWME_PWME7=1;
    return;
}

void SetBusCLK_40M(void)
{
    CLKSEL=0X00;                                //disengage PLL to system
    PLLCTL_PLLON=1;                        //turn on PLL
    SYNR =0xc0 | 0x04;
    REFDV=0x80 | 0x01;
    POSTDIV=0x00;       //pllclock=2*osc*(1+SYNR)/(1+REFDV)=80MHz;
    _asm(nop);          //BUS CLOCK=40M
    _asm(nop);
    while(!(CRGFLG_LOCK==1));          //when pll is steady ,then use it;
    CLKSEL_PLLSEL =1;                        //engage PLL to system;
}
void fDEV_Init()
{
          SetBusCLK_40M();
          fAD_Init();
    fPWM_Init();
    return;
}

/***************     定时器函数1ms     *****/
void fPIT_Init(void)   //定时中断初始化函数 1MS定时中断设置
{
    PITCFLMT_PITE=0; //定时中断通道关
    PITCE_PCE0=1;    //定时器通道 0使能  定时1ms用
    PITMUX_PMUX0=1;  //定时器通道 0选择8位计数器1
    PITMTLD1=40-1;   //8位计数器0初值设定。40分频,在 40MHzBusClock下,为 1MHz。即 1us.
    PITLD0=1000-1;   //16位计数器初值设定。1000*1us=1ms
    PITINTE_PINTE0=1;//开中断,定时器中断通道 0中断使能
    PITCFLMT_PITE=1; //定时器通道使能
    return;
}

void fAD_CAIJI(unsigned int *AD_val)    //AD采集两个通道
{
          while(!ATD0STAT2_CCF0);//0通道转换完成前等待,采集角速度
          *AD_val=ATD0DR0;
          AD_val++;
          while(!ATD0STAT2_CCF1);//1通道转换完成前等待,采集角度
          *AD_val=ATD0DR1;
          return;
}

void fAD_QIUHE(void)
{
    word i;

    for(i=0;i<AD_number;i++)
      {
        fAD_CAIJI(AD_CAIJI);
        AD_QIUHE[0]+=AD_CAIJI[0];     //获取AD0通道值的20次和
        AD_QIUHE[1]+=AD_CAIJI[1];     //获取AD1通道值的20次和
      }
    return;
}

void fAD_QIUJUNZHI()                  //求平均值
{
    AD_JUNZHI[0]=(word)AD_QIUHE[0]/AD_number;
    AD_JUNZHI[1]=(word)AD_QIUHE[1]/AD_number;
    AD_QIUHE[0]=0;
    AD_QIUHE[1]=0;
    return;
}

void fPWM_KONGZHI(void)               //电机控制
{
    GYRO=AD_JUNZHI[0];                //求得角速度
    ANG =AD_JUNZHI[1];                //求得角度
    /***********************正转****************/
    //角度,前倾变大,后倾变小,平衡时候ANG_center
    /*
    //摔倒处理
    if ((ANG > FDOWN)|| (ANG < BDOWN) )
    {
        PWM_DIR0=1;
        PWM_DIR1=1;
        PWMDTY7=PWMDTY3=0;
        PWMPOL=0X00;
        return;
    } */
    if (ANG > ANG_center)
    {   //   fAD_QIUJUNZHI();
        DTY1=((ANG - ANG_center ) * PID1_P + (GYRO_center-GYRO) / PID1_D);
        DTY2=((ANG - ANG_center ) * PID2_P + (GYRO_center-GYRO) / PID2_D);
        if(DTY1>=DTYMAX) DTY1=DTYMAX;
        if(DTY2>=DTYMAX) DTY2=DTYMAX;
        PWM_DIR0=1;
        PWM_DIR1=1;
        PWMDTY3=(byte)DTY1;
        PWMDTY7=(byte)DTY2;

        PWMPOL=0X00;      //输出极性选择 0起始为低电平 1起始为高电平
    }
    //Delay_us(5);
    /**********************反转***************/
    else if (ANG<ANG_center)
    {
        DTY1=(( ANG_center - ANG ) * PID1_P + (GYRO - GYRO_center) / PID1_D );
        DTY2=(( ANG_center - ANG ) * PID2_P + (GYRO - GYRO_center) / PID2_D );
        if(DTY1>=DTYMAX) DTY1=DTYMAX;
        if(DTY2>=DTYMAX) DTY2=DTYMAX;
        PWM_DIR0=0;
        PWM_DIR1=0;
        PWMDTY3=(byte)DTY1;
        PWMDTY7=(byte)DTY2;
               PWMPOL=0Xff;
    }
    return;
}

void main(void)
{
    byte key=0;

    DDRA=0xFF;
    PORTA=0x00;
    DDRB=0XFF;
    PORTB=0X00;
    DDRE=0;
    fDEV_Init();
    key=PORTE;
    PWME_PWME1=1;     //启动PWM输出
    //while(key==PORTE){//按下E口任意按键,退出自标定角度的初始值,蜂鸣器停止响
        //fAD_QIUJUNZHI();
        //ANG_center=AD_JUNZHI[1]; //求得角度初始值
        Delay_ms(5);
    //}
    PWME_PWME1=0;     //关闭PWM输出
    fPIT_Init();
    EnableInterrupts;
    for(;;)
    {

    }
}

#pragma CODE_SEG __NEAR_SEG NON_BANKED
//1ms中断
void interrupt 66 PIT0_ISR(void)
{
    PITTF_PTF0=1;           //清中断标志位
    PIT_CNT++;

    if(PIT_CNT==1)
    {
       fAD_QIUHE() ;        //取20次AD输入的和
    }
    else if(PIT_CNT==2)
       fAD_QIUJUNZHI();     //20次AD输入的平均值

    else if(PIT_CNT==3)
      //ANGCulate();        //PD调节
       fPWM_KONGZHI();      //电机pwm输出
    //else if(PIT_CNT==4)
      // ANGControl();      //直立控制
……………………

网友A(2019-04-30):
大佬,这是用的啥软件啊

网友B(2020-04-27):
是龙邱k60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佬,这是用的啥软件啊

这是Codewarrior 5.1,应该是基于XS128单片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