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驱动mfrc522源码

楼主(2018-04-21):
stm32驱动mfrc52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MDK V3.5编程模板2说明
//基本源文件结构
/*
        在任何地方建一个与工程名相关的文件夹,再在这个文件夹下建立如下结构的文件夹
        User/SysTick文件夹及其它需要用到的用户文件夹,如LCD等
        Libraries/cmsis startup/arm src inc
        Project/list out及Keil MDK工程文件
        //
        从STM32固件库v3.5中找出所需文件并复制到所建立的文件夹中
        1:User\system_stm32f10x.c  stm32f10x_it.c  stm32f10x_it.h  stm32f10x_conf.h
        2:User\SysTick\stm32f10x_systick.c  stm32f10x_systick.h
           在STM32固件库v3.5没有提供stm32f10x_systick.c  stm32f10x_systick.h
           可从STM32固件库v2.0中找到,复制过来后要对这两文件修改一下才能用
           方法是:(先把SysTick的只读属性去掉)
           (1):对stm32f10x_systick.c中的函数SysTick_CLKSourceConfig(u32 SysTick_CLKSource)
                         注释掉。
           (2):对stm32f10x_systick.h中的#define SysTick_CLKSource_HCLK_Div8        ((u32)0xFFFFFFFB)
                                     #define SysTick_CLKSource_HCLK       ((u32)0x00000004)
            注释掉。
                 (3):#include "stm32f10x_map.h"改为#include "stm32f10x.h"
        3:Libraries/cmsis/core_cm3.c  core_cm3.h  stm32f10x.h  system_stm32f10x.h
        4:Libraries/startup/arm/所有8个ARM的启动文件
        5:Libraries/src\mise.c和所有外设C文件
        6:Libraries/inc\mise.h和所有外设H文件
        //
        添加完文件后用记事本或其它C文件编辑工具编写一个名为main.c内容如下的文件保存到User中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f10x_systick.h"
        //
        int main(void)
        {
          while (1)
          {

          }
        }
        //
*/
//基本工程文件结构
/*
        完成以上工作后,打开Keil新建一个工程保存到Project中
        选择CUP确定后在弹出的添加启动文件询问窗中选择否,这样就建好了一个空的工程文件
        把工程的标签改成与工程名一样,当然也可不同或不改,然后在工程中加入以下文件组
        User
        CMSIS
        StartUp
        StdPeriphDriver
        SysTick
        //
        接下来从源文件中给文件组添加文件
        1:User/main.c  stm32f10x_it.c
        2:CMSIS/core_cm3.c  system_stm32f10x.c
        3:StartUp/startup_stm32f10x.hd.s(这个文件是根据所用的CPU来确定的)
        4:StdPeriphDriver/misc.c stm32f10x_rcc.c  stm32f10x_fsmc.c  stm32f10x_gpio.c以及其它选用的外设C文件
        5:SysTick/stm32f10x_systick.c
*/
//接下来要设置工程文件的一些属性选项
/*
        打开工程的属性框
        OutPut选项卡中
        将Select Folder For Object指定到Out文件夹
        勾选Great Hex File(生成Hex文件)
        //
        Listing选项卡中
        将Select Folder For Listings指定到List文件夹
        //
        C/C++选项卡中
        根据所用CPU选择下列条目复制到define栏
        USE_STDPERIPH_DRIVER,STM32F10X_LD
        USE_STDPERIPH_DRIVER,STM32F10X_MD
        USE_STDPERIPH_DRIVER,STM32F10X_HD
        头文件包含路径设定(所有有头文件的文件夹)
        在include paths添加所有有头文件的文件夹路径
        ../../Libraries/inc;
        ../../Libraries/cmsis;
        ../../User
        ../../User/systick
        也可只添加有头文件的根目录,此时必须在包含头文件前加上一级的文件名
        如:#include "SysTick/stm32f10x_systick.h"  stm32f10x_systick.h的上一级是SysTick
        另外勾选C/C++选项卡中的One ELF Section Per Function后生成的代码得到优化
*/
//最后编译这个没有任何功能的工程,看是否有错误和警告。
//如有则修改直至通过,之后就可以根据需要添加各种功能函数了。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TouchPanel/TouchPanel.h"
#include "SysTick/stm32f10x_systick.h"
#include "LCD/LCD.h"
#include "LCD/AsciiLib.h"
#include "LCD/Chinese16Lib.h"
#include "MFRC522/MFRC522.h"
//BEE控制定义(PA.13)当x=1时蜂鸣器响,当x=0时蜂鸣器不响
#define BEE_Cont(x) x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3):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3)
//延时函数
void Delay1(u32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蜂鸣器函数
void SoundBEE(void)
{
        BEE_Cont(1);
        Delay1(20000);
        BEE_Cont(0);
}
//端口初始化函数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打开APB2总线上的GPIOA-D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
                                                                                                 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GPIOD|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打开APB2总线上的AFIO时钟(IO复用功能)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开启USART2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释放调试口为通用IO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ENABLE);

        //(BEE)PA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JOG)PC10=C_key, PC11=R_key, PC12=ENTER_key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10|GPIO_Pin_11|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设置USART2的Tx脚(PA2)为推挽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 &GPIO_InitStructure);

  //设置USART2的Rx脚(PA3)为浮空输入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 &GPIO_InitStructure);
}
//串口2初始化函数
void USART2_Configuration(void)
{
        //定义USART初始化结构体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
        *        波特率为9600bps
        *        8位数据长度
        *        1个停止位,无校验
        *        禁用硬件流控制
        *        禁止USART时钟
        *        时钟极性低
        *        在第2个边沿捕获数据
        *        最后一位数据的时钟脉冲不从 SCLK 输出
        */
        //如果波特率是9600就用默认的值来初始化串口就行了
        USART_StructInit(&USART_InitStructure);                        //获取默认的初始化值
        //如果用其它值则用以下语句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2 ,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2
        //使能接收中断,用中断方式接收数据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        //当用查询方式接收数据时不用此句
        USART_Cmd(USART2 , ENABLE);                        //使能USART2
}
//配置USART2中断
void NVIC_USART2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0x0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选择中断分组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选择串口2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抢占式中断优先级设置为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响应式中断优先级设置为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中断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设SysTick定时器重装时间
void SysTick_Configuration(void)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Disable);                                                //关闭定时器
        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选择HCLK为时钟源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Clear);                                                        //定时器清0
        //主频为72MHz,配置计时值为72000*20可得到20ms的定时
        SysTick_SetReload(72000*20);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Enable);                                                        //启动定时器
}
//
//数字的ASCII码
uc8 numberascii[]={'0','1','2','3','4','5','6','7','8','9','A','B','C','D','E','F'};
//显示缓冲区
u8  dispnumber5buf[6];
u8  dispnumber3buf[4];
u8  dispnumber2buf[3];
//MFRC522数据区
u8  mfrc552pidbuf[18];
u8  card_pydebuf[2];
u8  card_numberbuf[5];
u8  card_key0Abuf[6]={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u8  card_writebuf[16]={0,1,2,3,4,5,6,7,8,9,10,11,12,13,14,15};
u8  card_readbuf[18];
//SM05-S数据区
u8  sm05cmdbuf[15]={14,128,0,22,5,0,0,0,4,1,157,16,0,0,21};
//extern声明变量已在外部的C文件里定义,可以在主文件中使用
extern u8  sm05receivebuf[16];        //在中断C文件里定义
extern u8  sm05_OK;                                                        //在中断C文件里定义
//
extern u16 myGBlength;                                        //在汉字库C文件里定义
//触摸屏数据区
extern Coordinate TouchSample[3];                //3组触摸坐标取样
extern Coordinate DisplaySample[3];        //3组显示坐标取样
extern Coordinate dispcoordinate;                //1组显示坐标
extern Matrix     matrix;                                                //坐标转换参数
//16进显示
void GetHexAscii(u8 *buf,u8 dat)
{
        u8  i,buffer[3];
        //
        buffer[0]=numberascii[dat/16];
        buffer[1]=numberascii[dat%16];
        buffer[2]=0;        //结束标志为0
        //
        for(i=0;i<3;i++)
                buf[i]=buffer[i];
}
//百以内10进显示
void GetNumberAscii_3(u8 *buf,u8 dat)
{
        u8  i,buffer[4];
        //
        buffer[0]=numberascii[dat/100%10];
        buffer[1]=numberascii[dat/10%10];
        buffer[2]=numberascii[dat%10];
        buffer[3]=0;        //结束标志为0
        //
        for(i=0;i<4;i++)
                buf[i]=buffer[i];
}
//万以内10进显示
void GetNumberAscii_5(u8 *buf,u16 dat)
{
        u8  i,buffer[6];
        //
        buffer[0]=numberascii[dat/10000%10];
        buffer[1]=numberascii[dat/1000%10];
        buffer[2]=numberascii[dat/100%10];
        buffer[3]=numberascii[dat/10%10];
        buffer[4]=numberascii[dat%10];
        buffer[5]=0;        //结束标志为0
        //
        for(i=0;i<6;i++)
                buf[i]=buffer[i];
}
//MFRC522测试函数
void MFRC522Test(void)
{
        u8 i,j,status,card_size;
        //
        status=MFRC522_Request(0x52, card_pydebuf);                        //寻卡
        //
        if(status==0)                //如果读到卡
        {
                status=MFRC522_Anticoll(card_numberbuf);                        //防撞处理
                card_size=MFRC522_SelectTag(card_numberbuf);        //选卡
                status=MFRC522_Auth(0x60, 4, card_key0Abuf, card_numberbuf);        //验卡
                status=MFRC522_Write(4, card_writebuf);                                //写卡(写卡要小心,特别是各区的块3)
                status=MFRC522_Read(4, card_readbuf);                                        //读卡
                //MFRC522_Halt();                                                                                                    //使卡进入休眠状态
                //卡类型显示
                GetHexAscii(dispnumber2buf,card_pydebuf[0]);
                GUI_Text( 82,160, White,Blue,dispnumber2buf);
                GetHexAscii(dispnumber2buf,card_pydebuf[1]);
                GUI_Text(102,160, White,Blue,dispnumber2buf);
                //卡序列号显,最后一字节为卡的校验码
                for(i=0;i<5;i++)
                {
                        GetHexAscii(dispnumber2buf,card_numberbuf[i]);
                        GUI_Text( 82+20*i,144, White,Blue,dispnumber2buf);
                        if(i==4)                //用红色显示校验码
                                GUI_Text( 82+20*i,144, Red,Blue,dispnumber2buf);
                }
                //卡容量显示,单位为Kbits
                GetNumberAscii_3(dispnumber3buf,card_size);
                GUI_Text( 82,128, White,Blue,dispnumber3buf);
                //读卡状态显示,正常为0
                GetHexAscii(dispnumber2buf,status);
                GUI_Text(82,112, White,Blue,dispnumber2buf);
                //读一个块的数据显示
                for(i=0;i<2;i++)                //分两行显示
                {
                        for(j=0;j<9;j++)        //每行显示8个
                        {
                                GetHexAscii(dispnumber2buf,card_readbuf[j+i*9]);        //16进显示
                                GUI_Text(82+j*20,96-i*16, White,Blue,dispnumber2buf);
                        }
                }
                //画下横线的数据为
                LCD_DrawLine(220,80,260,80,Green);
                //
                SoundBEE();
        }
}
//写SM05的指令函数
void SM05SendCmd(void)
{
        u8  i=0;
        //
        //清除标志位,否则第1位数据会丢失
  USART_ClearFlag(USART2,USART_FLAG_TC);
        //
        for(i=0;i<15;i++)
        {
                USART_SendData(USART2, sm05cmdbuf[i]);
                //等待发完一个字节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C) == RESET);
        }
}
//显示接收SM05的数据函数
void DiscSM05ReceiveData(void)
{
        u8  i,j;
        u16 card_number;
        //
        for(i=0;i<2;i++)                //分两行显示
        {
                for(j=0;j<8;j++)        //每行显示8个
                {
                        GetNumberAscii_3(dispnumber3buf,sm05receivebuf[j+i*8]);
                        GUI_Text(82+j*30,32-i*16, White,Blue,dispnumber3buf);
                }
        }
        //画下线的数据为卡代码
        LCD_DrawLine(233,15,286,15,Red);
        //读卡成功
        if(sm05_OK==1)
        {
                sm05_OK=0;
                SoundBEE();
                //计算卡代码并显示
                card_number=sm05receivebuf[13]*256+sm05receivebuf[14];
                GetNumberAscii_5(dispnumber5buf,card_number);
                GUI_Text(82,0, Green,Blue,dispnumber5buf);
        }
}
//飞梭连接定义
#define JOG_A             0x40        //JOG动态值1
#define JOG_B                   0x80        //JOG动态值2
#define JOGVAL1            0xc0        //静态标志1
#define JOGVAL2            0x00        //静态标志1
#define STATE1             0x55        //动态标志1
#define STATE2             0xaa        //动态标志2
#define COROTATION        0x55        //JOG正转标志
#define REVERSE           0xaa        //JOG反转标志
#define JOGPORT           GPIOC        //JOG接口
//HEX 正转40 00 80 C0   反转80 00        40 C0
//(PC11)A:0->0->1->1        1->0->0->1
//(PC10)B:1->0->0->1                    0->0->1->1
//                                0  0  0  0        0  0  0  0
//                                0  0  0  0        0  0  0  0
//旋转轮
u8 JOG_Check(void)
{
        u8  key,jogmode;
  static u8 state_A,state_B,jog_count;
        //根据JOG的硬件连接情况,把读入的16位数据转成8位数据以方便处理(8位CPU不用转换)
  key=(u8)(GPIO_ReadInputData(JOGPORT)>>4)&JOGVAL1;         //读JOG
  //读到JOG的静态值是0xc0或0x00,读到JOG旋转动态值是0x80或0x40
  if(key!=JOGVAL1)                   //如果JOG旋转
  {
                //第一状态检测
    if(key==JOG_A)                        //当为0x40时
      state_A=STATE1;                //保存动态标志值
                //第二状态检测
    if(key==JOG_B)                        //当为0x80时
      state_B=STATE2;                //保存动态标志值
  }
  //如果是正转           0x80->0xc0                                                                                                    0x40->0x00
        if(((state_B==STATE2)&&(key==JOGVAL1))||((state_A==STATE1)&&(key==JOGVAL2)))
  {
    state_A=0;
    state_B=0;
    jogmode=COROTATION;        //回返正转值
                //
                jog_count++;
                //
                GetHexAscii(dispnumber2buf,jog_count);
                GUI_Text(32,218, Green,Blue,dispnumber2buf);
                //
                SoundBEE();
  }
        //如果是反转           0x40->0xc0                                                                                                    0x80->0x00
        if(((state_A==STATE1)&&(key==JOGVAL1))||((state_B==STATE2)&&(key==JOGVAL2)))
  {
    state_A=0;
    state_B=0;
    jogmode=REVERSE;                //回返反转值
                //
                jog_count--;
                //
                GetHexAscii(dispnumber2buf,jog_count);
                GUI_Text(32,218, Red,Blue,dispnumber2buf);
                //
                SoundBEE();
  }
        //
        return jogmode;
}
//中间键
void KeyEnterFunctional(void)
{
        u8 key;
  static u8 keyscan,entercont=0xaa;
        //
        key=(u8)(GPIO_ReadInputData(JOGPORT)>>8&0x10);
        //
        if(key!=0x10)
        {
                if(((key&0x10)==0)&&((keyscan&0x10)!=0))
                {
                        entercont=~entercont;
                        //
                        if(entercont==0x55)
                        {
                                GUI_Text(2,218, Green,Blue,"开");
                        }
                        else
                        {
                                GUI_Text(2,218, Red,Blue,"关");
                        }
                        //
                        SoundBEE();
                }
        }
        //
        keyscan=key;
}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u8  i,j;
        u16 count;
        //
        GPIO_Configuration();                                        //初始化端口
        //
        Delay1(2000);
        BEE_Cont(0);                                                                        //关BEE
        SysTick_Configuration();                        //SysTick定时器屏初化
        Touch_Initializtion();                                //触摸屏初化
        LCD_Initializtion();                                        //LCD初始化
        MFRC522_Initializtion();                        //初始化MFRC522
        USART2_Configuration();                                //初始化USART2
        NVIC_USART2_Configuration();        //USART2中断配置
        //
        //TouchPanel_Calibrate();                        //触摸屏校准
        //
        LCD_Clear(Blue);                                                        //清屏成蓝色
        Delay1(20000);
        //画水平线
        LCD_DrawLine(0,180,320,180,Green);
        //画垂直线
        //LCD_DrawLine(80,0,80,180,Green);
        //
        GUI_Text(88,218, Red,Blue,"STM32+触摸屏学习板");
……………………

网友A(2019-10-27):
请问用的是那个处理器?

网友B(2023-04-03):
用得到学习下!谢谢楼主共享资料.

网友C(2023-11-02):
这是STM32F几的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