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40G与单片机可以连接,但是不能烧录

楼主(2018-04-21):
CH340G与单片机连接后,是这种状态,不能烧录到单片机里,求解。驱动都正确安装了

网友A:
要冷下载。
先断开地线,在电脑端点击下载,然后立马把地线插好,就ok了
如果不行,就把地线连上,点下载后迅速拔掉然后再接上

网友B:
检查串口线是否连接对,然后下载 再上电

网友C:
清先确定串口线与单片机的连接是要交叉连接的  TXD<->RXD   RXD<->TXD
其次,点击下载后要给单片机重新上电。

网友D:
先断开地线,在电脑端点击下载,然后立马把地线插好,就ok了
如果不行,就把地线连上,点下载后迅速拔掉然后再接上

网友E:
检查串口线是否连接对,然后下载 再上dia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冷下载。
先断开地线,在电脑端点击下载,然后立马把地线插好,就ok了
如果不行,就把地线连上,点下载 ...

谢谢,终于可以了

网友F:
八成是接线的问题!注意RX TX 是交叉的! 先下载后通电

网友G:
冷启动下载,不管是检查mcu还是下载程序,都需要冷启动,CH340和单片机要共地。如果需要更好效果的话,可以在 CH340 RXD上加反向二极管,TXD上加300欧姆得电阻,重新上电可以达到绝对冷启动,抗干扰性更强!

网友H(2018-06-09):
我自己焊接的CH340G也这样,需要先断地再快速接上才能下载,但是我买的CH340G下载线就不用,看它灯一闪一闪就下载好了。

网友I(2018-08-09):
引用 楼主:
谢谢,终于可以了

发现什么原因了吗?我的也是烧录不了,接下没问题

网友J(2018-10-22):
引用 网友A:
要冷下载。
先断开地线,在电脑端点击下载,然后立马把地线插好,就ok了
如果不行,就把地线连上,点下载 ...

谢谢大佬,懂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A:
要冷下载。
先断开地线,在电脑端点击下载,然后立马把地线插好,就ok了
如果不行,就把地线连上,点下载 ...

地线是哪一条啊

网友L: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M(2020-08-01):
引用 网友H:
我自己焊接的CH340G也这样,需要先断地再快速接上才能下载,但是我买的CH340G下载线就不用,看它灯一闪一闪 ...

先断地?不是先断电吗?

网友M:
引用 楼主:
谢谢,终于可以了

请问你是怎样解决的?我现在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M:
引用 网友H:
我自己焊接的CH340G也这样,需要先断地再快速接上才能下载,但是我买的CH340G下载线就不用,看它灯一闪一闪 ...

你说的是CH340G下载线是什么?难道CH340G还要专用的数据线吗?我使用的也是CH340G,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N:
一般应该先断电源,点烧录软件上的下载按钮,然后接上电源线,自动就能识别并下载。

网友M:
引用 网友A:
要冷下载。
先断开地线,在电脑端点击下载,然后立马把地线插好,就ok了
如果不行,就把地线连上,点下载 ...

断的是单片机的地线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H:
我自己焊接的CH340G也这样,需要先断地再快速接上才能下载,但是我买的CH340G下载线就不用,看它灯一闪一闪 ...

断的是单片机的地还是340G的地呢?

网友O(2023-05-28):
这个刷K2P是不是也要冷处理才行,我一直刷不成功

网友P:
如果接线没错的话,单片机先不通电,点“检测单片机选项”,然后给单片机上电,看能不能检测到单片机。如果检测到,就可以正常下载。下载前单片机先不上电,点下载按钮后再上电。